[詢問]東龍TE-812 亮「再沸燈」,但不加熱

楼主(2017-05-19):
故障狀況:亮「再沸燈」,但不加熱。
加熱器阻值:
黃白線184.7KΩ
黃紅線7.17KΩ
不知道是否故障?!
兩顆溫度開關與溫度保險絲也是導通。
請各位提供意見,感謝。

▼面板說明與注意事項(使用超過10年)。

▼電路板上的Relay兩顆 電阻 Diode NPN Fues皆沒問題,78L05電壓調整器不知道要如何測試。

▼拆下PCB後。

▼加熱器紅黃白線。

▼加熱器黃白線阻值。

▼加熱器黃紅線阻值。

▼底部加熱器,電阻檔測量導通。

▼側面加熱器與溫度保險絲,電阻檔測量導通。

▼上蓋。

▼上蓋邊緣起泡。

參考資料:
1.[求助]東龍開飲機不會加熱
2.東龍開飲機TE-812 DIY檢修失敗,但送修沒收費...
3.東龍TE-936M電熱水瓶-.請大家賜教(完修)

网友A:
這樣量電阻準嗎?
建議拆開單獨量加熱器的電阻.

楼主:
有!我有照出來。
不知道有沒有量錯。
黃白線184.7KΩ
黃紅線7.17KΩ

网友B:
這熱水器電熱管卡垢造成常常加熱過度而損壞
有沒有可能你的東龍也是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熱水器電熱管卡垢造成常常加熱過度而損壞
有沒有可能你的東龍也是這問題? ...

 希望不會這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熱水器電熱管卡垢造成常常加熱過度而損壞
有沒有可能你的東龍也是這問題? ...

它是環狀的加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量電阻準嗎?
建議拆開單獨量加熱器的電阻.

我拆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環狀的加熱片.

長知識了,沒看過環狀加熱片喔!

网友:
是的,
我正要貼上來.
你手腳真快.

楼主:
對!不過這蠻難拆的,底部外殼部份螺絲都生銹滑牙了...
直接跳過外殼,從內部下手。
先將管線拔掉兩個,方便內膽轉向。
不知道正常品的阻值是多少?
拆除加熱器螺絲,阻值還是與先前一樣。

网友C:
從敘述中
故障狀況:亮「再沸燈」,但不加熱。
加熱器阻值:
黃白線184.7KΩ    (應該為保溫線)
黃紅線7.17KΩ      (應該為加熱線)
不知道是否故障? (應沒壞)
兩顆溫度開關與溫度保險絲也是導通。(應沒壞)

要知道加熱線有沒壞
先加滿水 插電測量  再沸燈亮起  量黃紅線有沒110V電壓 有時會高一些(台灣電有誤差)
有110V  不加熱為加熱線壞
無110V  不加熱就正常  為控制機板壞

控制機板查 從紅線往回查 會有一顆繼電器  繼電器是用DC12V的 看有無動作 有無控制電壓 (有 換繼電器  無  換控制機板)

修好後 從圖片看加熱筒佈滿水垢  加熱筒上面那防水膠條要換新 上面鐵片如有防水膠條的話要一起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敘述中
故障狀況:亮「再沸燈」,但不加熱。
加熱器阻值:

感謝回覆,明天插電測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從敘述中
故障狀況:亮「再沸燈」,但不加熱。
加熱器阻值:

感覺已經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明天插電測試看看。

歐姆定律表 :

P=EI=IR*I
加熱 660W=110*I  I=6A    660W=6*6*R     R=660/36 =18.3333333333333歐姆

或:
R=E*E/P   110*110/660  =18.33333333333333歐姆.....  黃紅線 加熱線

保溫 50W....  110*110/50= 242歐姆.....  黃白線 保溫線

環狀 加熱片黃白線184.7KΩ    (應該為保溫線)
黃紅線7.17KΩ      (應該為加熱線)
阻抗偏高不對,請直接量測 環狀 加熱片 本體線頭 端。

网友D:
加熱器   掛了  阻抗不對
主加熱 跟保溫都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熱器   掛了  阻抗不對
主加熱 跟保溫都掛了

請教專炸版主...
從哪裡推敲得知...溫度保險絲掛了??...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請教專炸版主...
從哪裡推敲得知...溫度保險絲掛了??...謝謝

依加熱絲狀態判斷

加熱絲正常  則為前面的問題 (溫保/基板/控制器)
加熱絲斷路或是測得高阻抗 則加熱絲故障損壞
可依據加熱絲阻抗 依此判斷加熱絲正常與否

但是我沒說溫度保險絲呀 是不是誤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熱器   掛了  阻抗不對
主加熱 跟保溫都掛了

感謝專大。

訂一組加熱器,到貨後再測試看看。

順便買一對出水開關。

楼主:
我再確認一下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請教專炸版主...
從哪裡推敲得知...溫度保險絲掛了??...謝謝

我說老番癲,明明是保溫,你可以看成溫保- 還變成溫度保險絲
你累了嗎?待會小弟給你送上蠻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再確認一下好了。

您從5圖處量測時,會經過一連串的零件串,電路有問題時要個別確認排除 。
發黑的pin接頭 會接觸不良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加熱絲狀態判斷

加熱絲正常  則為前面的問題 (溫保/基板/控制器)

呵呵....老灰狼看錯了
同樣兩個字...前後對調....差那麼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說老番癲,明明是保溫,你可以看成溫保- 還變成溫度保險絲
你累了嗎?待會小弟給你送上蠻牛 ...

阿不就是...同樣兩個字....只是半夜做夢...看顛倒阿以n_081|
老闆...來一吐拉庫蠻牛n_120|
再抓小朋友跟你和換n_133|

:on_102|您X卡好理咧...甲您背計A....不要讓我抓到....語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阿不就是...同樣兩個字....只是半夜做夢...看顛倒阿以
老闆...來一吐拉庫蠻牛
再抓小朋 ...

報告老師~老灰狼說彰化,請老師記他缺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從5圖處量測時,會經過一連串的零件串,電路有問題時要個別確認排除 。
發黑的pin接頭 會接觸不良 !

這沒問題,他是透過CN4連接至控制板。

Ω檔量測CN4顯示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熱器   掛了  阻抗不對
主加熱 跟保溫都掛了

經過一番折騰,總算把加熱器拿出來了。
果然,從中間斷裂。
端子台嚴重氧化成黑色,螺絲擰不動,直接折斷接線上的端子。
(內側是連接加熱器,外側是連接控制板與溫度開關。)

网友G:
應該是加熱器內的加熱鎳鉻線斷了。
可詢問東龍是否販賣煮沸及保溫的加熱器,或送回東龍維修。
東龍的售後服務應該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應該是加熱器內的加熱鎳鉻線斷了。
可詢問東龍是否販賣煮沸及保溫的加熱器,或送回東龍維修。
東龍的售後服 ...

電器行不想送也沒辦法。

已在網拍下訂加熱器與水龍頭。

請問可以將加熱器的端子接到外側的螺絲嗎?(參考27樓的最後一張圖)

因為內側的螺絲卡死,完全轉不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器行不想送也沒辦法。

已在網拍下訂加熱器與水龍頭。

端子台的接點要想辦法鬆開,
處理氧化後再鎖緊,
不然會接觸不良.
網拍零件還沒送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子台的接點要想辦法鬆開,
處理氧化後再鎖緊,
不然會接觸不良.

昨天才訂貨,賣家今天寄出。

只有內側螺絲卡死,外側的螺絲是可以鬆開的,只是這樣接在一起是否會有安全的疑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器行不想送也沒辦法。

已在網拍下訂加熱器與水龍頭。

螺絲卡死的問題我通常會用衛生紙噴WD40之類的除鏽劑這樣比較不浪費
然後靜置些許時間(或者喝杯珈啡)再來拆,萬一滑牙了.也沒關係我就會拿出我專拆滑牙的利器(回家再拍給妳看)
他有四種一般的尺寸,針對這種問題我十次九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絲卡死的問題我通常會用衛生紙噴WD40之類的除鏽劑這樣比較不浪費
然後靜置些許時間(或者喝杯珈啡)再來 ...

感謝分享。

想說加熱器掛了,直接尖嘴鉗弄斷端子。

斜口鉗也轉不動~~

修東西常常會有這狀況發生,解決A問題之後B問題又出來,一個RPG打怪的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器行不想送也沒辦法。

已在網拍下訂加熱器與水龍頭。

可以將加熱器的端子接到外側的螺絲,注意兩個端子平面要鎖好、鎖緊,不然會接觸不良產生高溫就危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絲卡死的問題我通常會用衛生紙噴WD40之類的除鏽劑這樣比較不浪費
然後靜置些許時間(或者喝杯珈啡)再來 ...

連接加熱器的其中一個螺絲滑牙,直接接在外側的端子。

其餘兩個經過WD40的除銹後,使用斜口鉗與尖嘴鉗夾攻,總算是退出來了。

看到只亮保溫燈卻還在加熱,我想應該是「保溫與加熱線接錯」,又再把這兩個端子交換。

ok,沒問題了。

其實這飲水機很耗電,這段過渡期直接將煮沸的熱水倒入用不插電的保溫壺。

可以保溫到晚上還維持燙手的程度,只是要手動煮開水不太方便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連接加熱器的其中一個螺絲滑牙,直接接在外側的端子。

其餘兩個經過WD40的除銹後,使用斜口鉗與尖嘴鉗夾 ...

我家也都是先把水以瓦斯爐加熱後再倒入熱水瓶
這樣比較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都是先把水以瓦斯爐加熱後再倒入熱水瓶
這樣比較省電!

最後還是決定修好它,七十多歲老人家手腳不太俐落。

換了3L 直徑12cm的加熱器與溫水水龍頭含運費合計370元,沒意外的話應該會再用10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後還是決定修好它,七十多歲老人家手腳不太俐落。

換了3L 直徑12cm的加熱器與溫水水龍頭含運費合計370 ...

七十多歲老人家!!!是說你自己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七十多歲老人家!!!是說你自己嗎?

當然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都是先把水以瓦斯爐加熱後再倒入熱水瓶
這樣比較省電!

而且水垢會比較少,
因為加熱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後還是決定修好它,七十多歲老人家手腳不太俐落。

換了3L 直徑12cm的加熱器與溫水水龍頭含運費合計370 ...

要注意加熱上蓋的塑膠及矽膠圈劣化.
生銹螺絲最好換掉,
避免導電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加熱上蓋的塑膠及矽膠圈劣化.
生銹螺絲最好換掉,
避免導電不良.

上蓋略變色,將就使用。

矽膠圈還有彈性,螺絲直徑內的金屬顏色沒有氧化,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