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WER X450 零件請教

楼主(2017-05-19):
昨天拿到一顆E-POWER X450電供,

內部零件全貌

清潔內部發現有一顆零件很奇怪,
有兩條線,又沒接在電供的任何零件上,
很像是顆變壓器,
難道是配重用嗎?
有大大知道這零件有何作用?

今天測試這顆只有風扇大聲點,
好像沒故障.

网友A:
正規來說  是功率因數改善用電抗器

邪門外道來說   是增重用

就我來說   你那主電路板的元件配置  跟所選用的部件   我覺得:不看入目  建議拿來當作測試用POWER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規來說  是功率因數改善用電抗器

邪門外道來說   是增重用

這台在網路風評並不好,
常讓電腦當機.
我只是要拿來玩玩,
不會裝在電腦上.

网友:
第一次看到沒用到的零件。

网友B:
這個是 Active pfc  (apfc) 變壓器,
可能該變壓器壞了, 前物主改了線路,
在台灣用 110v 電壓, pfc作用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 Active pfc  (apfc) 變壓器,
可能該變壓器壞了, 前物主改了線路,
在台灣用 110v 電壓, pfc作用不大. ...

好像是叫做 a passive PFC Choke 扼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叫做 a passive PFC Choke 扼流圈

對,
現在看了第二張圖, 有兩條電線通往110/230 轉換電壓掣,
是 a passive PFC Choke (被動式)才正確.

网友:
第一次看到,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以前大陸製的多是搞這種方式增加重量~
不過到是沒看過線沒焊上的

网友:
去年修一顆台達,也是多一個線圈(跟樓主的類似)沒接線,搞不清楚功能,後來以增重結案。
聽朋友說,他遇到過大陸製加水泥塊的。

网友:
雖然是增重用,那顆看起來至少是真的PFC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