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970A-G43 除錯卡代碼05 維修

楼主(2017-05-20):
拿到一張微星970A-G43主機板,品項不錯,除錯卡代碼卡在05不開機

更新BIOS後狀況依然一樣

上網搜尋資料後  發現這片有一個通病會造成除錯卡代碼卡在05

就是南橋左下角的一個電容,因為散熱片底下海綿受潮,造成電容腐蝕不良,開機無法順利跑碼

拆掉電容後由於焊接不易所幸就不裝了,散熱片裝回前記得更新散熱膏及清除海綿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好眼力 , 我手上也剛好有一片一模一樣的型號, 那電容跟我家螞蟻一樣大小,我老花眼太難處理了!!!

网友B:
恭喜完修。這樣小的電容也可以找的到,只是電容不裝不會影響嗎?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這樣小的電容也可以找的到,只是電容不裝不會影響嗎?

目前測試起來沒捨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眼力 , 我手上也剛好有一片一模一樣的型號, 那電容跟我家螞蟻一樣大小,我老花眼太難處理了!!!

一坨焊錫抹上去就掉了,可以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坨焊錫抹上去就掉了,可以試試看

感謝CS8316分享此文章,原本我的970A-G43 開機十次大約只有一次會正常亮燈,按照文章說明方式處理,我將南橋那電容摳下後(用指甲用力一摳就掉下來了沒用到其他工具),現在每次按下POWER鍵次次都正常亮燈!!!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