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洗衣機顯示故障Ed還有逼逼聲

楼主(2017-05-20):
插電按下啟動電源.沒多久就顯示Ed及逼逼短聲之後就整個都關閉.

网友:
後方底下的變頻基板故障

楼主:
控制基板壞掉會不會顯示Ed.還是只有變頻基板壞掉才會顯示Ed.要如何判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基板壞掉會不會顯示Ed.還是只有變頻基板壞掉才會顯示Ed.要如何判斷.

每間廠商設計的錯誤代碼都不一樣 !
要詳細知道代碼意思,就要打去服務站問服務人員(不是客服小姐) ~ 跟他說 : 我的洗衣機機型是XXXXXX,他現在顯示 Ed,然後不能洗。通常聽到這個服務就會告訴你,你得洗衣機怎麼了 !

网友:
先把後方變頻機板連接頭  做清潔處理
在後背鐵板打開後 左手邊下方 那邊連接頭先做清潔處理
如還不行 就換變頻機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基板壞掉會不會顯示Ed.還是只有變頻基板壞掉才會顯示Ed.要如何判斷.

Ed : 控制基板與變頻基板之間通訊異常

可能的故障零件有 : 控制基板 . 變頻基板 . 兩塊基板之間的連接線(接頭氧化)

故障機率 : 變頻基板70% . 連接線氧化20% . 控制基板10%

你能判斷的只有目測兩頭的連接線是否氧化 , 其他的是基板之間的串列訊號(I2C) , 你無法測量 , 只能靠維修經驗判斷(機率)

网友:
你的機種屬於早期機種 , 有機會遇到接頭氧化 , 記住兩塊基板的連接頭都要檢查

网友: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