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不知用途設備拆解

楼主(2017-05-21):
在公司的庫房找到一台木盒設備,
實在不知道用途,
拆開來看看
光看外觀看起來像木盒的喇叭,有賺到的感覺.
拆開一看,這什麼鬼,全部都是用膠粘死的,背面有四組架橋的三極體,正面是針狀物,也是四對.
看了一下電容用到50V,那我送10V以內的電應該是安全的.
LED在3V的時侯就亮了,餵食5V時的電流是0.67A
機器沒聲音,也沒什麼反應
用玩具示波器量量看正面的針狀物,開直流檔,測得直流電-0.4V左右
拿出WISH教學手冊跟示波器再量一次,電壓調在0.2,往下降兩格多,也是0.4V的直流電,
想想電容有50V的耐壓,9V伺侯....這電流跟散熱片就有嚇人了.
機器依然沒有麼聲光反應,針狀物還是-0.4V
所以...有人知道這台是什麼鬼嗎?
我猜是怪怪的健康儀器有的沒的....

网友:
木盒子的原因, 是因為有高壓....我在想是健康儀器的高壓陰離子放電機, 臭氧產生器. 還在研究發展階段.

网友:
我猜臭氧產生器。

网友:
用木盒原因除了高壓外, 還有一主因,O3 腐蝕性很強,活性很大,用金屬很容易氣化!

网友A:
我對那台網樂通改裝比較有興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離子風扇
http://bbs.pigoo.com/thread-60443-1-1.html

經WISH大一講真的很像負離子產生器,
整台都用膠做隔離,
不過這台沒有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對那台網樂通改裝比較有興趣

那台是DSO138示波器套件,
我拿來裝在網樂通的皮裏面.
今越電子設計販賣的,
之前有跟店家小聊一下,比他便宜的都是山寨貨,原廠也沒賣壓克力外殼.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796982826
量程只有到50V,
所以插巿電的設備我都不敢量,
真的要用示波器,
入門的話還是找台CRT的類比型好用一點,
把論譠上的示波器教學文看過一輪至少就會量電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WISH大一講真的很像負離子產生器,
整台都用膠做隔離,
不過這台沒有風扇. ...

盒子有開風扇的孔,原本應該有裝,只是拆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台是DSO138示波器套件,
我拿來裝在網樂通的皮裏面.
今越電子設計販賣的,

如果是成品,那尖端部份是高壓,一般示波器或電表一上去就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成品,那尖端部份是高壓,一般示波器或電表一上去就燒了

我把這台拿出來換酷幣好了,
公司還挖到一些東西也可以拿出來換一換,
東訊的話機一票,
EPSON"要插電"打字機,
還有一堆有的沒的.
庫房那些東西聽說都五年前從北部搬到台中後就沒人動過了,
找時間慢慢來挖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台是DSO138示波器套件,
我拿來裝在網樂通的皮裏面.
今越電子設計販賣的,

使用10倍探棒衰減就可以測量到500V了

网友:
以前有看過類似的設備 , 是用來消除靜電的
因為長的像刺蝟 ,印象蠻深的 !!

网友C:
網樂通,倒了,盒子可以拿來這用,你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網樂通,倒了,盒子可以拿來這用,你真行

網樂通趴下去後 ,我就把它拆了裏面還有一條
SAMSUNG 8g 記憶體
我把win7跟win10裝裡面還剩244MB可利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網樂通趴下去後 ,我就把它拆了裏面還有一條
SAMSUNG 8g 記憶體
我把win7跟win10裝裡面還剩244MB可利用

沒問都不知道,但是我只會放一種進去,要怎麼放兩種,是用usb開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問都不知道,但是我只會放一種進去,要怎麼放兩種,是用usb開機嗎

黑阿WIN10是USB CDROM WIN7是USB HD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網樂通趴下去後 ,我就把它拆了裏面還有一條
SAMSUNG 8g 記憶體
我把win7跟win10裝裡面還剩244MB可利用

真的嗎?
長這樣子喔,
我有一台,
看到別人改BT下載專用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嗎?
長這樣子喔,
我有一台,

不是長這樣啦!那USB座跟固定用的塑料是我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網樂通,倒了,盒子可以拿來這用,你真行

因為那個BNC的孔根本是量身訂作啊...
底下還有改電池盒的空間,找時間再來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樂通趴下去後 ,我就把它拆了裏面還有一條
SAMSUNG 8g 記憶體
我把win7跟win10裝裡面還剩244MB可利用

囧...我把他拿來練刀了....
所以為了這篇我要再練一次把他焊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囧...我把他拿來練刀了....
所以為了這篇我要再練一次把他焊回去...

再焊回去,可以變的比較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