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電路從220v改110v相關疑問

楼主(2017-05-21):
朋友從大陸買來用在飲水機上的電路,是220專用  ,如何修改成110使用ㄋ?

网友:
買個變壓器110v轉220v

楼主:
半波整流的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波整流的概念?

倍壓整流,這電路在舊的ATX電腦電源供應器很常見。

如#3樓SIMON1016大的改法就可以,那條切斷的線要不要切都可以。

說不定電路板還還預留有短路線的焊點。

网友:
加熱也要吃220V

网友A:
對喔,沒注意到左下角電路。

楼主:
搞定了

電路板背面處跳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喔,沒注意到左下角電路。

電路板從滔寶買來替換飲水機用的,所以加熱都是台灣專用的110v

网友:
這種制冷轉換效率很低
壓縮機制冷效率高成本也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