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面板偏光問題請教

楼主(2017-05-21):
請問這塊面板QD32HL01,外膜偏光未撕,內膜先撕一角測試。
下圖面板顯示情形是內偏光故障嗎?

网友:
應該沒有人可以正確回答你哪裡壞
因為圖太模糊才一張  而且偏光有上下之分 也有角度 只換一面要看運氣會不會復發
如果是外行的 就買兩面來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