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CHIMEI TL-32S3000T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7-05-21):
這台奇美CHIMEI TL-32S3000T LC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

液晶電視型號:CHIMEI TL-32S3000T

主機板&電源板.

邏輯板.

奇美面板.

高壓板.

檢查輸入端沒有問題.保險絲也安好.

拆下測量.

這0歐姆電阻接點空焊了.且銅箔似乎也已脫離.加線補強.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哇!高手就是高手。厲害!

网友:
以為是燈管的問題,沒想到只是0歐姆電阻脫焊
恭喜完修 !

网友:
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
眼力真讚,應該是功夫底子深,學習了

网友:
恭喜G大完修,這個對G大來說應該是小菜一碟!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 果然高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勵害   真正是有兩步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