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DP 介面的顯示卡問題

楼主(2017-05-21):
電腦這個領域日新月異,只要離開一陣子馬上就有斷層,我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會員們應該不少是電腦硬碟相關業者或玩家,不知道有沒有人買過輸出端"只有"DisplayPort(簡稱DP)的顯示卡嗎?如果你買的顯卡有DP、HDMI或VGA 共存在同一張顯卡那種不算喔!我想問的是,如果真有顯示卡只有DP,那當初買新顯卡時,有附DP 轉DVI或其它介面的轉換線嗎?

网友A:
買顯卡頂多送轉接頭。
買螢幕才會送線材,有DP介面的螢幕也是高檔貨。
DP相關的線材或是轉接頭通常都不便宜。

网友B:
只有單獨"DisplayPort(簡稱DP)的顯示卡~~~~~這好高級喔!4K4K~~~~~~~

网友C:
好像只有APPLE的電腦會幹這種事.......

网友D:
目前較新的顯卡(gtx1050以上)都改為純數位輸出,
沒附轉接線,老大可買條轉接線來用,至少不用換螢幕...

2017-05-22 00_50_16-ATEN DisplayPort 轉 VGA(M to F) 主動式轉接器 - PChome

2017-05-22 00_50_31-ATEN DisplayPort 轉 DVI轉接器 (VC965) - PChome

网友E:
HDMI  TO d-sub 約2XX
DVI-D TO d-sub 約3XX~4XX
DB TO d-sub  也約 約3XX~4XX
但"三井"HDMI  TO d-sub 賣4XX~5XX

所以我.......
DVI-D TO d-sub
DB TO d-sub
我都故意....賣600
就降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顯卡頂多送轉接頭。
買螢幕才會送線材,有DP介面的螢幕也是高檔貨。
DP相關的線材或是轉接頭通常都不便宜 ...

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單獨"DisplayPort(簡稱DP)的顯示卡~~~~~這好高級喔!4K4K~~~~~~~

這只是介面,主要也是要看是那個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只有APPLE的電腦會幹這種事.......

不一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較新的顯卡(gtx1050以上)都改為純數位輸出,
沒附轉接線,老大可買條轉接線來用,至少不用換螢幕...

謝謝阿美,我知道有在賣這種轉接線,這種線也有分主動與被動兩種,我只是很好奇,DP它會不會附轉接線?就像當初有S端子的顯示卡也都會附轉接線,或DVI 轉VGA轉接頭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HDMI  TO d-sub 約2XX
DVI-D TO d-sub 約3XX~4XX
DB TO d-sub  也約 約3XX~4XX

是DP不是DB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阿美,我知道有在賣這種轉接線,這種線也有分主動與被動兩種,我只是很好奇,DP它會不會附轉接線?就 ...

可能是成本考量吧,畢竟多個晶片價格較貴,
又或許有相容性的問題吧。
今天也買了些HDMI TO VGA的轉接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成本考量吧,畢竟多個晶片價格較貴,
又或許有相容性的問題吧。
今天也買了些HDMI TO VGA的轉接線. ...

HDMI 要轉VGA 就比較可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HDMI 要轉VGA 就比較可惜了

其實不會.....畫質沒有變差......我有買來用,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不會.....畫質沒有變差......我有買來用,我知道

你注意一下這幾年的螢幕,DVI 或HDMI 才會好看,VGA 出來的顏色差很多,用VGA 還是要用舊的,我是這麼覺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注意一下這幾年的螢幕,DVI 或HDMI 才會好看,VGA 出來的顏色差很多,用VGA 還是要用舊的,我是這麼覺 ...

同感!在高解析度下就能看出類比與數位訊號的差異。
撇開螢幕本身的畫質處理技術,在相同的解析度下(1920*1080),數位訊號細膩度會比類比好很多。

网友:
LCD顯示器本來就應該以數位訊號輸入的,因為產品差異化才會有D-SUB介面的產品....

所以理應由DVI-D、HDMI、DP介面演化......

零售卡應該會附一個轉接介面,除非那是套裝系統下出貨的...

网友F:
除了繪圖卡會附一條轉接線,現在高階顯卡都不會附轉接頭或是轉接線了,都買高階顯卡了,當然螢幕也要跟著升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了繪圖卡會附一條轉接線,現在高階顯卡都不會附轉接頭或是轉接線了,都買高階顯卡了,當然螢幕也要跟著升 ...

就像老大買E~Class出廠都沒送備胎一樣的概念說n_170|

网友:
AMD的4PORT輸出的繪圖卡會附轉接線,不過是小頭DP轉成大頭的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