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鹽燈用小燈泡調光器故障

楼主(2017-05-22):
家裡用的鹽燈調節器壞了
燈泡是E12的鎢絲燈泡
老媽以為只有燈泡會壞換了好幾個都不亮
想說丟掉買一條新的比較快
想說可以修的話少製造一件垃圾的想法
麻煩各位幫個忙看是否可修

調光器廠牌沒寫出來只有logo

110V有入電,打開會有電源指示,不過輸出端燈泡不會亮

背面

目前能想到的是換這顆型號是 PJ 600D BT134 A1132 B7

麻煩高手幫我解惑

楼主:
抱歉我好像選錯區了,但是找不到刪文的功能,可以幫我刪文或是移至維修DIY區嗎,謝謝

网友:
有接觸不良..................用烙鐵焊一下這個點, 即可以修好!

這位女生好像有一點...恰北北!!!

网友:
1. PJ 600D BT134 A1132 B7  是一個 triac 零件, 有可能燒壞了
2. 若不是這個零件問題, 建議把整個電路重新銲一次
3, 這個電路是一個簡單的調光電路!

网友:
小弟家也有一顆鹽燈,但沒用調光器,是直接接上電源來使用。
鹽燈沒東西加熱很容易吸水溶化。

网友:
有量過那個可變電阻阻值了?
那個看起來是可以直接斷掉電路的
面板有off項目

网友:
鹽燈就是需要透過鎢絲燈泡的熱度來除濕, 防止溶化,
所以不適用 LED/省電燈泡, 調光器也不適用.

廢掉調光器, 直接接神明燈用的 7W 清光燈泡就好
(別懷疑, 那顆小燈泡, 真的是 7W)

网友:
那顆可變電阻似很容易故障  我的是只有轉到底會有反應

楼主:
修好了,調光正常
材料行沒有600D BT134就用500D BT134湊和看看
換上去就好了,假定還是不行的話就直電110V讓他全亮好
或是下次又壞的話就跳過調光器了

感謝各位的協助,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