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55U33不開機,電源指示燈不亮

楼主(2017-05-22):
請問版上大大:
有待機5V電源到主板,按POWER鍵無P_ON輸出,遙控也沒作用,主板上只有LD1 3.3V 及LD2 1.26V,電容已換過,接下來不知從何處著手,不知版上高人有無遇過此問題?

機型銘牌

機型銘牌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网友:
請問LD2的零件編號?

网友:
主板应还有一组DDR供电沒检查出来,

1.5或1.8伏的哦

网友:
U9程序LOSS

网友:
2010 有錢人的電視!  電視55寸修起來, 比較有精神.   請問一下是不是led 屏幕?  請給電視整台的照片, 我想原因不是在主機板!  修理方法應該是...把電源板上的POW-ON 跟 BL-ON 接通5V, 看是否有點亮屏幕.

楼主:
jnt大大:
LD2的零件編號:A1117A ADJ

巨風大大說的DDR供電確實沒量到,而快樂人大大說的U9,我量第8腳有3.3V,手上也沒該機型程序所以沒動他.

peter5438大大:說的我也有試過,屏會亮,但會閃動

网友:
那你就修好啦! 這問題是出在那個 CCFL 燈管上面,  還有就是兩片CCFL控制板的中間接頭常發生有接觸不良的情形.

屏會亮,但會閃動.......這樣就不行了!  會造成主機板不開機!

楼主:
回覆peter5438大大:問題是我按電源鍵,主板p_on沒訊號輸出(連閃一下都沒有),所以電源版也就沒啟動.

网友:
LD2及主板上的其他電源晶體電壓輸入輸出確認一下,adj是可設定電壓的,不過覺得1.26V似乎偏低,主板上的5v,3.3v,1.8v確認看有無正常,指示燈不亮,主板ic待機沒正常工作,要先確認主板各電壓

楼主:
不知哪位前輩有此機型的線路圖能否提供感激不盡!

网友:
閃動很正常~
禾聯用的電源板~
要強制啟動~
都需要另外在5V跟GND加上負載才行~

您這是倍頻面版~
板上有人分享過程序~
我沒記錯應該是型號37u33_
可以先備份U9再燒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peter5438大大:問題是我按電源鍵,主板p_on沒訊號輸出(連閃一下都沒有),所以電源版也就沒啟動. ...

這個電視機非常的重, 我修理過.

我跟你一樣也是覺得主機板問題, 但是後來發現只要CCFL燈管控制器不工作, 則主機板就不會工作.

首先檢查這四片CCFL燈管控制電路基板有沒有接觸不良!  請打開四片保護用塑膠片,我都把他們丢了.

楼主:
回覆以上各位前輩:高壓板檢查過沒發現異常,fireway大大提供的方案,寫入3733韌體已可開關機,畫面藍屏,所以應該是韌體出錯,不知有哪位前輩可提供此機U9,U10的韌體,在此先說聲謝謝!

楼主:
另外想請問一下版上有使用RT809F的前輩,要燒寫U9,U10這兩棵IC,是否要從機板上拆下來燒,因為我如果直接在線上燒寫都會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