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銅吊扇不轉 (上面沒有品牌) (已更換過開關和電容)

楼主(2017-05-22):
大家好,最近我們單位的吊扇有些故障了
換了快十台,都是啟動電容故障,所以覺得不轉應該就是啟動電容掛了

但是最近修到一台吊扇,一來它的啟動電容是5.5 uF的,和別人不同
另一個就是拆開的時候,裡面的段數開關已經解體
本來以為撿到軟的
1.換上一般5uF的電容(因為手邊只有5u  沒有5.5u的,不過即便容值稍降,頂多應該是轉比較慢,不至於不轉吧)
2.換上新的52吋三段開關
3.確定有過電,因為我拉拉繩三段開關,會看到開關內有火花

請問可有其它的查修方向?
吊扇有像一般立扇一樣,有溫度保險絲嗎?
因為底下金屬圓殼拆開好像也沒別的零件了

网友A:
要拆到馬達裡面,
才會看到溫度保險絲,
應該是溫度保險絲掛了,
大大請補上品牌+型號.

网友B:
>>本來以為撿到軟的...

是硬的, 要拆到馬達裏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來以為撿到軟的...

是硬的, 要拆到馬達裏面...

這個就完全沒有經驗了  有換過立扇的溫度保險絲  頗麻煩  線圈又細。

所以吊扇如果要換溫度保險絲,是不是要把所有線拆掉,整座吊扇拿下來才有辦法?
想到就覺得有點困難,畢竟有點高,又有點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拆到馬達裡面,
才會看到溫度保險絲,
應該是溫度保險絲掛了,

抱歉  我版規有了解要型號和品牌
不過因為吊扇有點年紀了,爬上去看也沒有看到品牌的貼紙或型號
請見諒。

另外如果要拆到馬達裡面
光是那個矮圓柱的馬達外殼,是不是就很難拆?
印象好像不是螺絲轉開就可以,還需要費力的敲敲打打。

另外如果牆壁風扇的開關(非螢光)已經關掉
那麼吊扇的所有出線  互相碰到應該就沒有影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我版規有了解要型號和品牌
不過因為吊扇有點年紀了,爬上去看也沒有看到品牌的貼紙或型號
請見諒。 ...

總開關的此開關電源關閉,
比較安全,
生命無價,
只怕有萬一.

网友C:
1.請您上電後量開關輸出,確定開關是好的
2.如果馬達拆的開,請樓主PO過程,小弟以前拆吊扇馬達,馬達本體就是拆不開,推測工廠應該轉子跟定子就定位後再用液壓機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請您上電後量開關輸出,確定開關是好的
2.如果馬達拆的開,請樓主PO過程,小弟以前拆吊扇馬達,馬達本體 ...

1.請問所指的開關是指那個零件?  三段的那個L123開關已經換新的囉

2.不太確定吊扇馬達溫度保險絲怎麼換 (或是馬達到底能拆不能拆),只是依稀記得以前看板上文章,印象好像不好拆或是不能拆,也好像沒有看過人家分享更換吊扇馬達的溫度保險絲。
如果不能拆就棄修,材料新的一台1000多塊,不過工錢跑不掉也要1000-1500
如果要省點錢的話,線和螺絲壁虎都現成的,大不了自己安裝,大概最省只能到這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我版規有了解要型號和品牌
不過因為吊扇有點年紀了,爬上去看也沒有看到品牌的貼紙或型號
請見諒。 ...

都要視同有電 !!!

外部的金屬部分的  G
牆壁風扇的開關(非螢光)已經關掉...錯亂的 L N 接線 !!!

非專業人員請小心 !!!

网友:
吊扇的馬達溫度保險絲若想更換,要將吊扇拿下來處理
當初買來應是帶線的(紅黑兩線),只是和天花板電源出線纏接而已
還有要注意的是馬達漆包線很脆弱,一焊就成灰燼,
所以記得只要將溫度保險絲兩端直接剪掉,用新的保險絲接腳相互纏接夾緊就好
還有更換過程要小心,絕對不要拉扯馬達漆包線,斷了就88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1.請問所指的開關是指那個零件?  三段的那個L123開關已經換新的囉

2.不太確定吊扇馬達溫度保險絲怎麼換  ...

請老闆換新的,
安裝給別人賺就好,
何必自己動手.

楼主:
這台拖了好一陣子
已經報修要買新的來換
無奈單位今年有很多地方整修
會計說暫時不能換了

所以可能真的要嘗試修看看
1.今天開開關,它小小微轉了約1/10圈停下,既然會自己動,是否說明保險絲正常?

2.會微微動,電容也新的
手去撥也能輕鬆轉沒卡死
讓人費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拖了好一陣子
已經報修要買新的來換
無奈單位今年有很多地方整修

看了一些網文
舊式吊扇馬達好像沒有溫度保險絲 ?

要不要試量一下漆包線有沒有搭鐵短路 (老舊漆包線短路)
激磁動能推不動軸心

另外老舊馬達有些隱憂 (廠商設計耐用年限好像一般ˊ只預定5年)
不是看到會轉就好
漆包線會老化,怕絕緣有問題
災害案例 : 電風扇故障起火火災案例分析
一般常見電風扇常見故障因而導致起火情形如下:
(一)電動機故障:電風扇啟動後,電動機溫度將會維持一定的溫度。
         當持續穩定的負載運轉時,電動機最高溫度並不會超過運轉容許溫度。
         但在長期使用後可能會使軸承老化、過緊轉動不順,常見跡象為電動機 發出噪音聲,或轉動速度很慢很慢致電動機後方發燙。
         若繼續運轉使用將會導致電動機線圈過負載,促使線圈溫度升高、絕緣劣化,甚至起火燃燒。

(二)電容器故障:啟動後扇葉無法轉動,但用手一撥即能正常轉動或電動機 發出沉悶「嗡嗡」聲 則有可能是啟動線路電容器故障。
          電容器有「額定通電時間」係電容器的壽命時間,
          額定通電時間是在電容的額定負載、額定電壓、額定溫度、額定頻率下運轉時之設計上的最低壽命,
          一般是以 25,000 小時為標準。當超過 額定時間時,便有可能發生冒煙甚至起火的現象。

(三)電源線問題:電風扇輕巧移動方便,故使用時常會拉扯電源線情形,久而久之電源線接點便容易鬆動甚至損傷,常見狀況是扇葉時轉時停。
         電線接觸不良容易發熱,進而使電線被覆受損造成短路。

隨機參考影片 : 吊扇馬達製造過程

輪轂馬達繞線機 Wheel Motor Winding Machine

全自動吊扇測試系統 Automatic Ceiling Fan Test Syst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拆到馬達裡面,
才會看到溫度保險絲,
應該是溫度保險絲掛了,

今天心血來潮,又爬上去量看看
想要確定是不是保險絲問題
量測想法:
仿照立扇,切換不同段數,電阻擋量測插頭兩端,若都是斷路則保險絲故障。

但是因為吊扇不像立扇有插頭。
所以我就把啟動電容拔掉,量測本來接在啟動電容所插的位置(紅、白)
理論上這個紅白,應該就是插頭那兩端的意思吧?

結果量測出來大約1000多(如圖),我切換強弱段數,量測結果不變
如果保險絲斷掉應該是斷路,或是量測這兩點  跟量測插頭是不同的
目前沒有頭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心血來潮,又爬上去量看看
想要確定是不是保險絲問題
量測想法:

你量這兩點只是代表馬達啟動沒斷路,
有可能斷在快,中,慢的馬達線,
但我知道電容有一邊是接兩條線.
可能這邊線扯斷了.
這個吊扇還是讓他安息會比較好,
公司是營業的單位,
不要因省小錢而花大錢(跟你們會計說).

#13 ericchou大 有特別提醒,
吊扇是有壽命的期限,
若繼續運轉使用將會導致電動機線圈過負載,促使線圈溫度升高、絕緣劣化,甚至起火燃燒。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這兩點只是代表馬達啟動沒斷路,
有可能斷在快,中,慢的馬達線,
但我知道電容有一邊是接兩條線.

好的 安全第一 感謝提醒^^
只能先讓它這樣擺著度過夏天
等107年度,再來修理吧~~

网友:
黃--- 桃=?  (運轉繞組)
紅--- 灰=?  (啟動繞組)

灰---棕---紫=?
以上各線段電阻請測量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