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 TC-32MPJ 電源板裸測維修

楼主(2017-05-22):
Panasonic Tc-32mpj 電源板裸測,已爬過文,和版內一篇文遇到一樣的情況,電容全都換過,L6598D已換,MOSFET 拆板下來量測沒問題,電源板單板裸測時,板端起動時,輸出12V會9V~1V飄動,L6598D的VCC由TO-92的7812供應,7812電壓不足,輸入11.7V輸出10.4V,最大顆的電容用DC檔量電壓會變動336V~353V飄動,請前輩指點如何下手維修,謝謝

電源板已單獨裸測啟動

電源板已單獨裸測啟動

7812輸入電壓只有11.7V

7812輸入電壓只有11.7V

L6598D已換新但VCC只有10.4V

L6598D已換新但VCC只有10.4V

Vsb正常,啟動後5v和12v和24v電壓會上下飄動

Vsb正常,啟動後5v和12v和24v電壓會上下飄動

网友A:
此power單板維修需作假負載.
沒做電壓會飄動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power單板維修需作假負載.
沒做電壓會飄動ㄉ

請問假負載如何做?5v,12v,24v都要嗎?能否用水泥電阻?請問要用多少阻值和瓦數,謝謝

网友:
看樣子,您只有換大顆電容,其實這種電壓問題,小顆電容也不能忽視,因為小顆電容多用在冷啟動、供電、回授...等重要部位。

楼主:
有的,電源板上的2顆10uf/50v和3顆47uf/50v,的小電容都有換新,但仍然一樣情況,一次側高壓有動作,查修到供應L6598D的7812發現輸入只有11.7v,輸出只有10.4v,,板上有兩顆TL431幾乎只有1~2v,明顯電壓偏低,懷疑是輔助副供電電源有問題,但,仍是查不出問題主因,,MOS正常,W6252D第一腳有高壓,4~5腳有12v,,2次側5v12v24v電壓漂動大約是一秒一週期變化,請前輩指點,謝謝

楼主:
更正上述TL431;;IC7_TL431輸入3.8v輸出2.4v;;IC13_TL431輸入8~21v輸出0.5~2.1v漂動

网友:
通常問題是在這個STR-W6252D [PWM Off-Line Switching Regulator ICs]!  必須更換. 你可以檢查輸出電壓決定是不是這的問題. 如果不是就是你還有一些小的零件在,L6598D周邊你漏掉了.  特別是齊納二極體!

照片是偷來的

网友:
你有做更換的元件,焊點要不要再檢查一下,高壓的焊點也再檢查一下哦!

楼主:
完修,這台的狀況單電源板強制啟動,確實要接負載才能正確輸出,A/D板和電源都有傷到零件,感謝前輩們的指導.

网友:
恭喜完修,不吝嗇的話,把處理過程PO上來吧,讓其他的痞友也能學習一下,感謝!

楼主:
首次發文,沒將過程拍照記錄請痞友見諒,物件已被物主取走;下次會注意拍照記錄回饋,感謝痞友前輩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