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Bravia KDL-46X200A 46吋 能通電,但是沒有畫面

楼主(2017-05-22):
嗨~各位網上的網友你們好
小弟SONY液晶螢幕故障,但是不會修,自己有去買二手電路板(如下圖紅框處)  ,但是還是故障,螢幕能通電,但是沒有畫面
目前的問題是
1. 用遙控器與液晶螢幕旁的按鍵開啟電源是可以的(液晶螢幕底下出現SONY 符號而已)
但是螢幕完全沒有反應 (液晶全黑 感覺完全沒過電)
請問這大概是甚麼問題造成的呢?謝謝各位幫忙

背面紅框自行換過板子,結果無效電視還是故障

背面紅框自行換過板子,結果無效電視還是故障

通電時候,螢幕完全沒有反應

通電時候,螢幕完全沒有反應

网友A:
你換的是主機板,
有可能壞的是燈管背光或邏輯版
網狀鐵蓋下還有兩塊板子

网友B:
主板换了还不行,

唯有背光电路出问题哦,检查是否背光开启电压输出?

网友C:
請你繼續換下去~~~~總會給你矇到的n_145|

网友D:
聲音有沒有出來?拿手電筒對螢幕照光看有沒有影像?

這台10年前賣價18萬,當時買不下手買了12萬的KDL-40X200A,大約5年前電源板故障自己修復,到現在還在使用,對比現在電視的價錢,當時10幾萬可說是天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你繼續換下去~~~~總會給你矇到的

网友E:
我有修過這種問題! 是屏幕有問題....拆開用手壓左右端TABs ....影像會出來! 可以用壓條來修理!

原因是LCD屏幕鬆動...導致LCD屏幕排線有一點鬆動! 因為屏幕不是SONY做的, 還修過一台的問題是T_CON的問題, 它裡面的保險絲是打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換的是主機板,
有可能壞的是燈管背光或邏輯版
網狀鐵蓋下還有兩塊板子 ...

謝謝你的回覆
請問燈管背光或者是邏輯板  是哪兩塊板子~能跟我說明一下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换了还不行,

唯有背光电路出问题哦,检查是否背光开启电压输出?

請位被光開啟電壓輸出是在哪個部分? 可以透過圖標示給我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修過這種問題! 是屏幕有問題....拆開用手壓左右端TABs ....影像會出來! 可以用壓條來修理!

原因是LCD ...

謝謝你的回覆
請問能用圖示或者是跟我講大概TABs 的大概位置嗎?
因為我是新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聲音有沒有出來?拿手電筒對螢幕照光看有沒有影像?

這台10年前賣價18萬,當時買不下手買了12萬的KDL-40X2 ...

聲音沒有出來~螢幕全黑~手電筒照了~沒有影像耶 (感覺是液晶完全沒過電)
這台之前真的超貴...也是買了十幾萬
謝謝你的回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回覆
請問能用圖示或者是跟我講大概TABs 的大概位置嗎?
因為我是新手 謝謝 ...

概TABs 的大概位置嗎?

最左邊和最右邊的TAB用手輕輕地按住一邊, 在重新開機即可看到影像...這種電視很少有電路板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位被光開啟電壓輸出是在哪個部分? 可以透過圖標示給我看嗎

在主机板与背光板的连接线上找,

要在开机瞬间测量这个电压哦!

因背光或灯管不良会保护,电压很快会消失

网友F:
請問, 電視下方的LOGO "SONY" 燈號亮了之後, 按遙控器的頻道按鍵 CH+ , 間隔1~2秒按一次,  你的螢幕會開啟嗎?

网友:
應該要從頭開始查起吧~電源板的各各電壓,量connector的每個pin的電壓,說不定就找到是哪個電壓有問題,追一下線路之類的…

网友G:
紅色電源燈閃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概TABs 的大概位置嗎?

最左邊和最右邊的TAB用手輕輕地按住一邊, 在重新開機即可看到影像...這種電視很少 ...

好的我來找看看~有問題再請教你~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主机板与背光板的连接线上找,

要在开机瞬间测量这个电压哦!

這我思考一下要怎麼做好了~謝謝你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 電視下方的LOGO "SONY" 燈號亮了之後, 按遙控器的頻道按鍵 CH+ , 間隔1~2秒按一次,  你的螢幕會開啟 ...

好的我試試看~有進度再跟你回復唷~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紅色電源燈閃幾下?

綠色電源燈通電後~都沒閃耶~~~請問哪邊有紅色的電源燈號呢?謝謝

网友:
你的螢幕背光有亮嗎?如果看不出來,把燈關掉開機看看,背光有亮叫黑亮屏,背光沒亮叫黑屏,另外開機綠燈,可以正常關機嗎?一般而言,背光有亮檢查主板/tcon/刀板,背光沒亮檢查電源高壓及燈管部份

网友:
紅色的燈號 在 綠色的電源燈號 旁邊

网友H:
查看電源板保險絲有無燒斷?

网友I:
後蓋都打開了
開機先看看lcd backlight有沒有亮
把家裡的燈先關掉
看看後面有沒有亮亮的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後蓋都打開了
開機先看看lcd backlight有沒有亮
把家裡的燈先關掉

我發現電視打開後,LCD 背光根本沒有亮~請問是LCDˋ的電壓沒過ˋ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看電源板保險絲有無燒斷?

目前看電源板上的保險絲正常沒斷掉耶
(電視感覺可以通電~但是LCD是完全沒亮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紅色電源燈閃幾下?

完全沒有亮紅燈~~~只有顯示電源的綠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紅色電源燈閃幾下?

完全沒有亮紅燈~~~只有顯示電源的綠燈耶~代表LCD的檢測機制沒運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沒有亮紅燈~~~只有顯示電源的綠燈耶~代表LCD的檢測機制沒運作嗎?

綠燈代表他TV是工作的!

Sony Bravia KDL 46 XBR4 - fix ghosting-taking it ap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8vbm2AAB2Y

Sony TV- Bad picture Screen Service Repair Gui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1KzXlEzzww

Sony KDL-46XBR4 Tab Bond Problem / F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CExlSnG4yY

Sony KDL40XBR4 LCD L.C.D. TV 13 Blinks Repair Fix Backlight KDL 40 46 52 XBR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oZnSleucJ0

Sony KDL-46VL130 LCD TV with a bad LCD Panel Dark - Black - White Distorted Shaded Pictu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st6pKLtTE&t=221s

我有換過過這個 T-Con Board就修理好: [ 在中間最上面有有鋁箔紙蓋著 ]Samsung LJ94-01953H (404652FIX2HC6LV1.2) T-Con Board

网友:
這是我上網查的,給你參考

楼主:
先謝謝各位先進熱情的幫忙~小弟現在發現電視遇到的問題是
1. 紅色的待機燈號完全都不亮 (已經插110v,但是尚未啟動電源),即使通電後 也是沒亮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閃幾下.....
2.啟動電視電源後,綠色燈號亮起,此時sony logo 燈號也亮起~但是完全黑屏(根本沒背光)
~電視大概開機10秒後,我看到sony logo燈號與綠色電源指示燈   瞬間關閉且再次啟動電視一次(但是完全黑屏)
3.我單純接了av端址,嘗試摸黑切換輸入源看看有沒有聲音~~~總是沒有聲音輸出...

我想說是電源板問題,拆起來後,但是又不知道怎麼單獨讓sony的電源板送電啟動 (ˋˋ這樣比較好檢查,之前聽說有pwr_on 短路方法,  但是我看sony此版子根本沒有此接腳)
不知道各位有經驗的網友們~方便指導一下這要從何修起?
先謝謝各位網友熱情提供好多資訊~讓我漸漸的覺得有信心可以自己修復此電視
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 電視下方的LOGO "SONY" 燈號亮了之後, 按遙控器的頻道按鍵 CH+ , 間隔1~2秒按一次,  你的螢幕會開啟 ...

報告~~~螢幕沒開啟

楼主:
報告各位先進~我量測電源板輸出電壓腳位:
(開機瞬間量測~  都沒電~  通電長時間也是沒電)
請問0v 是因為電源板的問題嗎?謝謝
PANEL_DET=0V
BACK_LIGHT=0V
DIMM=0V
AC_RLY=0V
PFC_DET=0V
OVP=0V

STBY5V=5.01V
18V=18.12V
AUDIO_VCC=14.06V
11V=10.11V
7V=6.7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各位先進~我量測電源板輸出電壓腳位:
(開機瞬間量測~  都沒電~  通電長時間也是沒電)
請問0v 是因為電 ...

不太合理......AC_RLY=0V照理說主電源不會開起來,只有STBY5V有電壓才對。

AC_RLY是正觸發,0V時關閉主電源,5V時開啟主電源。

您是如何測量的?電表負端接在哪裡?

AC_RLY起動相關電路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5392&pid=445467

网友F:
我的電視是 KDL-40X200A, 情況跟你類似, 有時候按CH+可以開啟, 開啟後看7~8小時都沒問題.

但是關機之後 再重開機, 就又會陷入沒有畫面、綠燈重開、有一個"搭"的聲音.

有成功開啟過 3~4次.

這是我量測高壓板跟 電源板connector的電壓值, 不知有沒有跟你一樣.

高壓板:
11V                    10.38V
Protect                0V
GND                    0V
Lamp_Det_R1       0.016V
Lamp_Det_L1       -0.072V

11V                    10.39V
GND                   0V
Panel_Det            0V
Back_Light          0V
Dimmer               0.01V
GND                   0V

電源板:
11V      10.38V
11V      10.38V
11V      10.39V
11V      10.39V
GND      0V
GND      0V
GND      0V
NC         X
7V        6.85V
7V        6.84V
GND     0V
GND     0V

Audio_GND    0V
Audio_GND    0V
Audio_VCC     14.06V
Audio_VCC     14.06V

11V                    10.39V
GND                   0V
Panel_Det            0V
Back_Light          0V
Dimmer               0.01V
GND                   0V

NC                     X
Panel_Det            0V
Back_Light          0V
Dimmer               0.01V
GND                   0V
AC_RLY              4.87V
PFC_Det             3.25V
OVP                   0V
STBY5V              4.91V
GND                  0V
GND                  0V
18V                   18.10V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的電視是 KDL-40X200A, 情況跟你類似, 有時候按CH+可以開啟, 開啟後看7~8小時都沒問題.

但是關機之後 再 ...

很可能是電源版保護誤動作,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5392-1-1.html

#9樓有operator_kao大提供的Service Manual,內容很完整,拆裝順序、電路圖等都有,您可下載研究看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先進熱情的幫忙~小弟現在發現電視遇到的問題是
1. 紅色的待機燈號完全都不亮 (已經插110v,但是 ...

大大
印象中 ysc 大專修這個電視,
你直接網上請問他收修嗎?,
較保險作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大大
印象中 ysc 大專修這個電視,
你直接網上請問他收修嗎?,

不是不是!我只是修好自己的電視而已,並不是從事電視維修工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不是不是!我只是修好自己的電視而已,並不是從事電視維修工作。

ysc 大

誤會大大了,還是期待您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換的是主機板,
有可能壞的是燈管背光或邏輯版
網狀鐵蓋下還有兩塊板子 ...

從描述中可看出你是搞不定的,有極大可能愈搞愈糟 !
這電視我猜是 TCON/燈管/高壓板,其一出問題,
電視如果價值不斐,建議找有維修經驗和技術的彼得大大幫忙吧(peter5438) !

网友F:
t895073 大大

我有找到修理這台電視的資料, 在附件, 沒有解壓縮密碼

北美的型號 KDL-46XBR2 跟 台灣的 KDL-46X200A 很像

應該也可以參考

一起加油, 祝早日完修

1.45 MB, 下載次數: 2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合理......AC_RLY=0V照理說主電源不會開起來,只有STBY5V有電壓才對。

AC_RLY是正觸發,0V時關閉主 ...

對~抱歉我量錯了~~~
電視開啟通電後~
PANEL_DET=0V
BACK_LIGHT=0V
DIMM=0V
這三個電壓是0V   ....
另外我也買了電源板換了下去~~狀況一樣~暈倒
請問有可能是那兩塊背光高壓版有問題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電視是 KDL-40X200A, 情況跟你類似, 有時候按CH+可以開啟, 開啟後看7~8小時都沒問題.

但是關機之後 再 ...

謝謝你提供電壓數值~
的確對~抱歉我量錯了~~~
電視開啟通電後~
PANEL_DET=0V
BACK_LIGHT=0V
DIMM=0V
這三個電壓是0V   ....
另外我也買了電源板換了下去~~狀況一樣~暈倒
請問一下~你的CH+  是指遙控器的頻道+1 那個CH嗎? 我按著遙控的  "CH 上" + 電源~似乎沒辦法啟動電視
請指教我的流程有問題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可能是電源版保護誤動作,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5392-1-1.html

您好~我們有換了電原版~~還是不WORK
有可能是高壓版問題嗎?  這台有兩片液晶高壓版....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大
印象中 ysc 大專修這個電視,
你直接網上請問他收修嗎?,

哈哈真的嗎?那我問問看YSC~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ysc 大

誤會大大了,還是期待您分享

喔喔我會錯意了DX

楼主:
引用 网友F:
t895073 大大

我有找到修理這台電視的資料, 在附件, 沒有解壓縮密碼

嗨~ZEROSEAN 你好~
我還在持續嘗試~~~~
目前的進度是    更換主機板了       也更換了電源版....
有點沒有頭緒了  哈哈哈  難道是高壓版嗎XD
謝謝你的資訊~
讓我們關注此版最新進度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描述中可看出你是搞不定的,有極大可能愈搞愈糟 !
這電視我猜是 TCON/燈管/高壓板,其一出問題,
電視如果 ...

TCON/燈管/高壓板
恩~我在思考要怎麼檢查此原件
目前更換了主機板和電源版   電的問題一樣~(沒有背光  沒有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提供電壓數值~
的確對~抱歉我量錯了~~~
電視開啟通電後~

對, 遙控器上面的頻道選擇CH+ , 在調整音量大小的右邊

有時候按一按 CH+ ,  畫面會跳出來

不是 CH+ 跟 Power On 一起按,

先按電源開機, SONY燈號跟 綠燈亮了之後 才按 CH+

電源綠燈亮後,  開始按 CH+ , 1~2秒按一下 , 多按幾下

1. 電視待機, 沒有燈號
2. 按電源鍵開機
3. SONY 跟 綠燈亮了
4. 每1~2秒按一下 CH+
5. 多按幾下, 有時會跳出畫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們有換了電原版~~還是不WORK
有可能是高壓版問題嗎?  這台有兩片液晶高壓版....謝謝您 ...

哈~哈~哈~哈~哈~藏鏡人來了!!!     登場歌
「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用我的魔音穿腦.....我禀告你...請你馬步站好來.....[這個絕對可以修好你的電視.  請看!]

I found another post with the same model TV and same problem. I was told to check the fuse on the T-Con. I tested the fuse and it was bad. replaced fuse and now the TV works again.
我發現另一個同樣的電視機的帖子和同樣的問題。 我被告知要檢查T-Con上的保險絲。 我測試了保險絲,這是壞的。 更換保險絲,現在電視機再次工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對~抱歉我量錯了~~~
電視開啟通電後~
PANEL_DET=0V

請問,

換完電源板之後的電壓一樣嗎?

我在想, 會不會是那個11V (實際量測:10.11V) 太低,

導致後續的開機程序無法啟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在想, 會不會是那個11V (實際量測:10.11V) 太低,

應該不是這個問題,這個電壓原本就偏低,不是異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應該不是這個問題,這個電壓原本就偏低,不是異常。

收到,  再想想其它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收到,  再想想其它的可能

如果已經換了確認沒問題的電源板還是無法排除,那應該問題在 AU 板或 TCON 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哈~哈~藏鏡人來了!!!     登場歌

「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用我的魔音穿腦.....我禀告你... ...

真的非常感謝你的資訊~~
我這假日來換看看
我看到你有回覆說換了沒反應有可能是AU板
請問甚麼是AU板? 是驅動背光的兩塊高壓版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非常感謝你的資訊~~
我這假日來換看看
我看到你有回覆說換了沒反應有可能是AU板

AU 板是指主控板,就是很多外接訊號端子那片大板子,上面有印大大的 AU 字樣。

网友:
補充電路板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先進熱情的幫忙~小弟現在發現電視遇到的問題是
1. 紅色的待機燈號完全都不亮 (已經插110v,但是 ...

T大已經換新的主機板和電源板故障情形仍依舊(表示故障點不在此),
彼得大已經為你明確指出故障點可能在TCON的 F1 (貼片式電阻FUSE)
直搗黃龍吧 ! 雖然繞遠路可練功夫,走捷徑卻可增信心,
先量一下 F1 是否開路了 ?

网友F:
請問大大, 你有量測 PFC_OUT , PFC_GND 的電壓嗎?

我把電表的黑探針接觸機殼鐵板 , 紅探針接觸 電源板連接到高壓板的 PFC接頭

我量測到的是:

PFC_GND      交流電 56VAC , 沒有直流電

PFC_OUT      交流電 56VAC , 直流電 332VDC

請問這是有漏電到接地嗎?  還是我的量測方法錯誤?

補充內容 (2017-6-13 10:18 AM):
更正 :  PFC_GND   交流電56VAC    有直流電, 負號, -56VDC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大大, 你有量測 PFC_OUT , PFC_GND 的電壓嗎?

我把電表的黑探針接觸機殼鐵板 , 紅探針接觸 電源板連接 ...

你講的D2 跟 D3 的電壓輸出那邊嗎? 我現在人還在南部出差~~還沒回北部試試YSC大提供的方法~
我之前有量過D2 跟D3 電壓輸出    都是0V, 還是要我量測別的地方? 你跟我講ˊ一下~回去北部我試試看

网友F:
我用電表量測時的接觸點 如下圖 ,

紅色探針量電源板左上角的CN6501 PFC_OUT 跟 PFC_GND ,

黑色探針接觸 市電AC110V的接地 連接到鐵殼的地方,

PFC_OUT : 直流332V  與  交流56V
PFC_GND : 直流-56V  與 交流56V

兩個測量點 都有直流電 與交流電,

我量測到的數值好像有問題 , 只是想請問大大如何量測才是正確的

圖檔無法上傳,抱歉

网友:
補充PFC量測點的圖

网友:
請問 t 大大,

電路板要到哪裡買?  是新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電表量測時的接觸點 如下圖 ,

紅色探針量電源板左上角的CN6501 PFC_OUT 跟 PFC_GND ,

PFC_OUT : 直流358V  與  交流75V
PFC_GND : 直流0V  與 交流0V
我的兩塊電源板量測的結果都差不多這樣
給你參考唷  目前我還沒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哈~哈~藏鏡人來了!!!     登場歌

「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用我的魔音穿腦.....我禀告你... ...

感謝peter5438提供的資訊~
真的很抱歉太慢回現在的狀態~因為去南部出差~
小弟把T-CON (邏輯板)拆掉後
那個保險絲沒斷 .....
所以我的問題依舊沒解決~哈哈哈
我在懷疑是電源板跟Tcon 之間的連線~是通過BE2 這塊
(鐵絲網內的訊號處理版子,之前有ZEROSEAN熱情提供位置圖可以參考前面回文)
會不會所謂的BE2 那快訊號處理版有問題呢? (可接HDMI 那個子)

補上目前問題:
1.自行買過G1 (電源版)更換後無效
2.自行買過AU版 (俗稱主機板)更換後無效
3.現在的問題是:
待機紅燈不會亮,通電後電視綠燈會亮起~但是綠燈亮個5秒後~秒熄滅(此時可聽到電源板繼電器拍拍兩聲)
馬上綠燈又亮起~ 此時持續亮綠燈~沒背光~接了訊號也 沒聲音
4. 我目前的除錯狀態:
我懷疑T-CON排線是跟BE2 接在一起~然後再接到G1的電源板上~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BE2 版子有問題~導致訊號沒辦法到T-CON

所以我開始除錯~如下:
沒啟動螢幕時~待機燈(紅色那顆不會亮)
若我故意把BE2 那版子與G1電原版排線拆掉 (此時待機紅燈依舊不會亮)
當我啟動螢幕電源時~綠色通電燈號亮起~待機紅燈會持續閃6下
我思考~應該是主機板有正常~所以能偵測到BE2 沒接XD
不知道D2 跟D3 容不容易壞~
....謝謝各位有經驗的前輩與大師們~再幫小弟集思廣義可能的問題點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peter5438提供的資訊~
真的很抱歉太慢回現在的狀態~因為去南部出差~
小弟把T-CON (邏輯板)拆掉後

哈~哈~哈~哈~哈~那請史艷文來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JLKHfatLzI  出埃及記 [Exodus]

索尼液晶電視最簡單的電視維修維修,這將修復電視屏幕上的線條,嘗試回流芯片在視頻結束時看到我的結果,了解如何修復索尼KDL-52V和KDL-52W 12或14個紅色閃爍待機燈 是tcon板錯誤,kdl-40ex,kdl-46ex,kdl-32ex,kdl-52ex,kdl-60ex 5個紅色LED閃爍是tcon錯誤,紅色閃爍的led燈電視代碼在這裡http://goo.gl/hT72ec, 電視關閉/幾秒鐘後關閉或圖片屏幕中的線條或黑色/無圖片或半屏幕。 連接到lcd面板的Tcon板或者另一個控制板大部分時間都是壞的,但是有些時候它是可以變壞的lcd面板選項卡,這很昂貴。 回流是臨時修復,但是重新盤點的芯片更好。 tcon板的成本在100以下。

DOES REFLOWING FIX CIRCUIT BOARDS??? SONY KDL- TV REPAIR RESULTS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X0kJIi4NMA

Sony TV- Bad picture Screen Service Repair Gui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1KzXlEzzww

史艷文來了!
Maksim Mrvica playing Exodus by Ernest Gold (High Quali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zU_rFfXzs

网友F:
這是我偶爾成功開啟電視,  進入的 self-check

紅燈閃6下是 power 的問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這是我偶爾成功開啟電視,  進入的 self-check

紅燈閃6下是 power 的問題

韓國版的的史艷文來了!!!
YuNa Kim - EXODUS by Maksim    .............最后面 2:56 我好怕金妍兒...摔下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_hLmLo_84A

但是閃6次, 是他故意的!
若我故意把BE2 那版子與G1電原版排線拆掉 (此時待機紅燈依舊不會亮)
當我啟動螢幕電源時~綠色通電燈號亮起~待機紅燈會持續閃6下

補充內容 (2017-6-18 01:08 AM):
注意! 褲子破一個洞? 不是啊! 仔細聽! 在1:44~1:51之間有呼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韓國版的的史艷文來了!!!
YuNa Kim - EXODUS by Maksim    .............最后面 2:56 我好怕金妍兒...摔 ...

抱歉, 我沒有說清楚

我之前有上網去查SONY電視的故障燈號,

發現每種機型的燈號次數所代表的都不太一樣,

所以提供此機型閃紅燈幾下代表什麼故障的資訊,

希望可以幫助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PFC_OUT : 直流358V  與  交流75V
PFC_GND : 直流0V  與 交流0V
我的兩塊電源板量測的結果都差不多這樣{: ...

我的是:
PFC_OUT : 直流332V  與  交流56V
PFC_GND : 直流-56V  與 交流56V

你的兩塊電源板是:
PFC_OUT : 直流358V  與  交流75V
PFC_GND : 直流0V  與 交流0V

完蛋了, 我的接地好像有漏電.

网友F:
BE2板子有一顆 橘色的LED,  大約每秒閃一次

聽國外網友說這顆橘燈是 BE2的心跳(heartbeat) , 有在閃代表BE2在工作

從電視機殼的上方往下看 可以看到橘燈

网友E:
大家一起來欣賞中國大陸的史艷文: 《梁祝》钢琴独奏 编曲暨演奏 巫漪丽老师

索尼Bravia KDL液晶電視的紅色LED閃爍閃爍的錯誤代碼:

紅色LED燈閃爍閃爍,紅燈錯誤代碼故障排除圖表,電視關機始終嘗試重新啟動電源,拔掉電源5分鐘,然後出廠設置電視,並從索尼網站更新usb驅動器  http://esupport.sony.com/US/perl/swu-download.pl?upd_id=7151
0沒有紅色待機燈檢查powercord或壞主邏輯板或電源板,檢查待機電壓
1紅色閃爍未使用
2個紅色閃爍是電源板不良,解決方案更換電源板
3個紅色閃爍是主要的邏輯或電源板,檢查待機電壓是否更換主邏輯板
4個紅色閃爍 - 可以是LD板或主邏輯板,檢查變頻器板電線是否電弧接地
5個紅色閃爍 - 不良的液晶顯示器連接或內部lcd短按鈕擋板可以確定連接不良
6個紅色閃爍 - 背光問題,壞主板或電源板或變頻器板 - 檢查電源板上的待機電壓。 “背光開”電壓應從主邏輯板3-5v到24V變頻器
7紅燈閃爍 - 主板過熱,可在電源板或主邏輯板上短路
8個紅色閃爍 - 主板sp prot,嘗試電源復位,用usb更新,或更換主邏輯板
9閃爍 - 檢查風扇錯誤,*如果電視機有風扇
10個閃爍 - 數字板或調諧器板*一些索尼電視可能沒有這個板
11個紅色閃爍 - 壞主板,壞IC,更換主邏輯板
12個紅燈閃爍是tcon錯誤T-con板或壞液晶面板,通常更換tcon板
13紅色閃爍是背光平衡錯誤不好的lcd面板或變頻器板(普通)或平板電路板在kdl-52v4100上,更換變頻器板通常是主邏輯板
14紅色閃爍HFR-壞TCON或壞LCD面板,更換tcon板。如果電視機停留在沒有tcon板上的情況下拔下tcon板,則更換tcon板。
分享這篇文章給有需要的人。

http://tampatec.blogspot.com/201 ... rror-codes-for.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一起來欣賞中國大陸的史艷文: 《梁祝》钢琴独奏 编曲暨演奏 巫漪丽老师

索尼Bravia KDL液晶電視的紅 ...

感謝Peter 大提供資訊~~
小弟需要思考一下該怎麼修理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BE2板子有一顆 橘色的LED,  大約每秒閃一次

聽國外網友說這顆橘燈是 BE2的心跳(heartbeat) , 有在閃代表BE ...

感謝Zero大告知~看來我的燈號有持續閃耶~~
應該是BE2 好的~~~
那我在思考一下可能哪裡有錯誤了

网友F(2017-06-23):
t 大大, 請問你知道這台電視的開機程序的ROM是在哪個板子嗎?

我發現天氣熱時開機都失敗,沒畫面; 但是天氣涼時(22~24度C)比較容易開啟畫面.

而且開啟有畫面之後, 都可以看好幾個小時, 懷疑只有某個開機程序異常, 但其他元件是正常的.

之前有看過彼得大大分享一篇, 把開機的IC用冷凍噴劑降溫, 然後就可以成功開機.

在懷疑是不是只有開機程序的IC有問題, 但不知道是哪一顆IC.

楼主:
引用 网友F:
t 大大, 請問你知道這台電視的開機程序的ROM是在哪個板子嗎?

我發現天氣熱時開機都失敗,沒畫面; 但是天氣 ...

哈 我覺得是AU 版裡面的IC ~但是不知道是哪一個
要不要嘗試在AU版上的IC 加些散熱片? (因為AU版上面有一顆總是很燙)
因為沒有很了解電視部分~我還在研究電路圖中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BE2板子有一顆 橘色的LED,  大約每秒閃一次

聽國外網友說這顆橘燈是 BE2的心跳(heartbeat) , 有在閃代表BE ...

我現在發現我的BE2 的燈號~通電後根本都沒有亮~
所以我懷疑是這塊板子了故障導致訊號出不去
( TCON那邊訊號需要經過BE2)
持續研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現在發現我的BE2 的燈號~通電後根本都沒有亮~
所以我懷疑是這塊板子了故障導致訊號出不去
( TCON那邊訊 ...

兩個電源板 都沒有橘色燈號嗎?

還是新換的電源板沒有橘燈, 舊的那一塊有燈號?

网友:
新發現的的service manual,

某些電路符合這個版本, 可以瞭解更多,

分享給需要的人.

网友:
SONY的電視不好搞,再者對新手來講又更是一個難題
SONY又以X200A的機子重又難搞,不過如果搞的定一定會很有成就感的,加油

网友K:
提個小問題!
有聽到繼電器的聲音!
那有沒有量過到底有沒有導通?

還有我覺得這台跟你的90%像(剩10%沒實體比對)~

网友E:
哈~哈~哈~哈~美國的史艷文來了....頭髮必須是黑的, 所以是這個人:     嘻~嘻~

電視幾秒鐘後關閉...也有可能是T-CON的問題!

DOES REFLOWING FIX CIRCUIT BOARDS??? SONY KDL- TV REPAIR RESULTS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X0kJIi4NMA&t=150s

索尼液晶電視電視維修: 這將修復電視屏幕上的線條,嘗試回流芯片在視頻結尾看到我的結果,了解如何修復索尼KDL-52V和KDL-52W 12或14個紅色閃爍待機燈 是tcon板錯誤,kdl-40ex,kdl-46ex,kdl-32ex,kdl-52ex,kdl-60ex 5個紅色LED閃爍是tcon錯誤. 電視關閉/幾秒鐘後關閉或圖片屏幕中的線條或黑色/無圖片或半屏幕。 連接到液晶顯示面板的Tcon板或者另一個控制板大部分時間都不好,但是有些時候是液晶顯示屏的標籤可能會變壞,這很昂貴。 回流是臨時修復,但是重新盤點的芯片更好。 tcon板的成本在100以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哈~美國的史艷文來了....頭髮必須是黑的, 所以是這個人:     嘻~嘻~

電視幾秒鐘後關閉...也有 ...

請問影片中是用"鋁箔紙"包住電路板嗎?

如果沒有熱風槍, 可以用吹風機嗎?

謝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請問影片中是用"鋁箔紙"包住電路板嗎?

如果沒有熱風槍, 可以用吹風機嗎?

請問影片中是用"鋁箔紙"包住電路板嗎?  YES.

如果沒有熱風槍, 可以用吹風機嗎? 當然可以! 但是你要改風速, 要變慢. 只要出口溫度, 可以達到溶解焊錫的溫度就可以了. [通常都是用12伏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影片中是用"鋁箔紙"包住電路板嗎?  YES.

如果沒有熱風槍, 可以用吹風機嗎? 當然可以! 但是你要改風 ...

謝謝~原來如此~我試過後有甚麼進度再上來更新
^^

楼主:
引用 网友K:
提個小問題!
有聽到繼電器的聲音!
那有沒有量過到底有沒有導通?

好我檢查一下繼電器有沒有過電~^^
謝謝你

网友:
奇怪这台为什么没有故障代码灯显示?

通常SONY出问题都有故障代码,如红灯闪几次,,,

网友:
SONY T-COM 文件

SONY T-CON_training_manual.pdf (854.08 KB, 下載次數: 68)

楼主:
哈~Zero 大謝謝提供資訊^^
不過我現在應該是T-con 沒過電~因為都不會燙~
所以也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還在尋找

网友:
已經修了一個多月了.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這到底又隱藏了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整件事情已經進入撲朔迷離的羅生門.

天地有情.人生無常.命運就像一張網.讓人掙不開也逃不脫.

此時李組長眉頭一皺.覺得案情並不單純.

這麼精彩.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