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DC立扇的磁鐵會前進約0.4cm可以上膠嗎?

楼主(2017-05-23):
DC變頻立扇感覺軸心有些異音,拆開後手轉測試確認608zz軸承有輕微卡卡,
網拍購買了德製的換上後,順便清了清漆包線周遭的一些生鏽,軸承尾部上油,算是正常了,
可是會突然又出現更大聲的異音,
測試了幾次才發現原來是軸心那圈可活動的磁鐵會鬆脫向前移動約0.4cm,異音就跑出來了,轉速也變慢。

用手壓推回去馬上就恢復正常,但可能半分鐘或不到就有可能又鬆脫。
請問磁鐵跟軸心中間鐵塊的部分可以上白膠嗎?因為原廠並沒有上膠。
(自覺是很蠢的問題,可是怕不該上膠那日後就很難將磁鐵分離了。)

网友A:
請問後面有軸承嗎?如有也一並換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後面有軸承嗎?如有也一並換新看看

是的,後面也有一顆沒錯,因為那顆測試起來沒問題,且是磁鐵位移滑脫後才會有異音,所以沒換那顆。

网友B:
可先用紙板或不影響磁性或不會熔掉的東東把磁鐵卡住, 不要用黏的, 用來確認是不是磁鐵位移造成的問題。

若卡住磁鐵後有效,就找耐高溫的膠黏,
漆包線用的漆是凡立水,但不容易買到,或不常用到,而大多膠都不耐高溫,可能可用矽利康。
不過,矽利康開封後容易乾掉...

若不是磁鐵位移造成的, 當然就把卡住的東東拿掉....找其他問題點。

网友C:
我的"上豪"直流風扇曾經發生同樣毛病,轉起來咖咖響,
也是拆開一滴快乾解決就OK了。

网友D:
白膠是用在木材及紙張,
其他都不適用,
是不是磁鐵的軸承座擴孔了,
所以卡不住,才會滑動.

Alonger大的方法你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先用紙板或不影響磁性或不會熔掉的東東把磁鐵卡住, 不要用黏的, 用來確認是不是磁鐵位移造成的問題。

若 ...

矽力康的確拆封後很容易乾掉。

磁鐵只要不位移都表現正常,我原本有想到用薄的雙面膠帶。

五樓Alonger大 剛好有類似經驗,剛好也還有快乾,晚點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上豪"直流風扇曾經發生同樣毛病,轉起來咖咖響,
也是拆開一滴快乾解決就OK了。 ...

既然有前車可跟,那就晚點來試試。感謝Alonger大 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膠是用在木材及紙張,
其他都不適用,
是不是磁鐵的軸承座擴孔了,

最近才在用白膠補強老人家用報廢撲克牌做的紙凳,的確沒想過白膠只適用在木材及紙張。

网友:
電風扇馬達的溫度保險絲是135度,
漆包線用的漆(凡立水),耐熱約120~200度,
矽利康耐熱約150~300度,

查了一下瞬間接著劑,耐熱大多只能到80度,
http://www.doubleo.com.tw/p-2-4.html
哪天轉軸發熱,且沒到燒掉135度的溫度保險絲,就要再重黏一次,

而一般白膠是PVA,查不到耐熱溫度,白膠是水性的,就算耐熱溫度還可以,最好是完全乾燥再運轉。

若確定是磁鐵位移造成,可用萬能的電火布(電氣膠帶)塞進去卡住,就不必用黏的了!

一般電線用PVC,電氣膠帶是可以黏的PVC布耐熱約130~150度,適合大多電器...且不會助燃
若要更耐高溫則用矽膠套管包電線...

网友:
黏磁鐵...我只有用AB膠成功過,其它(矽力康,快乾,白膠,壓克力膠)都撐不久.

楼主:
今晚吃飽喝足後開始動工,再拆一次。

原本在軸心鐵片四週貼上薄的雙面膠,可是如同心裡想的:縫隙不夠大,一片也塞不下。
最後還是用樓上大大提到的快乾,多滴了幾滴在鐵片上,然後趕快把磁鐵推進去固定住。

裝回去後測試了一分鐘,感覺就是頭好壯壯,希望還能多撐一陣子。
感謝樓上各位大大的熱心回應與建議。

補充內容 (2017-5-25 09:32 AM):
第四張照片是上快乾前把超薄雙面膠全部撕掉而恢復得回狀。

网友E:
磁鐵與線圈會有一點點縫隙磁鐵材會跑掉,找個耐熱的東西用刀削尖插進去
可先用竹牙簽試試,我會這麼做的

网友:
永磁無刷馬達  軸承換掉之後  應該是可以接近免維護的

不要怕   膠給它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本在軸心鐵片四週貼上薄的雙面膠,可是如同心裡想的:縫隙不夠大,一片也塞不下。

有這麼大面積可以貼雙面貼帶,貼上1~N層電火布擠進去就好了!
最內層貼較小片電火布,最外層貼最大片。 電火布耐熱溫度才較剛好!

因瞬間接著劑可耐熱到80,只要電風扇在快要轉不動前有保養上油,應該也可撐很久!

网友:
直流風扇轉子不是矽鋼片的,是一個磁鐵,基本上沒渦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這麼大面積可以貼雙面貼帶,貼上1~N層電火布擠進去就好了!
最內層貼較小片電火布,最外層貼最大片。 電火 ...

電火布比雙面膠帶厚多了。不過您提到快乾耐熱到80度,讓小弟對上膠效果安心多了。

昨晚的第三張照片就是有貼上雙面膠帶後的照片,第四張照片忘了註明在上快乾前已經把雙面膠帶褪下了。

上快乾是最簡單的方法,只因小弟相關知識的不足,不敢貿然上膠,
還要繞一大圈上來求教痞酷各位大大,耽誤各位熱心大大的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鐵與線圈會有一點點縫隙磁鐵材會跑掉,找個耐熱的東西用刀削尖插進去
可先用竹牙簽試試,我會這麼做的 ...

磁鐵與軸心鋼片中間的縫隙沒有大到會有鬆動的感覺,只是磁鐵在應有的位置不夠安份,容易因為運作中的向前磁力而鬆脫前進約0.4cm。

之前原本也是有想過您提到的方法,只是連超薄雙面膠都嫌太厚了,所以也沒採用竹牙籤。
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火布比雙面膠帶厚多了。不過您提到快乾耐熱到80度,讓小弟對上膠效果安心多了。

昨晚的第三張照片就是 ...

是因雙面膠帶兩面都有膠,你才會推不進去,

電火布只單面有膠且有彈性,可纏一圈, 或半圈, 頭尾在凹口, 不用整個貼滿,
若太厚,把電火布拉緊一點就變薄了!

网友:
不然也可以去五金行買條耐熱膠 或密封膠  這類不貴.
又可以耐到快3百度的高溫...(太陽牌)!
也還不錯用..以前常拿來用在..電加熱器密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