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調速器並聯電容控制抽風機、電風扇轉速(降速)分享

楼主(2017-05-23):
我也像這位朋友 交流排風扇的減速方法 將抽風機卡在窗戶上,夏天晚上可將室外冷空氣抽進來降溫。

但是抽風機很吵,而且無法控制轉速。所以在 2015 年 10 月淘寶電容調速器

淘寶電容調速器

淘寶電容調速器

原本是要剪掉抽風機一條電線,將電容調速器串連上去。但是我不想破壞電線,所以加裝插頭、插座。

成品

成品

測試結果發現電風扇(抽風機):
5:風速幾乎是最大,和直插110V一樣。
4:風量超小,接近微風。
3:同4
1,2風扇會停下來。

由於我非電子出身。直到最近翻閱(應該是同作者) 電風扇裝設微風檔經驗分享電風扇裝設微風檔經驗分享 並向他提問後才知道:風量(風速、轉速)太小是因為電容值不夠大。

所以買了麥拉電容 3.3uF並聯在電容調速器內

如此一來,電容調速器最小檔位(1)也能使電風扇(抽風機)運轉了。

或是使用紅外線學習開關+便宜傳統電風扇+電容調速器,也能得到DIY的便宜組合。

只是在
mobile01_4F 說:容抗壓降不是這樣用,馬達發燙掛的比較快!

mobile01_6F 說:串電容,增加容抗,降壓這不是正確的作法,通過的電流過大,電容會燒掉

向以上兩位朋友詢問原理卻沒有下文。由於不熟悉電容運作原理,若有朋友能解說更好。

网友:
容抗 Xc = 1/( 2 pi f c )

pi = 3.14159 (固定)
f = 交流電一般就 50Hz或60Hz (看地區)
可以說是"固定值",你只能改變 電容量
c 電容量愈大,容抗(Xc)愈小
c 電容量愈小,容抗(Xc)愈大

串聯 電容
---AC ------(電容)--- ---抽風馬達--+
---AC----------------------------------+

電容大,容抗小,馬達轉速愈快
電容小,容抗大,馬達轉速愈慢

註: 當然 串聯電容 不一定是最好的辦法,但可能是最簡單的方式...

网友A:
省得麻煩 , 我多用這調壓器,便宜功能又廣

不只電風扇連吸塵器多可以調,包君滿意

露天網拍:

交流 4000W 電子調壓器、調光、調速、調溫 採用原裝進口大功率可控矽 馬達調速 溫控器 馬達 調速器 . 調光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09461895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得麻煩 , 我多用這調壓器,便宜功能又廣

不只電風扇連吸塵器多可以調,包君滿意

謝謝前面幾位的解說,我會仔細閱讀並消化。感謝!
======
買電容調速器時,並沒發現這種產品哇!

淘寶收尋『可控矽 調速』發現有好多產品啊。請問購買時
1.除功率外,需要注意什麼事項嗎?
2.很多標示輸入220V。我心想,110V應該也可以用吧?會不會賣家沒試過,所以不敢標示110V?

有些已經作成有插頭、插座,只要接個轉換插頭即可使用。好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得麻煩 , 我多用這調壓器,便宜功能又廣

不只電風扇連吸塵器多可以調,包君滿意

這個讚~~~~

网友:
抽排風扇 建議用 #4  Ultraman 大的提議

好用方便 又無段微調  還高承載 2000W

网友B:
我來回答你的問題

電容降壓  當然沒問題   要注意電容的功率問題  也就是電容兩端的電壓跟流經的電流
要選對電容跟注意電容溫升

常見做法是用電感降壓   或是自耦變壓器
就是那個有漆包線組成的元件

是電感還是變壓器看結線

不建議的做法是使用TRIAC    交流感應式電動機都不適合使用TRIAC
串激式就可以  也就是有碳刷的馬達

网友:
你可以搜尋一下單相感應電動機原理,電容做甚麼功用,主要產生起動繞組與運轉繞組之相位差,TRIAC電壓截波,這都是對轉矩大小做調節,調速最好的方法還對頻率控制較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建議的做法是使用TRIAC
交流感應式電動機都不適合使用TRIAC
串激式就可以  也就是有碳刷的馬達

感謝 專炸元件 大大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