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大家源炫藍玻璃快煮壺TCY-2658的保險絲

楼主(2017-05-23):
買不到半年罷工,發票偶找不到,應該是丟了。
故障點,不過電。
拆開以後,以為是溫度保險絲開路。
可是溫度保險絲長這樣嗎?
小弟該買那種保險絲替換?

線路有經過兩顆小的LED燈泡

网友A:
電阻式保險絲.
之前檯燈是看用保險絲代用,
並不是溫度保險絲,
有錯請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式保險絲.
之前檯燈是看用保險絲代用,
並不是溫度保險絲,

糟了,照顏色棕紅橘,12k歐姆,電阻好像沒壞。
可能要巡一下開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糟了,照顏色棕紅橘,12k歐姆,電阻好像沒壞。
可能要巡一下開關了。

加熱器有電阻嗎?
加熱座有無氧化與電源線有過電嗎?
是否電源線斷?

网友B:
那顆電阻可能是LED降壓限流電阻 。

圖 箭頭處 有一組感溫跳板 電源接點接觸不良 。

請檢查圖 紅圓圈電源導入接點和電源座是否接觸不良 。

電熱管任一電極處用R*1對 圖 紅圓圈電源導入接點電極 大圓 小圓  要能個別導通沒斷線 。

如不通即是感溫跳板 電源接點接觸不良 。

网友:
那一顆電阻不是保險絲,應該還沒拆到保險絲…再找找吧!那顆大電阻可承受的電流很小,應該只是給LED用的限流電阻,不會是不過電的原因,查不過電,用嗶嗶檔從插頭開始嗶…追線路,嗶到哪邊不嗶了,再看什麼零件來看原因,有可能是
1、開關接點積碳造成不過電,可能換開關或清潔
2、開關接觸不良已經熔掉,造成永久不過電,那就得換掉了
3、溫度保險絲燒斷,除了換溫度保險絲可能還要看是不是溫度開關也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電阻可能是LED降壓限流電阻 。

圖 箭頭處 有一組感溫跳板 電源接點接觸不良 。

這台感溫跳板在開關背面,偶懷疑這個開關接觸不良,正在想怎麼分解。

拆到底下,好像還真的有另一組感溫跳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感溫跳板在開關背面,偶懷疑這個開關接觸不良,正在想怎麼分解。

ㄚ是哪一組開關接觸不良?量量看 !

不要養的不抓 ,不養的抓到頭破血流 !

楼主:
引用 网友B:
ㄚ是哪一組開關接觸不良?量量看 !

不要養的不抓 ,不養的抓到頭破血流 ! ...

電熱管任一電極,用R檔對電源導入接點電極大圈小圈測試。
小圈導通,大圈不通。
難道是這裡的問題?
底下那裡六角形螺帽,忽然發現我沒工具拆解,尋找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熱管任一電極,用R檔對電源導入接點電極大圈小圈測試。
小圈導通,大圈不通。
難道是這裡的問題?

普通的鉗子就可以了,
鉗子\鯉魚鉗\尖嘴鉗都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感溫跳板在開關背面,偶懷疑這個開關接觸不良,正在想怎麼分解。

最後一張圖,在底下的感溫跳板,有兩個接腳,有導通嗎?不通的話…它就是問題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台感溫跳板在開關背面,偶懷疑這個開關接觸不良,正在想怎麼分解。

保險絲以紫紅澄72K水泥電阻替代還是首見
要燒斷它很難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熱管任一電極,用R檔對電源導入接點電極大圈小圈測試。
小圈導通,大圈不通。
難道是這裡的問題?

1234 再來一次, 怕您只量一次。 大圈對電熱管任一電極是否導通 ?

看大圈是接到那裏去 ,上或 底溫控?

請上圖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感溫跳板在開關背面,偶懷疑這個開關接觸不良,正在想怎麼分解。

類似這ˋ種的快煮壺....我遇到的問題大都出現在底座...
因為經常高溫狀態下....底座的塑膠部分有些變形....因而導致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鉗子就可以了,
鉗子\鯉魚鉗\尖嘴鉗都行.

只找到這支,其他鉗子都放在車上。
弄鬆以後,也是拆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後一張圖,在底下的感溫跳板,有兩個接腳,有導通嗎?不通的話…它就是問題點了 ...

偶拆到這裡就醉了。
看起來接點沒有燒焦。
箭頭那裡還有支白色小棒,要裝上黑色殻才能立在那裡。
因為不知如何處理,又裝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險絲以紫紅澄72K水泥電阻替代還是首見
要燒斷它很難才是

經過偶的觀察與各位大大的意見,那個電阻是給LED專用的。
不過到現在為止,還沒發現溫度保險絲的蹤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偶的觀察與各位大大的意見,那個電阻是給LED專用的。
不過到現在為止,還沒發現溫度保險絲的蹤影。 ...

白白下那個可能是溫度檢知開關,
沒有溫度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偶的觀察與各位大大的意見,那個電阻是給LED專用的。
不過到現在為止,還沒發現溫度保險絲的蹤影。 ...

用壓接的應該就是溫度保險絲了,只是用電阻來替代
在一般LED螺旋燈泡裡到常見這種設計

网友A:
貓醫生的檯燈維修
殘念的觸控檯燈維修(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8873-1-1.html

PHILIPS 雙魚座檯燈維修PART2
http://bbs.pigoo.com/thread-26002-1-1.html

原來的保險絲電阻

代用保險絲

搜尋了一下資料Philips檯燈用的這顆電阻叫"保險絲電阻/熔斷電阻"依照尺寸判斷規格是2W
給大家參考 http://www.4-direct.com/big5/resistors/resistors-frn.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貓醫生的檯燈維修
殘念的觸控檯燈維修(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8873-1-1.html

商品規格

品牌        大家源
型號        TCY-2658
材質        玻璃
商品尺寸(材積)        21.0x15.0x24.0cm
電壓/頻率        110V 60Hz
容量        1.8L
保固        一年
配件        中文說明書、保證卡
電源線長        約 60 cm
消耗功率        1100 W .....棕紅橘,12k歐姆,電阻 不會是保險絲電阻
電檢字號        R73416
而是LED工作指示燈限流分壓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4 再來一次, 怕您只量一次。 大圈對電熱管任一電極是否導通 ?

看大圈是接到那裏去 ,上或 底溫控?

報告,大圈應該是接地,只接到外殼跟內部電路無相干的金屬固定架。
中心柱L,小圈N
把手上的開關off,中心柱與小圈斷路。
把手上的開關on,中心柱與小圈導通。
這樣看起來應該正常呀~沒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圈應該是接地,只接到外殼跟內部電路無相干的金屬固定架。

中心柱L,小圈N

獅子大,幫不上忙,
加熱圈先移除電線,
量看看加熱圈兩端有無電阻,
另一個電源座你也沒量阿
(放加熱壺底座阿)

有時最簡單的事,
容易忽略.
在星期天修家裡的雙槽洗衣機,
脫水機不動了,
就忽略最簡單的原理,
等隔天就修好了.
改天再來分享.

网友E:
是底座出了問題!  沒過電! 因為功率太大了,容易產生接觸不良. 保險絲應該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底座出了問題!  沒過電! 因為功率太大了,容易產生接觸不良. 保險絲應該在哪裡!!!

底座給我用這種螺絲,找到了三角頭,勉強拆開了。
裡面沒有保險絲。
銅片用砂紙磨一磨,組裝後還是沒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獅子大,幫不上忙,
加熱圈先移除電線,
量看看加熱圈兩端有無電阻,

sandy姐,可以叫偶 雷阿斯,啊~嘶~
加熱圈12歐姆,應該正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姐,可以叫偶 雷阿斯,啊~嘶~
加熱圈12歐姆,應該正常吧~

R =E*E/P=110*110/1100 W =11歐姆...加熱圈12歐姆,應該正常

應該是16#那有 散熱膏雙金屬跳板 帶動小白頂開接點後 有問題復歸不良 。

反過來追加熱圈12歐姆經過哪裡不見了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底座給我用這種螺絲,找到了三角頭,勉強拆開了。
裡面沒有保險絲。
銅片用砂紙磨一磨,組裝後還是沒過電 ...

玻璃瓶跟底座....都沒有故障啦.....
問題出在....玻璃瓶放上底座時....沒有確實接觸到兩端....所以沒過電...
應該檢查的是....底座的接觸彈片的高低...

网友G:
把手上是不是有個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手上是不是有個開關?

有啊~
開關on,底部中心柱與小圈導通。
開關off,底部中心柱與小圈斷路。
像#22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玻璃瓶跟底座....都沒有故障啦.....
問題出在....玻璃瓶放上底座時....沒有確實接觸到兩端....所以沒過電 ...

偶看彈片都有被壓下而接觸到,明天有空再來詳細檢察一下。

网友:
裝水上電 看功率

网友:
試一下,開關on時,插頭的兩根腳會不會通?當然是水壺要裝上去量,這樣就知道接觸有沒有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
開關on,底部中心柱與小圈導通。
開關off,底部中心柱與小圈斷路。

開關on,底部中心柱與小圈導通。....是12歐姆還是導通 ?

楼主:
我的老天鵝~竟然疑似修好了。
原因應該是底座的接觸不良。
為了感謝各位大大熱情相挺,等稍後外出做工回來,再整合諸位先進的指導PO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老天鵝~竟然疑似修好了。
原因應該是底座的接觸不良。
為了感謝各位大大熱情相挺,等稍後外出做工回來 ...

我要喝咖啡,
趕快快遞過來.

偶知道   你是雷阿斯,
只是還要翻資料,
太累了.

网友:
泡麵準備好了~~~烏龍茶也準備好了~~~咖啡杯也準備好了....

學姊:絲襪準備好了...

楼主:
好的,為了感謝各位痞酷大神的熱情相挺,現在假設偶已得到諸位先進的真傳,將時光倒轉一下。
故障點:開關on,不過電

先檢查壺身。
開關維持on,推倒,底下接點打阻值。
P=IV=V平方/R。1100W=110V平方/R。R=11歐姆。
阻值11歐姆,意味著壺身正常。

壺身放上底座,插頭打阻值。
阻值太大,表示與底座接觸不良。

拆底座。
看到這種內三角螺絲,顯示公司不想讓使用者自行拆解。
罷特,這不是暗示這邊常常是問題點嗎?
翻翻我的南旗起子組,發現有兩支勉強可以拆,一支正三角,另一隻內六角。

螺絲卸下,翻面。

中心取出,再翻面。
底座小圈的接觸點很可疑呀~顏色變深了。

拆下打磨。
再稍微喬一下角度,讓底座小圈容易接觸。
這樣就完修了。

各位大神功力無邊,小弟銘感五內,大恩就不一一言謝了。

网友:
恭喜完修,磨過的地方上一些接點油應該會撐久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