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UJIMARU FJ-F8105 電扇,馬達有電阻,電容正常,但不轉

楼主(2017-05-23):
大家好,夏天到了,電扇就越來越重要
最近收到一台上下兩層式的電扇
主訴症狀:上電有嗯嗯聲,但上下都不會轉,下面開強勉強看到會急緩慢移動,上面則是完全不動

我做過的處理:
1.拆開後,發現上下兩個轉軸,用手轉都已經完全不會動
於是上了WD40,手轉一轉會動了以後,把WD40擦掉,改上一般的機油
→上電後,下層會轉了,但是上層不動

2.上層的啟動電容拆掉,測量有5uF 正常

3.電表打交流電200,測量上面電扇三段開關的L火線還有馬達的中性線,是有110V的。

4.上層有個三段的切換器L 1 2 3
我用三用電表打電阻擋200,黑棒接L,分別用紅棒去接1 2 3 都分別有電阻
這樣的訊息是不是可以判斷馬達的溫度保險絲沒有壞?

4.那如果電容正常 溫度保險絲也沒有壞,為什麼馬達不會轉?
我現在只剩下溫度保險絲沒有拆開來量,可是想到那個線很細,而且L&1   L&2  L&3都有電阻
應該保險絲是沒有斷路才對,可是也實在沒有步了

三段開關L 1 2 3

三段開關L 1 2 3

猶豫要不要拆開量保險絲

猶豫要不要拆開量保險絲

网友:
原來這是一組有上方與下方,
兩顆電扇的循環扇,
要拆上面馬達保險絲,
你量的位置可能有問題.
多拍幾張照片,
別人才能幫你.

网友A:
有點看不太懂你寫內容???

你風扇基本上是整個用手也轉不動,那就是轉軸油已乾鎖死

處理很簡單,你拆開軸承清除乾淨後,在上潤滑油,完成後用手去旋轉看看是否能很順的旋轉

1.如果用手輕撥能很順的旋轉,排除啟動電容就是馬達內部的問題
2.如果用手輕撥"不能"很順的旋轉,那當然通電還是只會嗯嗯嗯的就不會轉,因為你根本沒有處理好
   有可能軸心沒裝好,沒對準,所以仍然阻力大於啟動力,當然轉不動

网友B:
應該是溫度保險絲斷了沒錯,量L&1、L&2、L&3所得到的阻抗為開關的,馬達有一條線直接接到110V的插頭,另一條會進入開關,經過開關的阻抗達到降壓,以控制轉速,以上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溫度保險絲斷了沒錯,量L&1、L&2、L&3所得到的阻抗為開關的,馬達有一條線直接接到110V的插頭,另一 ...

謝謝回覆
那請問如果不拆馬達的狀況下,我應該打電阻擋量哪兩端,才能確定溫度保險絲是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看不太懂你寫內容???

你風扇基本上是整個用手也轉不動,那就是轉軸油已乾鎖死

抱歉  表達得不好
本來兩顆馬達連手轉都不行,後來上了wd40 機油,手轉可以了。

上電後,下馬達正常,上馬達不轉
於是打電阻擋 量上馬達的三度開關 L1 2 3  發現L&1  L&2  L&3 都有電阻

疑惑點既然有電阻,那溫度保險絲應該是好的
那我就不了解還有哪裡可能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溫度保險絲斷了沒錯,量L&1、L&2、L&3所得到的阻抗為開關的,馬達有一條線直接接到110V的插頭,另一 ...

反正都已經拆到馬達了,就繼續拆下去,不過怕手粗,不小心把馬達漆包線給扯斷了
不多說,上圖

拆開最大包,兩條線這包

拆開最大包,兩條線這包

把保險絲兩端留一段,等一下才不用焊到保險絲

把保險絲兩端留一段,等一下才不用焊到保險絲

的確斷路

的確斷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那請問如果不拆馬達的狀況下,我應該打電阻擋量哪兩端,才能確定溫度保險絲是斷的呢? ...

馬達有兩條線跟啟動電容並聯,量那兩條的阻抗,如果不通,就是斷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那請問如果不拆馬達的狀況下,我應該打電阻擋量哪兩端,才能確定溫度保險絲是斷的呢? ...

電源線有一條是沒經過開關的,就量這一條,另一條去觸碰電容兩端或者開關123,會通就沒斷。去搜尋電路圖看看就知道了。祝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馬達有兩條線跟啟動電容並聯,量那兩條的阻抗,如果不通,就是斷掉了

所以電阻擋是要量啟動電容那兩端才對
那電阻檔量的時候,電容需要焊下來嗎?
我的意思是說希望用最簡單 最不拆東西的狀況下,判斷是否溫度保險絲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線有一條是沒經過開關的,就量這一條,另一條去觸碰電容兩端或者開關123,會通就沒斷。去搜尋電路圖 ...

感謝~~換完保險絲後,順利完修囉~~
不過要換到保險絲,幾乎快全拆了,真是考驗耐心和細心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電阻擋是要量啟動電容那兩端才對
那電阻檔量的時候,電容需要焊下來嗎?
我的意思是說希望用最簡單 最 ...

電容正常的話,加電壓,充飽後也是斷路,應該不影響量測結果。

网友:
溫度保險絲的好壞就是量測它的兩端引腳是否導通,這樣最準最快
量L線到三段開關有電阻,是無法得知保險絲的好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那請問如果不拆馬達的狀況下,我應該打電阻擋量哪兩端,才能確定溫度保險絲是斷的呢? ...

竟然給它忘了,直接量插頭。按或轉123會顯示不同的阻值,如果沒有就是斷了。電子式開關不一樣量法,上面已經有講過了,不用拆馬達也可以量測。不是量電容兩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給它忘了,直接量插頭。按或轉123會顯示不同的阻值,如果沒有就是斷了。電子式開關不一樣量法,上面 ...

哈哈  以前好像有用過這招耶....
開關給他切強速,不上電,直接量插頭,有電阻就是好的

拆開看到電容 開關 那些線之後  就忘了,就覺得應該要量某兩條線
阿達了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給它忘了,直接量插頭。按或轉123會顯示不同的阻值,如果沒有就是斷了。電子式開關不一樣量法,上面 ...

結果我今天拆了一台立扇
電阻量測插頭兩端,換123檔,都有電阻
但是最後拆開,發現溫度保險絲是斷路的。
所以量插頭好像也無法100%準確;但是拆開到馬達又很麻煩
不曉得有沒有比較快速的方法。

我自己的想法是(只拆塑膠殼  沒有拆到馬達)
插頭中有一端A是接123速的;另一端B是到電容的
電阻擋B,量測到電容兩端,應該一端有電阻,另一端直接導通,否則溫保斷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我今天拆了一台立扇
電阻量測插頭兩端,換123檔,都有電阻
但是最後拆開,發現溫度保險絲是斷路的。

如果依電路圖來看, 理論上來說 , 由插頭來測量 , 是正確的的做法 , 但不要表示一定是斷溫度保險絲 , 因為還有其他關鍵的地方 , 例如:  線路有斷線 , 開關接觸不良等......
一切要看實際電路的走向為準 !!
[ FUJIMARU FJ-F8105 電扇,馬達有電阻,電容正常,但不轉]
你這是不是使用2 顆馬達呢 ???
如果是的話  , 你用插頭測量的方式 , 會造成誤判的原因  , 因為2 顆馬達接同一電源 , 當你用這方式測量時
你可能會測到正常的馬達的阻值  , 那就會造成誤判了 !!

[借用 POPcorn 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