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準電壓DC1.9V製作

楼主(2017-05-23):
小弟有設備 需DC1.900V校正
要到小數點後兩位
如果只是簡單1.9V我會可以
但每次校正值都會亂飄
----
查資料AD588 或者 AD584
也只有輸出DC2.5V以上....
請問前輩,我對這塊不熟悉
訂作固定輸出校正源
輸入端假設DC9V
想花錢請人幫忙
有沒有能協助
謝謝大家

网友A:
1.外加OPA電路與可微調衰減器的組合.
2.使用LM317可微調輸出,但穩定度還要測試.(迴授電阻取240歐姆,接地電阻取91歐姆串聯50R多轉可調電阻,穩定度測試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外加OPA電路與可微調衰減器的組合.
2.使用LM317可微調輸出,但穩定度還要測試.(迴授電阻取240歐姆,接地電 ...

謝謝 我懂了

网友:
若不需較大負載電流   用431較精準  如LM431,AIC431......參考電路規格裡有  或是搜尋很多

网友:
431是2.5V  432是1.5V

网友:
AD588+電阻分壓+OP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