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OSCH IXO 電動起子機 連點

楼主(2017-05-23):
症狀:按住放開後,起子依舊持續轉動

這支電動起子機小巧方便,本來想要送回去修的,但是發現已經超過一年
加上這個症狀跟滑鼠連點差不多,估計換個微動應該可行

1.螺絲雖然是星型的,可是有一個長縫,拿小一點的一字起子慢慢轉,就可以轉開,共4個螺絲。
2.轉開後拔不開,原來是上下各有一張貼紙,貼紙撕開就拔開了。
3.因為鋰電非可拆式,才一個微動三個接點,又懶得焊下來

BUT....使用吸錫線清孔的時候,趴的一聲火花....要小心吸錫線也會導電的=.=

嘗試動看看,還好起子沒壞,還有一條生路
可是換下來的微動,上面是有規格的,5V 3A,和一般滑鼠微動上面只有品牌型號不同

請問這個5V 3A的微動,我可以直接用滑鼠微動替代嗎??
有標示3A  感覺好像要耐流,所以不敢貿然換上一般的滑鼠微動開關。有人有換過可以指點一下嗎?

网友:
一般的即可

网友:
可以跟學姐買...歐姆龍 OMRON D2FC-FL-NH
大品牌的....會擋卡久...
http://bbs.pigoo.com/thread-64296-1-1.html

网友A:
可以跟學姐買...歐姆龍 OMRON D2FC-FL-NH
大品牌的....會擋卡久...+1
這微動開關常常按,
容易損壞,
建議買來當備品,
滑鼠也可以用,
拍賣網站賣更貴,
還不一定是真貨.

烏骨雞學姐賣的OMRON D2FC-FL-NH

楼主:
感謝熱心推薦,我圖中的就是日製歐姆龍的囉,之前買滑鼠維修,不同手感的都有買,還剩十幾顆就先擋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跟學姐買...歐姆龍 OMRON D2FC-FL-NH
大品牌的....會擋卡久...+1
這微動開關常常按,

看到不同的顏色,有點好奇

歐姆龍按鍵的顏色
像學姊這顆是紅色
我圖中那顆是白色
不曉得有沒有什麼用途上的差別?

以前買的歐姆龍滑鼠微動
我手邊的有D2F   D2F-F   D2F-01F三種
按起來回饋力道不同,聲音也不同,有的很靜音,有的很清脆,看個人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不同的顏色,有點好奇

歐姆龍按鍵的顏色

我也不清楚,
但用起來觸感就是不一樣.

网友:
建議並聯RC電路  保護接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不同的顏色,有點好奇

歐姆龍按鍵的顏色

學姊這顆是紅色....學姐的賣場有說明了...
你圖中那顆是白色...也有人說是...大陸製的...
提供2則報導給你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04752395172
http://blog.dabinn.net/%E6%AD%90 ... %E6%AF%94%E8%BC%83/

楼主:
今天使用心得,雖然新的微動比舊的微動稍微高不到1mm,實際使用不影響

但是昨天吸錫線的那個小火花,讓燈號不正確了
以前使用是快沒電才會亮紅燈,現在就算充飽,充到燈熄滅
但是只要有按有啟動,紅燈也就會跟著亮

不曉得有沒有版友有遇過,能提供點維修方向~
功能不影響,只是按下去紅燈就會亮,有點礙眼,也無法知道何時該充電了

只要按了就會亮

只要按了就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