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可以取得耐熱的電線???

楼主(2017-05-24):
110V可以耐熱200度(以上)的......我要改裝設備...
(我器具的溫度不超過150度)

大概只要二'三尺,在哪裡可以拆到或買到.....謝謝...

(可以拆到最好....PIGOO精神....)

网友:
熱水器裡的溫度感知器的線應該就是你要的

网友:
有需要我可以去幫你拆一些

网友:
加熱類型電器內部會用到耐熱線
(例: 電鍋/電暖器/電熱水瓶/電熱水器/電烤箱/電......等)
但您要連貫的二'三尺的長度
這在家電中要找到有難度
除非大尺寸型電器 (大型儲水式熱水器或產業設備)

電子材料行
有整捲可零買
現場可切所需長度的
也有顏色可選

楼主:
我也覺得二'三尺不太容易找到....

還是去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二'三尺不太容易找到....

還是去買了........

http://www.nizing.com.tw/high-temperature-resistance-series.aspx

專業線廠。

网友A:
通常不是都套,耐熱管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不是都套,耐熱管嗎

有專用耐熱線材
包覆層是矽膠較耐熱
沒特殊環境需求時可直接使用

网友:
拆機線材想要找的合適的真的只能靠運氣跟知識與經驗了

買新的比較省事

网友B:
我想你要做爐子     拆焊用的

网友:
電鍋的電源線應該可代用一下,大電流又耐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要做爐子     拆焊用的

PCB的烘烤箱.....

幾年前我有示範用瓦斯爐做窮人土炮烘烤箱....

這次是要改成電熱式的......要把發熱體放在裡面......

就這樣而己....

网友:
既然要做PCB的烘烤箱,推薦個好東西。
OMRON E5EM-E5EN 指針式 數位溫控器 0-399度可調 使用K型熱電偶。
X寶有賣,便宜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的烘烤箱.....

幾年前我有示範用瓦斯爐做窮人土炮烘烤箱....

要大聲說出來n_115|   看樓上立刻就有好點子了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大聲說出來   看樓上立刻就有好點子了

窮人土炮有窮人土炮的簡便方法.......

以前我用過調光器......固定好功率,劃上記號就解決了.......

樓上講的那個,有空再改良......撿得到那個再改良....就調光器先將就著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窮人土炮有窮人土炮的簡便方法.......

以前我用過調光器......固定好功率,劃上記號就解決了.......n_1 ...

看一下價格及規格,可能就買了。
x寶連結

网友:
再來個好東。

特鐵氟龍高溫膠帶

网友:
鐵氟龍管也是不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