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TC-26VPK 有電源無背光無聲音

楼主(2017-05-24):
型號 TC-26VPK
板號 TNP4CLM0606 REV 0.7
故障狀況:
有待機紅燈 啟動亮綠燈 無動作 約3-5秒跳回紅燈
電源板狀況 5V 12V ON/OFF 5VSB 24V 都正常
AD板上的1117 系列 電壓正常

求看大大門 有沒有MCU能刷看看了

网友A:
各電壓均正常,建議先查DIP電容有無虛焊現象?

网友B:
我猜記憶IC~24c16~壞了
換一個空白新的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電壓均正常,建議先查DIP電容有無虛焊現象?

量起來最異常換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記憶IC~24c16~壞了
換一個空白新的試試看~

好喔~ 我拆下清空試試看

楼主:
最後是把鋁殼電容 請下來全換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是把鋁殼電容 請下來全換 好的!!

問一下
是 鋁殼電容 請下來電容的 都是好的

還是 將鋁殼電容全換後  電視好了(修好了)

网友:
應該是  (還是 將鋁殼電容全換後)  電視好了       這些年份機器  常有人如此處理

楼主:
建議的方式 是區塊性 取下來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