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E5500 開機不起動不亮

楼主(2017-05-24):
上電, 開機, 遙控都有 B聲, 遙控 CH+/-, VOL+/-, 都會BB叫, 可就沒背光, 也沒有電視的聲音, 查手冊說換主機板.

LG 42LE5500

LG 42LE5500

看電源板上的印刷資料, 20V, 12V, 3.5V 供電, 手冊寫的是24V, 12V, 3.5V, 不知道聽哪個合適
量測出來是 20.9V, 12.3V, 3.5V 看來頗為正常, 輸入到主板上也是一樣的電壓.

LG 42LE5500

LG 42LE5500

主板上量測所有看見的電解電容電壓, 1.2V, 1.8V, 3V3, 3V5, 5V, 12V, 20V 等等, 因為供電部分都要用到電解電容, 看著看著發現有倆個電容沒有電似的, 有一個大約只有300mV, 另外一個是 0v, 該是壞點之一, 但是有說不出原委, 所以先用紅筆打個記號. 兩個電容的編號是 C9141 和 C9153, 所以有繼續翻手冊.

LG 42LE5500

LG 42LE5500

看到這頁, 很配合看到的 IC MAX17113 還有那兩個電容, 應該要有電才對, 一個叫 PANEL_VCC 12V, 另外一個是 VDD_LCM 16V

LG 42LE5500

LG 42LE5500

這些電供的來源在哪裡呢, 板上字太小, 看很久都找不到源頭, 哪個大俠有碰過這種機板的, 請不吝指點一下.

网友A:
這款是通病,有返修台lge3556c主晶片那顆烤看看,沒有設備拿去給別人賺~

网友B:
這台常見都是主IC問題,需重烤或換新晶片

网友C:
首先應該把3.5V 接到POW_ON  跟 DRV_ON , 看看有沒辦法點亮屏幕!

如果屏幕點亮....那你的問題就是在主機板上.

在烤箱修理LG電視主板通過烘烤!!!
Repair An LG Television Motherboard By Baking It In The Ove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_AGCXrTy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是通病,有返修台lge3556c主晶片那顆烤看看,沒有設備拿去給別人賺~

請問這樣花費大約多少
要問過朋友主人
路過幫她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應該把3.5V 接到POW_ON  跟 DRV_ON , 看看有沒辦法點亮屏幕!

如果屏幕點亮....那你的問題就是在主 ...

謝謝你的建議
3.5V 只要插電就有. 這個方法就是假裝有正確的控制訊號, 把3.5V接到 POW_ON, 12V 和 21V就出來了, 再接到DRV_ON, 背光會亮, 所以才認為電源供應是OK的, 才去讀那個維修手冊.
如果要烤板就麻煩, 還要繼續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常見都是主IC問題,需重烤或換新晶片

原來這機器這麼毛病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建議
3.5V 只要插電就有. 這個方法就是假裝有正確的控制訊號, 把3.5V接到 POW_ON, 12V 和 21V就 ...

你用放大鏡看.....到處都是接觸不良!!!特別是 SMD PARTS 的下面. 所以返修台也修理不出來! 因為你不知道接觸不良...到底在哪裡?

[   那......那.......那!........... 你怎麼知道?]    因.....因為.....因為.......我4過了!!!
.
這是一台非常新型的 SMART TV 電視, 你的努力是會得到回報的!

別忘了照相...還有提供你的烘培時間和烘培溫度, 給我們做參考.

傅培梅..........烹調技法!

補充內容 (2017-5-24 11:53 PM):
lge3556c主晶片那顆烤看看..還有BGA記憶體..........我4過返修了!  還是無效.

网友D:
小弟最近也收到一台20寸小電視

一樣也是屏電壓不正常,上下跳動甚至0V

有時就又可以看,是很明顯的接觸不良問題

主晶片是該死的BGA封裝

想重新烤過,但問題是主晶片通常都有散熱片

又粘得很死根本拔不下來

最後放棄

那個散熱片有甚麼方法可以拔下來嗎

网友E:
烤完要拉12v電壓
加風扇向ic方向吹
我有將後鐵殼切開到可放5*5風扇
散熱片鑽4個風扇孔
平頭螺絲由散熱器平的那一面
穿過散熱器及風扇孔然後用螺絲帽固定
將ic塗上散熱膏
散熱器再卡入塑膠柱及可
我拿去新北回烘2個小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最近也收到一台20寸小電視

一樣也是屏電壓不正常,上下跳動甚至0V

散熱片,用風槍吹大約150度讓散熱片膠軟化可以輕鬆取下

网友F:
您好:
您試著將晶片烘烘看!
這台都是主晶片問題居多(在下處理過十幾部),需動用植球台將晶片換為有鉛, BGA返修台等設備,若需要可寄給在下,在下可代為處理晶片問題!
而 lge3556c 主晶片 最好重買,因您主晶片若故障,僅重植回焊是沒用的! 建議重買一顆新的 lge3556c 主晶片將焊錫換有鉛,
回焊完將散熱器,散熱不良處理好!

您若需在下代勞請買好主晶片再寄給在下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
您試著將晶片烘烘看!
這台都是主晶片問題居多(在下處理過十幾部),需動用植球台將晶片換為有鉛, BGA返 ...

谢谢你的资讯. 不过没有靠这个吃饭, 也是人家的电视机, 不在台湾本岛, 没能耐弄好就请她打电话问问LG换机板好了, 或者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烤完要拉12v電壓
加風扇向ic方向吹
我有將後鐵殼切開到可放5*5風扇

原来有这种绝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放大鏡看.....到處都是接觸不良!!!特別是 SMD PARTS 的下面. 所以返修台也修理不出來! 因為你不知道 ...

不靠这吃饭, 纯粹路过看看是不是换电容就可以解决, 既然设计有问题就免继续.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您好:
您試著將晶片烘烘看!
這台都是主晶片問題居多(在下處理過十幾部),需動用植球台將晶片換為有鉛, BGA返 ...

Hello!  rrb560925  你的功夫可真好.

不知道為什麼? 2010~2013 這種金屬外殼的SoC都有...這種散熱問題!  原來以為金屬外殼的IC 比較勇!!!...結果是相反!

rrb560925  功夫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靠这吃饭, 纯粹路过看看是不是换电容就可以解决, 既然设计有问题就免继续. ...

不會呀!

比換電容更簡單, 只要拿去烤一烤, 就會工作了, 可以試試看吧? 因為這是一台很好的電視.

网友F:
引用 网友C:
Hello!  rrb560925  你的功夫可真好.

不知道為什麼? 2010~2013 這種金屬外殼的SoC都有...這種散熱問題!  ...

大大您好:
在下也是學習者,沒有很厲害,
您提2010~2013 這種金屬外殼散熱問題,承如您言,金屬外殼散熱反而要好,但為何一直狀況頻頻,針對此
在下提個人見解,是因散熱器材質介面(只主晶金屬外殼散片 與 外部散熱器)不同,而中間導熱介質不佳所引起,再加上外部散熱器薄且小導致,
一般晶片是   晶片-->散熱膏-->散熱器  故問題小些.
但此晶片是   晶片-->散熱黏著劑-->主晶金屬外殼散片-->散熱導片--> 外部散熱器 等環節,環節多 "熱源" 悶在裡面..

而在下針對此問題能改善的是 "散熱導片"  ,在下用 很好的散熱膏+紫銅片去 導熱加以改善

改善法提供大家參考
晶片-->散熱黏著劑-->主晶金屬外殼散片-->散熱膏+紫銅片+散熱膏 -->外部散熱器
謝謝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大您好:
在下也是學習者,沒有很厲害,
您提2010~2013 這種金屬外殼散熱問題,承如您言,金屬外殼散熱反而 ...

紫銅片................是我早期在修電腦時所用的!

再一次的意外, 我發現乾脆把這主晶金屬外殼拿掉, 反而比較好!

電視廠商後來又有用, 一種改良版, 鐵灰色的散熱片用雙面背膠粘在上面, 也是一樣問題多多!

网友G:
(再一次的意外, 我發現乾脆把這主晶金屬外殼拿掉, 反而比較好!)
             如何讓它   金蟬脫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再一次的意外, 我發現乾脆把這主晶金屬外殼拿掉, 反而比較好!)
             如何讓它   金蟬脫殼 ...

因為上面有散熱片, 用雙面比較粘在鐵殼上, 我用力一拔, 鐵殼也拔掉了. 主晶金屬外殼拿掉, 很像是電腦裡面的computer graphics GPU chip.

所以返修台也修理不出來! 因為你不知道接觸不良...到底在哪裡? 那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4過了!!!

lge3556c主晶片那顆烤看看..還有BGA記憶體..........我4過返修了!  還是無效. 這是這塊電路板.

网友H:
這種就是早在Socket 370時代P3晚期處理器就出現的FC-BGA封裝,最初I社也是讓(DIE晶粒)露出來
,結果因為常發生安裝不當導致壓毀(DIE)的情形,後來就改一個散熱"銅"殼包住晶片....

因此它的散熱路徑是晶粒=>導熱介質(俗稱導熱膏)=>保護銅殼=>導熱介質=>散熱片
散熱路經翻山越嶺重重阻隔,要是有一個環節熱傳導不良,就會導致晶片溫度過高長期
處於悶燒狀態,日子久了自然出事。

假如可以縮短路徑,讓晶片直接與導熱介質+散熱片接觸還外加散熱風扇,我想這晶片
應該可以長長久久吧.....這是廠商不樂見的情況。

P4處理器也被超頻玩家開殼超頻,一但少了外殼超頻範圍就更高了,同樣也出現過導熱
介質不佳導致超頻幅度幾乎沒有的情況......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種就是早在Socket 370時代P3晚期處理器就出現的FC-BGA封裝,最初I社也是讓(DIE晶粒)露出來
,結果因為常 ...

謝謝您的建議!

現在只要遇到有鐵殼的SoC全部把它撬開, 在外加費用$20........就跟客戶講: 改良了主芯片散熱問題, 要不要改良, 是你的自由.

网友:
再次感谢a471.............這種鐵盒包裝的術語叫做 Lidded FC-BGA.  這種大腸包小腸的方法實在是散熱的罪魁兇手!

導熱介質: 有點像是雙面背膠, 時間久了以後變質, 反而阻止熱的傳導. 所以第18樓的先生 rrb560925 是位高手.   .....散熱膏+紫銅片+散熱膏 -->外部散熱器

网友H:
我外行的看法是....

液晶電視的SOC又不像CPU需要拆裝,製造時都直接SMD於PCB上了,應該沒有怕損害SOC晶片的疑慮,
理應像主機板廠商設計北橋晶片散熱那樣,直接讓散熱器接觸SOC表面直接散熱,如果搭配大尺寸散熱
片甚至加個小風扇就不至於發生這種過熱脫焊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外行的看法是....

液晶電視的SOC又不像CPU需要拆裝,製造時都直接SMD於PCB上了,應該沒有怕損害SOC晶片 ...

應該是設計的問題
BGA 27MM x 27MM
後來 BROADCOM 改版了幾次
不過不願認賠
不像NVIDIA那次搞到那麼大

LG 設計PCB和散熱片, 用彈簧組裝的方法, 造成長期的應力
另外一個設計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設計的問題
BGA 27MM x 27MM
後來 BROADCOM 改版了幾次

不懂你意思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會呀!

比換電容更簡單, 只要拿去烤一烤, 就會工作了, 可以試試看吧? 因為這是一台很好的電視. ...

把無鉛的烤一烤,其實是治標不治本..............就跟用USB寫入程序而不換NAND是一樣道理....

無铅的烤一烤修不好,這以前我有寫過貼文了.

有鉛的話,有烤好的話,烤一烤是可以完修的.

無鉛的話烤過頭就是英文說的cooked.....完蛋了...............

楼主:
IC 設計製造可能有問題, 熱循環次數夠了就離層, 所以有說要換晶片才好, 如果不是這問題, 那就是唬弄一般用戶的說法, 但是無法求證.
PCB設計和散熱片設計有問題, 散熱片熱容不夠, 散熱不良, 定點跨度太大, 等於一根很大的板彈簧讓PCB長期受力受熱彎曲, 變形量最大的就是IC中心位置, 所以錫球撕裂, 因此有說烤一烤可能好一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外行的看法是....

液晶電視的SOC又不像CPU需要拆裝,製造時都直接SMD於PCB上了,應該沒有怕損害SOC晶片 ...

北橋晶片散熱那樣,直接讓散熱器接觸SOC表面直接散熱,如果搭配大尺寸散熱
片甚至加個小風扇就不至於發生這種過熱脫焊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開始收集小風扇加散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外行的看法是....

液晶電視的SOC又不像CPU需要拆裝,製造時都直接SMD於PCB上了,應該沒有怕損害SOC晶片 ...

(我外行的看法是....)
多此一句n_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