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眾儀ZT109電表功能簡易測試

楼主(2017-05-24):
1.今天終於收到ZT109迷你電表,此電表與102的主要差異,應是其以方波信號產生器,替代了原先在ZT102的溫度量測功能.
2.此版也多了手動換檔功能,其電壓與電流量測範圍也向下擴展.(量測範圍請參考圖片說明)
3.ZT102與ZT109的校正方式是採軟體方式,直接將外部標準輸入源當標準,並自動將誤差修正存回EEPROM中.(簡易校正方式請參考圖片說明)
4.ZT109的基準源採用了外部1.2V基準芯片(ICL8069),ZT102則是內含在硬蕊上.
5.部分數據測試如下: (因剛到的ZT109的電阻檔誤差已來到了1%,目前以手動方式進入其校正模式,並將此誤差修正回來,相信各位到手的109,量測結果會是比較有保證的)
5.1 ZT109主板

6.DCV測試
6.1 DC10V

6.2 DC1V

6.3 DC100mV

6.4 DC10mV

6.5 DC1mV

6.6 DC0.1V

7. DCI測試
7.1 10uA

8.信號產生器輸出測試
8.1 500Hz輸出

8.2 500Hz輸出(3.2Vpp)

8.3 5000Hz輸出(3.2Vpp)

9.校正方式
9.1 校正進入位置(將JP2或J1短路)

9.2 校正進入位置(在JP2或J1位置焊接開關)

10.結論:你有可能買到誤差稍大的電表,若想自行修正,你必須具備一台標準原產生器,還好目前發現的問題主要在ZT109上為電阻誤差偏大,你可選用數顆較精準的電阻(0.1%)來自行校正.

网友A:
請教ciko大,各檔電壓測試結果是原廠來就這樣,還是有經過校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ciko大,各檔電壓測試結果是原廠來就這樣,還是有經過校準?

電壓檔大致是準的,就電阻檔誤差大了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壓檔大致是準的,就電阻檔誤差大了些.

如果原始出廠就這樣,那算是很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始出廠就這樣,那算是很準的。

這類儀表應是使用了1%的元件如電阻等,但規格書卻將誤差定義在0.5%,試想它有可能將每部電表在出廠前,都各別做了校準?這將耗費過多時間,也不適合在量產上,這些都是可能要面臨的,更因實測部分檔位誤差接近1%,但這也造成大家對於內部調校方式,引起了更多的好奇與吸引力,而如何改善此缺陷,惟有參考更多相關資料,並在論壇上作交流,大家也才能學到現今電表有關校正方式,並獲得意外的學習之途.

网友B:
請問C大 此電表方波產生器,可運用在維修的哪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C大 此電表方波產生器,可運用在維修的哪裏?

1.方波一般可使用在計頻器或計數器上的測試.
2.亦可將方波使用在放大器上,但需留意其頻率響應,如5kHz的方波是由5k/15k/25k/....的正弦波組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方波一般可使用在計頻器或計數器上的測試.
2.亦可將方波使用在放大器上,但需留意其頻率響應,如5kHz的方 ...

能否說明的更詳細一些,或有實際的例子可說明,我想要學習,謝謝 C大

网友C:
版主:

請問ICL8069 下方那個電解電容自己更換為同容量內阻較小電容(50V100uf)好嗎?,
因為比換較高精度電阻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說明的更詳細一些,或有實際的例子可說明,我想要學習,謝謝 C大

1.計數器一般含有前端感測器,如光耦合器或反射式紅外線感測器,在維修時可直接跳過感測器,將此信號直接接至後端計數器主板上,再配合示波器,並對主板上各級做查修用.
2.可當功率放大器的輸入信號(臨時取代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

請問ICL8069 下方那個電解電容自己更換為同容量內阻較小電容(50V100uf)好嗎?,

OK,那顆是並聯在電池兩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K,那顆是並聯在電池兩端的.

感謝,
版主分享與無私服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C大 此電表方波產生器,可運用在維修的哪裏?

如果您的車是電子碼表,但是前輪轉動時時速顯示為0,可以用方波產生器從碼表的信號輸入端送入信號,看碼表是否顯示讀數

网友D:
請問auto range電阻檔反應會快嗎?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auto range電阻檔反應會快嗎?
感謝。

個人覺得時間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E:
請問手動換檔,LCD上會顯示可量測範圍嗎,謝謝
因為這輩子從來沒用過自動換檔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手動換檔,LCD上會顯示可量測範圍嗎,謝謝
因為這輩子從來沒用過自動換檔電表 ...

一般電錶是不會顯示目前檔位的,但你可看到小數點位的位置變化,來判別目前檔位.

网友F:
8.3 50000Hz輸出(3.2Vpp)
上列這說明與圖片對照
文字是否多打了一個零 ?
50000==>50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F:
8.3 50000Hz輸出(3.2Vpp)
上列這說明與圖片對照
文字是否多打了一個零 ?

感謝你的認真,已更正該錯誤.

网友G:
四月初才剛剛向學姊訂購VC890C+
2017 勝利牌 VC890C+ 多功能電表改款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3931-1-1.html

現在大哥您又發表ZT102/109
看完之後 果然好東西….
眼淚嘩啦嘩啦的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四月初才剛剛向學姊訂購VC890C+
2017 勝利牌 VC890C+ 多功能電表改款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3931 ...

小朋友要出走了~

Simon大的NB有保養好了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小朋友要出走了~

Simon大的NB有保養好了嗎?

還好沒介紹上萬元的  CIKO大投毒餌很兇的

NB用的 散熱糕 找到 IT 小夥子到手了  應該會是 假日施工   如果無良BOSS  沒下周日加班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還好沒介紹上萬元的  CIKO大投毒餌很兇的

NB用的 散熱糕 找到 IT 小夥子到手了  應該會是 假日施工    ...

台灣這邊放假四天耶,
期待你NB保養文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四月初才剛剛向學姊訂購VC890C+
2017 勝利牌 VC890C+ 多功能電表改款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3931 ...

別傷心,報告您一個好消息,聽說新版VC890C+也改用DTM0660L晶片了,升級、校正方式應該跟這個電表類似,期待您的升級報告。

補充內容 (2017-5-28 03:48 AM):
更正是DM1106BEN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