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突然想起多年前的往事了

楼主(2017-05-26):
多年前突然一個客戶搬宏碁電腦主機來檢查,檢查完後發現是主板故障,而客戶說他電腦買不到一年要求我提供保固,而我當場說不提供保固,要保固請你找你原來買的地方,不提供保固的原因,第一 電腦外觀看起來是用了二三年,第二 不是和我買的,第三 別家如在保固內我一般不去介入,第四 如真的照客戶所說買不到一年,但如果是這台主機放在電腦公司半年了才賣出(保固就只剩半年),而原賣出的公司要負責後半年的保固,後來客戶說我服務很差..........,我真的無言了

网友A:
你說的這個故事我有點聽不太懂.....

你是宏碁電腦的經銷商嗎????不然他為什麼會要你保固?????

再傻也不會離譜到跟你沒關係還來找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這個故事我有點聽不太懂.....

你是宏碁電腦的經銷商嗎????不然他為什麼會要你保固?????

是經銷商沒錯,但重點,電腦不是和我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經銷商沒錯,但重點,電腦不是和我買的

有賣宏碁電腦跟只賣宏碁電腦是不同的....看來你是[有賣]....

可以叫他直接去找宏碁電腦的直營店或服務處就行了,講太多其他的事反而客戶迷糊了.....

网友:
因為消費者搞不清楚你們經銷體系的差別與保固作法,以為你掛ACER招牌=ACER公司...

ACER有自己的維修客服單位,直隸ACER官方.....經銷商指是代表我個人開的電腦公司有
販售ACER公司產品而已。

你應該問對方,既然你才買不久為什麼不直接找當初購買的店家處理咧?...
其他的話都是多餘的......看對方怎麼回答你為何不找原購買店家再繼續下一步...

就像手機,通訊行賣的貨和電信商門市(什麼遠X、台X大)賣的貨代理就不同,通訊
行的貨有些是台灣代理商的貨,有些是老闆自己的門路搞來的貨。電信商門市的反
倒是它們直接跟手機公司買的貨,不一定透過台灣區代理商拿貨,所以保固的方式
就有很大的不同.....

汽車也是,T牌的經銷體系是全台所有的X都汽車都是T牌總代理旗下直隸的,某些
品牌汽車的經銷點是獨立經營的,修汽車也投資賣汽車,車都是跟台灣代理公司買
斷的....

网友B:
現在的人,
有時分不清楚狀況,
澳洲來的很多.

网友C:
我以前廣告看太多,買硬碟大多買聯強貨,有一天在台中買的聯強硬碟才半年就故障了,拿去別的縣市有賣聯強貨的電腦門市送修要收好像300元的服務費,我只好又拿回來台中買的門市送修。

网友:
如果有搬家北到南或南到北…,會累死人。只能花錢消災

网友:
正常因為你可以幫他送公司
收服務費或叫他自己送
不能接受也不傷和氣
有招牌消費者那會清楚你跟上游是何種關係

我去修保固內手機別人也叫我自己送當然不是我買那家
有一次手機剛過保一個月送公司也沒收錢.但是那種狀況一堆人都發生.更新之後進不了系統
為什麼電器行能生存不就是服務好.不然網上一堆比電器行便宜的.等遇到夏天冷氣壞掉該死的公司都叫不來.就知跟家很近的電器行服務有多好

网友:
裝模做樣查電腦 看機器序號 然後查無此機 這樣服務就會好 俺遇過台灣人客 買中古的外面流轉的二手三手貨物混雜新品在用 然後說產品整批有問題要求退換 真的只有這區域才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廣告看太多,買硬碟大多買聯強貨,有一天在台中買的聯強硬碟才半年就故障了,拿去別的縣市有賣聯強貨 ...

像HD不外乎是...
1.找原購買店家
2.送HD原廠直營維修點
3.委託第三店家付費代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人,
有時分不清楚狀況,
澳洲來的很多.

正常的澳洲客就不管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廣告看太多,買硬碟大多買聯強貨,有一天在台中買的聯強硬碟才半年就故障了,拿去別的縣市有賣聯強貨 ...

是丫自己送就省3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丫自己送就省300元

我就送回台中當初買的店家,他看到硬碟上面有他的店家購買日期貼紙就受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