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熱水瓶 THWP-40 不加熱

楼主(2017-05-26):
大同熱水瓶加熱燈會亮,但是不加熱,請求協助該如何確定故障零件,謝謝!

网友:
先檢查加熱裝置的死活,要是加熱圈壞掉就沒戲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269&highlight=象印

這一篇 跟 先看看這篇 樓主都是 linsmkk1032 大大 !

linsmkk1032 大大 :  請您芝麻開門 !
請打開後蓋 , 用電表量一量 , 基本的發熱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器是否燒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篇 跟 先看看這篇 樓主都是 linsmkk1032 大大 !

linsmkk1032 大大 :  請您芝麻開門 !

這我知道.所以請他回頭看
我跟你的意思是一樣的
請他芝麻開門~~~~~~~~

楼主:
致各前輩,我知道了,等拿到熱水瓶後會打開量測後再回報,感謝大家。

楼主:
經拆機發現加熱線圈沒問題,由左邊起編號1.2.3.4,3是接黑線,其他測得1-2是20歐姆,1-4是145歐姆,2-4是164歐姆。
然後拆下電路版發現繼電器背面已經有爆點。問題如下:
1. 繼電器爆點,單換繼電器安全嗎?(如何往下查?)
2. 大同這電路版可以在其他網站購得嗎?

謝謝各位前輩不吝指正!

下面的繼電器燒了

下面的繼電器燒了

燒掉繼電器的背面電路

燒掉繼電器的背面電路

网友C:
這一台是由元X家電代工掛牌的產品.......俗稱OEM

你測量加熱裝置的時候要將三個點(燒水/保溫/共點)與電路板脫離測量電阻才會準確...要有兩個電組值

再來是繼電器的問題,可以拆下繼電器檢查一下它作動功能是否正常,接點的導通電阻無過高,看起來
很像是焊點虛焊還是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台是由元X家電代工掛牌的產品.......俗稱OEM

你測量加熱裝置的時候要將三個點(燒水/保溫/共點)與電路 ...

a471大,我是脫離後才測的啊!

繼電器背面有爆開的黑色跡象,不知道為何會這樣。週末解焊下來量測後再回報。

謝謝你的回覆

量右邊脫離後的接頭

量右邊脫離後的接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a471大,我是脫離後才測的啊!

繼電器背面有爆開的黑色跡象,不知道為何會這樣。週末解焊下來量測後再回 ...

OK~~那加熱圈應該是好的,那就剩下負責控制的電路出問題了..

拆下繼電器你就可以從PCB上的打印看懂甚麼是繼電器了....
如果是簡單的換顆繼電器就好了(買不買的到一回事)....
你的跟我的不同,因為你的多了一種"設定保溫溫度"的功能,
所以保溫那一路控制多一個繼電器..上面的是保溫的下面是控制燒水的
當水溫達到設定值時會跳到保溫那路去.....

楼主:
謝謝各位高手的網路指導,今天是週末,解焊繼電器量測應該沒問題,清理接腳與爆開的一小段PCB線路,回焊並測試後完修。
(功能正常就不放照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