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HARTMANN HG160 血壓計顯示變暗維修

楼主(2017-05-26):
其實這台並沒有修好,真正故障原因是壓力感應器走精,壓力已經快把手臂束到烏青了,LCD讀數還是在50-70間亂跳,因為小弟沒有標準氣壓源跟精密氣壓計可以校正,拿來做技術驗證

這台另1個問題是顯示變暗,之前有到底是偏光膜還是反射膜的問題爭議,剛好開刀

插電

拆了他

LCD不好拆,用烙鐵跟吸錫器搞了10分鐘

下來了,LCD已可透光

撕開反射膜,大部分已經由銀白色變乳白色

仔細用酒精擦掉黏膠,注意偏光膜還在,不要用硬的東西刮,小弟經驗膠清得越乾淨反射效果越好
小弟目前只有這種窄的銀色膠帶(PVC電鍍的),最好用鋁箔膠帶貼,效果比較好

貼好背面

正面,貼得好不好這時最清楚

組裝上電,顯示變清楚了

楼主:
廠商為何不貼鋁箔,要用這種電鍍貼紙,大概10年後一定變質,這樣做不會太卑鄙嗎

网友A:
我工廠有壓力校正設備,每年都有外校,有需要可以寄來幫你校正,問題是血壓計壓力顯示不對可以調整嗎?

网友:
我有一台照度計也是這樣

网友B:
我換過計算機的反射膜,
用一般的鋁箔紙代用就可以了.
中間也不會有一條線,
主要要貼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工廠有壓力校正設備,每年都有外校,有需要可以寄來幫你校正,問題是血壓計壓力顯示不對可以調整嗎? ...

LCD右邊那個藍色半可變電阻就是調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換過計算機的反射膜,
用一般的鋁箔紙代用就可以了.
中間也不會有一條線,

小弟考慮過鋁箔,因為不知要如何上膠,最後還是向現成膠帶屈服.
鋁箔跟LCD沒貼合緊密會減少反射率

小弟手上沒有寬的膠帶,這捆窄的還是凹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