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規插頭(category I )在台灣使用之爭...

楼主(2017-05-26):
小弟有個朋友K正走向釀酒師一途,
整天開口閉口什麼啤酒花,什麼醣化發酵有的沒的,
重點是啤酒交出來就好了啊,講那麼多做什麼,
事情是這樣來的,
一開始純手工作產能不足,
他就去買了一台英國釀酒機,
一陣漂洋過海到台灣,比當初唐山到台灣要遠, 一路從英國漂過來.
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機器好棒棒,產能大增,從小作坊升級成私釀工廠.
他有一台WIFI手機控製的釀酒機,
大家都有啤酒喝,
皆大歡喜~~
但為了220V供電跟負責白喝出一張嘴的小弟我有一點爭執,

朋友K說:幫我買個英規的插座回來吧,這台神機是英國來的,英規的插頭有內建保險絲,好捧啊!!(我心裏响起四千金的"大笑之歌"弦律跟歌詞~好棒啊!!)
下面是他傳給我的插頭照片

我看了一下,
我:英國吃單相220V的,你家呢?
朋友K:我家一樓是營業用電,是三相220V,二樓以上的110V另外帶變壓器.
我:人家英國的220V+0V=220V,保險絲裝在火線上合理啊,你家3相220V是110V+110V=220V,你保險絲只裝在其中一條會出事吧....
朋友K:沒有110V...沒有110V..沒有110V...就跟你講220V啊....
我:暗...講那摸多,剪掉用壓接做一個插頭省事啦...
--------------------------------------省略五千字的分格線---------------------------------------------
幫他查了一堆資料他還是覺得用那條插頭多一份保障,
有好心的大大可以用白話文解釋一下嗎,
網路上查到三相交流電電流的算法還要帶三角函數有的沒的太要人命了,

問題一.那種插頭在台灣的各種220V用電環境有保障嗎?(英國是單相220V)(我是覺得沒用啊....我們可是兩條都送電呢!)

問題二.硬要用那條線前提下,原本設計是10A,那在三相220V的環境,單一條線的電流是幾A?

以上,謝謝.

网友A:
如果你朋友那邊確定是三相220V,那的確是沒有110V。
另外如果是我的話,我也會買個專用插座給它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朋友那邊確定是三相220V,那的確是沒有110V。
另外如果是我的話,我也會買個專用插座給它專用。 ...

WISH大,插座買的到,套句內地講法,那保險絲有起到作用嗎?
其實這台機器是配一般電腦設備的線材,根本不用剪頭重做.
目前就是換插一條伺服器的電源線在用.

网友:
台灣的三相供電有兩種:
1. 三相三線式:台電外線進來除了接地線以外就只有三條線,這三條線都是火線,一般以R,S,T稱之,R-S=220V, S-T=220V, R-T=220V,單相220V負載可以連接 R-S、S-T、R-T,110V負載必須自備變壓器。

2. 三相四線式:台電外線進來除了接地線以外還有四條線,其中三條是火線一條是中性線,火線一樣以R,S,T稱之,中性線則是N,R-S、S-T、R-T之間都是380V,R,S,T對N是220V,三相四線式可以提供帶有中性線的220V單相供電。

單相三線式才是如您所說220V是由兩組110V組成的。

网友:
那個13A插頭一定要接地線 L線的保險絲是因為保護最大供電電流而已 好像英規,只能用在5米電源延長線或家電 不需要有電工執照也可以操作插拔。 沒中性線N進屋的 ,最好不要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WISH大,插座買的到,套句內地講法,那保險絲有起到作用嗎?
其實這台機器是配一般電腦設備的線材,根本不用剪 ...

謝謝大大的解釋,
我應該理解為任二線間的壓差為220V較為直接,
GOOGLE到資料有太多是半桶水了,
2013年ysc大大在這論譠的討論串我也拜讀了一遍,
關於電流算法的部分我在這個網站有看到,不知道對不對,我就直接引用了,
http://milo520.pixnet.net/blog/post/28096529
如下:

三相: 500W=1.732*220v*I
I=1.312a
度數=1.732*1.312*220*8*1/1000=4.0度

單相: 500W=220v*I
I=2.27a
度數=2.27*220*8*1/1000=4.0度

------------------------------------------------------------------------------
照網站上的算法三相電的電流比較少,在保險絲有用的前題下,他是是應該換小一點的保險絲才對.

网友:
問題是
這個插頭並不是三相電源插頭
三相插頭會有四個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解釋,
我應該理解為任二線間的壓差為220V較為直接,
GOOGLE到資料有太多是半桶水了,

不要想得這麼複雜,這是單相負載,跟三相無關。

网友:
以前問過電工(有牌的),台灣的家庭用電是單相110V及單相220V,是甚麼規格,去看電表就知道,上面有寫。

网友B:
我游泳池的馬達是單相220V, 我直接接在保險箱.  我經常改插頭, 只要知道原理 [單相220V] , 都是一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游泳池的馬達是單相220V, 我直接接在保險箱.  我經常改插頭, 只要知道原理 [單相220V] , 都是一樣的!

供電系統不同狀況不一定一樣,您標的插頭電壓數值是單相三線式供電系統才會有的現象,若是從三相三線220V或是三相四線380V/220V所供電的220V,並不會出現110V電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電系統不同狀況不一定一樣,您標的插頭電壓數值是單相三線式供電系統才會有的現象,若是從三相三線220V ...

單相三線式供電系統.............我很皮! 有時候, 我連的地線都不用, 所以是單相220V2線式供電系統!!!

网友:
可以用  在特定條件下
我的話
為他配個專線跟2P NFB

交流電壓差是220v就可以使電器正常運作

配線比照220V線路施作   一定要用2P NFB 或是雙切鍘刀開關控制

為什麼家用電220V不可以只控制一條線呢
因為單相110V三線式兜出來的220V兩條都是火線 因為沒有N線  只ˋ切一條火線 機器還是有對地電壓 (這個就是你擔心的事)
有對地電壓存在  人員就有可能會觸電

N相是跟大地連結  確保供電系統都有一樣的參考地
同時這個參考地也跟人有關係 可以想像成只要是踩在地上就像是有條電線接在身上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