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7LG50FD看到一半整個螢幕亂掉卡住,遙控也無作用

楼主(2017-05-27):
製造日期2008.10,也看好幾年了

先說症狀,小孩前幾天看到一半,突然跑來說電視壞了;過一陣子我才去打開看,
就出現這畫面,這不是第一次開機才會問嗎?之後只要關電視再開都會出現這畫面

只好手動選擇HDMI1看第四台畫面正不正常,一開始沒問題,影音都正常,
但是過了10-15分鐘後,原本電視上的藍白影像整個就便一條一條,
如果電視剛好是紅綠影像,那就是顏色換成紅綠,

因為之前有拆過小台的液晶,想說先拆開看看,接著又上來爬文,

發現LG很多都是主板上的BGA要重新植珠,

這是電源板,

這是主板,我先用板上的土炮方法用烤箱190度10分鐘試試看

不過聽說這只能治標不治本,如果確定是這顆晶片的問題那就要找專門植球的店家

我想問抓的問題點對不對??

補充內容 (2017-5-27 02:46 PM):
如要自己植球,鋼網買哪種尺寸?錫球要多大?

楼主:
補充一點,畫面當住後,遙控器整個失效,連關機都不行

家裡還有三台LG,是不是有辦法再散熱片上裝一台小

風扇,因為那片散熱片根本不夠力,裡面有12V的電可

以接?

网友A:
您好:
主晶片是 散熱器哪一顆才是!
您背面空間若夠大,可裝1cm厚度  4cm 大小幫助散熱
再則,晶片若重質,用萬用鋼網試試,吻合否!
12V    可由Power 接頭哪邊測量有 12V否 !若無,5V 應該有,找5V f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主晶片是 散熱器哪一顆才是!
您背面空間若夠大,可裝1cm厚度  4cm 大小幫助散熱

是散熱片那一塊沒錯啊!
經過烤箱現在暫時正常,但我摸散熱片真的很燙,難怪液晶電視壽命頂多3-5年,原來都是陰謀。

補充內容 (2017-5-27 10:19 PM):
剛剛爬文發現植球南部大約2500左右,這台電視殘值頂多幾千塊
是不是自己上淘寶買設備比較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散熱片那一塊沒錯啊!
經過烤箱現在暫時正常,但我摸散熱片真的很燙,難怪液晶電視壽命頂多3-5年,原來 ...

您好:
不要想成陰謀論! 設計者有時是考慮不周,有時是認為五年該換了! 而忽略了 物盡其用 之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散熱片那一塊沒錯啊!
經過烤箱現在暫時正常,但我摸散熱片真的很燙,難怪液晶電視壽命頂多3-5年,原來 ...

土炮方法用烤箱190度10分鐘.................經過烤箱現在暫時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充一點,畫面當住後,遙控器整個失效,連關機都不行

家裡還有三台LG,是不是有辦法再散熱片上裝一台小

因為那片散熱片根本不夠力,裡面有12V的電可以接?

是的!  加個風扇, 是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 好多台電視, 我都改加風扇.....除非電視廠商更新芯片, 但是電視廠商忙著推出新品沒有時間........我的建議是12V風扇接在5V, 為什麼呢? 因為會減小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那片散熱片根本不夠力,裡面有12V的電可以接?

是的!  加個風扇, 是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 好多台電視 ...

您電源是從電源板上拉嗎??

我是打算後背蓋裁個四方孔,剛好在散熱晶片的位置,

鎖一台風扇,我家裡的海美迪也是這樣搞,反正保固都

過了,

网友:
如果您用不到USB,那就有現成的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電源是從電源板上拉嗎??

我是打算後背蓋裁個四方孔,剛好在散熱晶片的位置,

您電源是從電源板上拉嗎?

不是STB 5V 是POW-ON 之後的 5V或者是12V 電源.  所以開機後電扇才會轉.

其實風扇不用很大, 我用筆記本電腦裡面的CPU小風扇, 即可. 因為現在超薄的LED電視, 裡面根本都沒有空間了. 12V風扇接在5V後, 電流變得很小, 所以你接偷電源, 不會有問題的!

一般的客人電視, 我都不會為他們裝風扇, 因為我希望他們回籠! 自己的電視還有出售的電視才有安裝!

接風扇....延長壽命Oo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電源是從電源板上拉嗎?

不是STB 5V 是POW-ON 之後的 5V或者是12V 電源.  所以開機後電扇才會轉.

瞭解了,我可能還要去找電源板的線路,

找看您說得POWER ON後才有輸出電壓的部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為那片散熱片根本不夠力,裡面有12V的電可以接?

是的!  加個風扇, 是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 好多台電視 ...

請問裝風扇是要往內吸還是往外排~
那一個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裝風扇是要往內吸還是往外排~
那一個比較好~

往外排.........吹向電腦主晶片 SoC.

楼主:
請問前輩這塊電源板哪邊可以拉電出來?

我沒有這塊版的資料。

网友:
植錫鋼網用萬用型,只是你要知道錫球是要多大的,不知道就把常用的萬用型鋼網都買回來,反正只有幾種。

网友:
想要自己植球先多看看教學影片要準備的工具,沒有想像的那麼容易。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這塊電源板哪邊可以拉電出來?

我沒有這塊版的資料。

我找到電源板的圖了 14061217143482.pdf (418.06 KB, 下載次數: 36)
我可不可以從接主板的輸出那邊拉12V/5V電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找到電源板的圖了
我可不可以從接主板的輸出那邊拉12V/5V電

從電源板過來的12v,接上電源打開沒反應。

補充內容 (2017-5-30 12:47 PM):
拿到一顆掛掉的風扇。

楼主:
把4x4所在鐵板下,晶片的正上方,
中間大約還有3-5mm的空隙,
目前正在燒機,已經半小時還沒出現異狀,
燒個2小時應該就可以了吧!
最後把機殼後面板割一個風扇排風的孔就完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電源板過來的12v,接上電源打開沒反應。

拿到一顆掛掉的風扇。

真是個天才! 還可以找到掛掉的風扇, 趕快去簽六合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