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新禾科技 L40-B 短路簡修

楼主(2017-05-27):
故障狀況:短路無法開機

內部架構

目視最右邊的電容怪怪的,設備太差拍不太出來

電表測量阻抗太低

先拆掉那顆電容試試,似乎已經改善

裝機測試開機了

网友A:
那個箭頭貼紙好像是ASUS檢修專用貼紙 這台該不會是華碩代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箭頭貼紙好像是ASUS檢修專用貼紙 這台該不會是華碩代工的吧

貼紙是我貼的,做個標示而已文具店有賣,
不是進水華碩也不會貼吧,現在也很少看到進水會貼箭頭了,
看板號 CA10SUG 像是以前英業達的編碼,
但點位圖是華碩舊附檔名格式,
所以我也看不出來,
現在都會互相代工連華碩自己的筆電也都會丟出去做了,
所以我也搞不清規則,
好像只剩微星的筆電會自產自銷???

有此張點位圖的大大也能上傳分享,因為我也沒下載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貼紙是我貼的,做個標示而已文具店有賣,
不是進水華碩也不會貼吧,現在也很少看到進水會貼箭頭了,
看板號 C ...

CA10SUG Boardview.zip (205.5 KB, 下載次數: 34)
看看是不是這版2.1的
TOSHIBA SATELLITE PRO L40 ASUS TERESA20.pdf (1.72 MB, 下載次數: 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這版2.1的

謝謝獅子魚大,
點位圖應該是能對上,
但pdf為舊款965的Lˋˋˋ40應該是早期機種

另外有個問題請教,
像這點位圖只有零件編號,沒零件型號,
是不是也沒辦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
點位圖應該是能對上,
但pdf為舊款965的Lˋˋˋ40應該是早期機種

有零件編號 沒圖紙對照就沒辦法 它的晶片是多少的 只能在找看看有沒有圖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零件編號 沒圖紙對照就沒辦法 它的晶片是多少的 只能在找看看有沒有圖紙 ...

確實有些點位圖會有零件編號和型號就很方便,
如果遇到點位圖只有編號但缺型號又沒有電路圖比對的就比較麻煩,
也有些只有電路圖沒有點位圖的然後板上又沒標編號就沒輒,
目前很常遇到資料不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