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般硬碟有維修的價值嗎?

楼主(2017-05-27):
請教專業前輩們當硬碟出了問題,會想辦法維修還是換新的

网友:
硬碟內的資料才有價值,
如果資料不重要,
建議直接買新的,
如果能換新,
當然要換新的
硬碟是有壽命的.

网友:
硬碟有價,重要資料無價

网友:
硬碟穩定性很重要,修理後的硬碟考驗穩定性

网友:
私人認為:不值得。
分為
設計不良:由A零件造成B零件損壞,再怎樣修B都會壞。如果單純A自己就會損毀...那再怎樣換都會再次損毀機率很大。維修也不太可能細部分析原因、長期重複式驗,再去更改設計零件/線路。這樣做的維修費...很高吧。
人為損壞: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ˋ容易自行判斷嚴重性(指損壞的方式與力道),可能有一堆零件還是一個零件損壞。但會到不動的地步頃向是一堆。如同上面前輩描述就資料重要性去評估要不要"救"。
設計壽命完結:剩下其他零件壽命應該也快到了...

网友:
就像上面所說資料無價

一般硬碟壞掉實在没有修的必要
就算修好不曉得何時又壞了

倒不如買一顆新的硬碟又有保固

网友:
我第一台電腦,硬碟是540MB,壞了,保固內,一修修了半年多,從有保固修到過保固.....
再來就是買了新硬碟,過了保固就換更大容量的,從540MB→850MB→1.2G.....一直換到現在的2TB。
現在所謂的重要資料,除了使用的電腦裡有一份,光碟與另外的備份硬碟都有一份。
修硬碟....沒有那個命跟廠商拼,以前都要送原廠的,現在只要在保外,一律丟棄處理。

网友:
你一共發了三篇文章,這篇文章因該是對應前一篇

硬碟有沒有修的價值~會問這種問題的人通常心中早有答案,根本不需他人多做解釋

不管怎麼滾怎麼繞,最後多是"錢"的問題而已!!!

會說資料很重要的一定要救回,一旦聽到廠商報價,回復1MB多少錢起跳,基本上10個人送修10個人退

每次公司的人硬碟掛點,哪個不是靠邀說裡面有多少重要資料及"謎片"........

但是我從沒見過有哪個人會願意花錢去復原HDD,即使只是電路板NG廠商報價NT:3XXX ,就立刻龜縮說算了

這就是人性

楼主:
感謝各位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