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下载的bios 文件 为什么大于芯片容量?

楼主(2017-05-27):
acer 下载的bios 文件 为什么大于芯片容量?
用编程器加载文件时,提示:文件长度超出范围,超出部分将被忽略
例如:TravelMate 6293.ROM  2096KB  对应芯片25X16 容量2M=2048KB
         TravelMate 6410          1027KB 对应的是25X08 容量1M=1024KB

网友A:
有些BIOS的格式開頭跟結尾是給程式識別用
向你提的是phoenix ACER 的識別在結尾 晶片是1M 或2M 用燒錄機直接燒應該是沒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就用程式把超過的部分拿掉在燒 1M長度000FFFFF 把後面拿掉保存就是1024  2M長度001FFFFF把後面拿掉就是20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BIOS的格式開頭跟結尾是給程式識別用
向你提的是phoenix ACER 的識別在結尾 晶片是1M 或2M 用燒錄機直 ...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
請教ch341a好用嗎?
為什麼網路上同名的機器款式會這麼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ch341a好用嗎?
為什麼網路上同名的機器款式會這麼多?

有些是改良過的

根本上還是用CH341A

那個東西最好不要買,除非都是燒一些老24 25或許還可以...

晶片特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