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續之前的LG 42PC1D 電漿電視送電會自啟動問題

楼主(2017-05-28):
   前一陣子發文求助的電漿電視故障, 因過久未能繼續在原帖回覆  (http://bbs.pigoo.com/thread-64128-1-1.html )

   原機舊有的Z板的功率模組, 經驗不夠及工具不足, 未能拆下 ( 哈, 給自己找台機下) . 到拍賣網站找到一樣的殺肉板子, 買回來裝上電視送電測試, 哇.............................. 什麼, 結果一樣, 電視還是如先前故障, 送電後, 自啟動送電再斷電一直循環.

   把新買的板子拆下如先前的測量方式, 結果發現 ER_DN_OUT 和 ER_UP_OUT 和 SUS_OUT 對地的電阻值約只有50K 左右, 明顯小於先前測試的300多K, (購買前有先詢問過賣家, 是否有測過是良品), 經電話連絡對方, 回覆說是從螢幕出現異常畫面的機子拆下來的 (意思為這是良品), 且單從電阻值不能代表什麼,我提出帶板子過去測試, 回說手上現無電視可測,  加上也不是確定是否故障原因是Z板因素而無法反駁, 心情 DOWN, 一直往下DOWN......

Z 板

Z 板

网友:
檢查看看保險絲有沒有開路? ER_DN_OUT 和 ER_UP_OUT 對地的電阻值, 因為沒有並聯電容, 所以很準的就應該是10K 左右.  所以這兩個 [殺肉板子] Z板, 裡面的驅動IC都是壞的! 也就是說沒什麼肉, 可以殺!

這個Z板故障的時候, 是螢幕有紅點, 有很暗的影像.

不能開機通常都是Y板! 你買錯板子了! 因為Y板故障率比較高 90%, 大概比較容易缺貨, 價錢也會比較高. 通常我都是把Z板 IC 拆裝拿給Y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