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技友RE-4500 起子機,更換碳刷

楼主(2017-05-28):
入手這隻二手電動起子機,還滿好用的,相信為前一手主人努力工作了相當時日了,
最近使用就時轉時不轉,不轉時拍它幾下就會轉,有時怎麼拍也不轉,只好拆開來研究一下,
發現是碳刷磨損了。

由於此款起子機已經停產了,零件也難求,只好買相近似的碳刷回來加工。
還好碳刷質地軟,磨幾下就可以塞進碳刷座,這樣起子機就可恢復往常的動力了!

▼買到的碳刷有大有小,需要加工才能使用

▼選用大小適中來加工

▼砂紙磨幾下就完成了

▼塞進碳刷座,要能上下活動

▼試轉影片

网友A:
吳燈大 照片洩漏天機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吳燈大 照片洩漏天機阿!

哈哈!S姐果然眼尖!要請老大幫忙馬賽克,否則有廣告嫌疑!

网友B:
技友生產的RE-4000、RE-4500、RE-4800系列起子機公司仍然有賣耗材,像碳刷、開關、電源線等等,其它的壞了就不值得修了,它的碳刷是用3.4*4.4*9,跟其它廠牌不共用,這支起子機應該是跟烏骨雞學姐拿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59814-1-1.html

當初買的會員有私下請烏骨雞學姐幫忙買原廠的碳刷及開關,或許烏骨雞學姐那裡應該還有剩也不一定。
開關也是會壞的,不過起子機起動電流大,不能用一般的開關代用,技友原本是用它們自己的開關,換過的都會用櫻桃牌的代用,這就很耐用了,買不到櫻桃牌我也會用奇力速的專用開關代用。

网友:
用了很多年的電動起子,從來沒換過碳刷,也不知道是這個問題,有問題就請老闆送修,還有彈簧斷掉的,調扭力有問題。謝謝教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友生產的RE-4000、RE-4500、RE-4800系列起子機公司仍然有賣耗材,像碳刷、開關、電源線等等,其它的壞了 ...

謝謝老大提示!

唉!查了露拍,淘寶等賣場,就沒想到請示一下學姐!

网友C:
技友RE-4500 起子機我也有一支,裡面的2個開關都換過了,不過開關上的那2支腳太長,我都會剪短。

剩下就是碳刷還沒有換過,先找烏骨雞學姐買一組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友RE-4500 起子機我也有一支,裡面的2個開關都換過了,不過開關上的那2支腳太長,我都會剪短。

開關都要剪短,原廠的也是剪短焊接。

楼主:
請問老大這些零件還有嗎?
若還有我有需要找學姐買一套備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老大這些零件還有嗎?
若還有我有需要找學姐買一套備用。

碳刷2個1包,開關2個1組,一共有6組,有需要再跟烏骨雞學姐購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刷2個1包,開關2個1組,一共有6組,有需要再跟烏骨雞學姐購買即可

謝謝老大!
有問學姐了。

网友D:
碳刷,這東西台灣多賣的滿貴的. 尤其是這種電動起子 (這類碳刷基本上多是特規)

我公司也是有一批生產線上電動起子,碳刷"一個" 注意是一個喔! 賣價要150元

後來我直接去淘寶,很有耐心的去找"花了約2小時",找的相差不多的碳刷(約多0.5mm),稍微磨一下即可用

一共買100組(200顆)+運費=台幣3xx元

這樣的差價,誇張吧!  你可能會說china品質差,我是買品質較好較貴的(就是號稱整個石墨去切出來的),使用上也超過了一年了,磨損很小很正常,並不輸原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碳刷,這東西台灣多賣的滿貴的. 尤其是這種電動起子 (這類碳刷基本上多是特規)

我公司也是有一批生產線上電 ...

看來自己磨一磨是不錯的處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碳刷,這東西台灣多賣的滿貴的. 尤其是這種電動起子 (這類碳刷基本上多是特規)

我公司也是有一批生產線上電 ...

量大的話就划算,小量買的加上運費就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碳刷,這東西台灣多賣的滿貴的. 尤其是這種電動起子 (這類碳刷基本上多是特規)

我公司也是有一批生產線上電 ...

我買過的碳刷雖然不多,但是從來沒看過賣單個的,都是一對出售。
大陸人最會來這套,那個碳刷不是石墨切出來?一般原廠的耗材都是又貴又沒利潤,所以就算在台灣的店家也不會去推原廠耗材,那誰才會買原廠?大多數是公司,以及一些龜毛者(就像我)。
大陸製的100MHz 示波器探棒露天一對(2支)299元,烏骨雞學姐賣西德HAMEG 原廠150MHz的1支就要700元,賣這支探棒純粹幫朋友忙,我們也沒有利潤,但是賣這麼便宜一樣很難賣,這就跟碳刷一樣,誰會去買原廠的?大多數是公司,不然就是龜毛者。
要買原廠的就買原廠的,要買副廠的就買副廠的,反正不好用下次就會學聰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買過的碳刷雖然不多,但是從來沒看過賣單個的,都是一對出售。
大陸人最會來這套,那個碳刷不是石墨切 ...

沒錯,碳刷通常多是一對出售:

但是露天拍賣,很多賣家多用這種偷雞小技巧

我舉例:

原廠碳刷,一組(2個): 350元

那網拍上就有賣家:   XXX電動起子專用碳刷 (價格上就標:NT 150)

這樣就會讓買家覺得很便宜就點進去,一看內文才知道原來是指單一個.

***雖然網拍內文有寫是"單一個"也有發生買方直覺認為NT:150 是一對兩個,結果收到貨只有一個而起爭吵
     以上為實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買過的碳刷雖然不多,但是從來沒看過賣單個的,都是一對出售。
大陸人最會來這套,那個碳刷不是石墨切 ...

其實我也會想買原廠的.................

但是也要學會萬一買不到原廠的要怎麼面對.............

本來想買來放..........後來想我用不多,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損耗到要換.....

所以就捨棄買來放著了.............

要是不貴,那買來放也沒什麼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我也會想買原廠的.................

但是也要學會萬一買不到原廠的要怎麼面對.............

買不到只能將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