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請教]大同電鍋 TAC-11KSD : 上電後有雜音

楼主(2017-05-28):
問題是這樣的,我的大同電鍋上電後有雜音,以前就一直有了這個正常嗎??我聽不出雜音的來源,好像是加熱塊發出的但不確定。
是否是某個接點接觸不良造成的??

拆開

拆開

型號

型號

网友A:
拿個橡膠管聽ㄧ聽就知道了。修車老師傅都是這樣聽。試試看了。

网友B:
會不會是插頭的問題!這電鍋91年製造?15年了
真耐用,現在的不知是否也這麼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拿個橡膠管聽ㄧ聽就知道了。修車老師傅都是這樣聽。試試看了。

這招很棒   可以定位的狠準  我則用吸管  因為比較好取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招很棒   可以定位的狠準  我則用吸管  因為比較好取得

我以前也是用吸管,但是被戳到很痛, 不敢再用了.

是你的電源插座在放電火花的聲音! 把它清一清, 再塗一塗WISH版本的尼維雅面霜.....即可.

補充內容 (2017-5-29 06:48 AM):
接點復活膏  http://bbs.pigoo.com/thread-63943-1-1.html

网友:
每支螺絲都轉緊試試看!

网友E:
如tsai5371大所言 +1
電鍋插頭常出問題
摸看看平常用電鍋時
電源線有沒有哪個部位發熱較高異常
常見公/母頭接點處出問題
圖片出處 : 大同電鍋插頭過熱處裡分享

圖片出處 :[原創]電鍋常識

网友:
如果是電源線接觸不良要趕快修理,再用下去會熔化很恐怖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插頭的問題!這電鍋91年製造?15年了
真耐用,現在的不知是否也這麼耐用 ...

現在的大同電鍋改加熱片,
很快就掛了,
舊的是加熱管比較耐用,
你家沒有嗎?

如果是搭搭聲,
是裡面彈片的聲音,
這彈片過熱變形會將開關跳保溫.

大大你這台接點都需清理,
避免接觸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現在的大同電鍋改加熱片,
很快就掛了,
舊的是加熱管比較耐用,

我家很多
都是人家不要 修護的
大都是燒保險
營業用的
到最小型的都有
只是沒他這台那麼久,耐不耐用要操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tsai5371大所言 +1
電鍋插頭常出問題
摸看看平常用電鍋時

ericchou大大很讚的圖文分析
如果還不是這問題
那建議螺絲拆一拆重新組合
說不定問題在陶瓷裡.當然要買一罐peter5438大說的
WISH版本的尼維雅面霜來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很多
都是人家不要 修護的
大都是燒保險

從回收地方買一台6人份,
底部殼不見(應該我有換過)
標示是89年,
但這應該還要更久一點,
加熱片沒壞(但開關很快跳起).
彈片座我都拆開重新調整.
現在常常在用.

大同電鍋真的越老,
材料越實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是用吸管,但是被戳到很痛, 不敢再用了.

因為我聽力不好,我在檢查RO 機的馬達時,是用螺絲起子,尖的部位放在馬達上,握把放在耳旁,很容易就聽得出馬達是否有磨損!
15年,我現在用的這台應該有 30 年了,中間換過兩次電源線!
樓主這台我想是接點不良、鬆動了,導致咷跳火現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因為我聽力不好,我在檢查RO 機的馬達時,是用螺絲起子,尖的部位放在馬達上,握把放在耳旁,很容易就聽 ...

強哥
"是用螺絲起子,尖的部位放在馬達上,握把放在耳旁"
感謝分享,這個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強哥
"是用螺絲起子,尖的部位放在馬達上,握把放在耳旁"
感謝分享,這個好 ...

其實這招我是看有些修機車老師父, 而偷學來的, 要看RO機馬達有無磨損還有一招, 用手掌去感覺其運轉是否順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實這招我是看有些修機車老師父, 而偷學來的, 要看RO機馬達有無磨損還有一招, 用手掌去感覺其運轉是 ...

強哥
看您文章,家裡才用RO

网友B:
km400a大大上次好像也修大同電鍋貼過文吼!

网友:
引用 网友B:
km400a大大上次好像也修大同電鍋貼過文吼!

你終於想起來了.
同一台,
加熱端端子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現在的大同電鍋改加熱片,
很快就掛了,
舊的是加熱管比較耐用,

sandy319 大大,我又拆開檢查過一次,所有的螺絲、螺帽都再鎖緊一次。

聲音不是彈片的聲音,像是蚊子的嗡嗡聲,在附件中

我試過用水管去聽,確認不是插座造成的,而且照片上插座還很好沒有生鏽。
我感覺是加熱塊在鍋底發出的聲音,整個鍋子都聽的到,不是那一個接點造成的。

插頭座

插頭座

電線

電線

插頭座

插頭座

插頭

插頭

5月21日 21點41分大同電鍋聲音.zip

72.66 KB, 下載次數: 24

大同電鍋的雜音 第四秒後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icchou大大很讚的圖文分析
如果還不是這問題
那建議螺絲拆一拆重新組合

WISH版本的尼維雅面霜 ->這麼好用的"神油"是一定要去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sandy319 大大,我又拆開檢查過一次,所有的螺絲、螺帽都再鎖緊一次。

聲音不是彈片的聲音,像是蚊子的 ...

大大這聲音很像電流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這聲音很像電流聲.

所以算正常嗎?? 因為很小聲,但不清楚是否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算正常嗎?? 因為很小聲,但不清楚是否有問題??

因為家裡大同電鍋沒有這種情形,
我在猜測是否加熱片不同的關係,
可能需要站上比較懂的人回答.
我只是拆比較多東西,
稍微懂一點.

网友:
交流驅動的電器
活動開關接點接觸,當接合面有髒東西/生鏽/異物時
在接合時會有較大的氣隙,所以裡面的電極接觸面會以60Hz的頻率,敲打極面。

詳細說,就是氣隙夠近的時候,才能流過電流
通過零相時,產生錯位保持。
若氣隙太大,當電流通過相位零的時候,就吸合不住了。
要拆活動開關,打開活動接觸面,用細砂紙將活動開關接觸面,稍微刷一下,就應該OK了。

綜合分析可能原因:
1. 接合面有異物/鏽蝕/油膜....
2. 活動開關接觸面積過小,流過的電流太小,造成接觸面相位交變的震動。
3. 電極面衝擊磨損(尤其是按壓開關上的電極小接點)

按壓開關上的電極小接點表面刷乾淨試試

网友F:
箭頭處的接點要清除乾淨,
**注意**
ericchou大建議清除的地方,
要拆之前先做記號,
這位置有關係到電鍋彈片的跳開時間,
也就是電鍋的加熱時間.

网友:
ericchou大建議清除的地方
跳板螺絲  先不要拆開  那關係到溫度跳開時候 (一般為135度C 跳開)
先用細砂紙  將下方 四方型內 那銀接點上下磨一磨 清潔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箭頭處的接點要清除乾淨,
**注意**
ericchou大建議清除的地方,

那個調整螺絲間距最好不要拆n_081|

有些學問的
調過頭,跳脫時機溫度會太高,燒斷加熱絲
調太少,跳脫時機提早溫度太低,食物煮不熟
上述兩個問題自己都遇到了n_083|

楼主:
接點都用砂紙清除過了,還是一樣,我感覺不是接點的問題,應該是加熱塊塊造成的。而且和電流大小有關

楼主:
我試了使用15A 調光器和 bypass 開關(不讓銀接點和溫度開關造成影響), 確定了問題點是在主加熱塊上。
不知加熱塊是什麼構造,調光器可以控制功率,等效於平均電流的控制。
共振聲 (雜音)和電流大小有關,感覺像是變壓的共振聲。
加熱塊內部是像電感一樣的線圈嗎??如果是的話那應該就沒錯了,兇手就是它

bypass 開關

bypass 開關

使用 15A 調光器

使用 15A 調光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了使用15A 調光器和 bypass 開關(不讓銀接點和溫度開關造成影響), 確定了問題點是在主加熱塊上。
不知 ...

加熱塊是什麼構造

依您電鍋照片看
應該是兩線的加熱片
薄片型環狀加熱片 : 約3層環狀片構成
外兩片絕緣,中間片纏繞鎳鉻電熱條片而成
將三片鉚合再一起拉出兩條電源引線
最後用環狀厚鋼板壓上螺絲固定於電鍋底部傳熱

下參考圖片
圖片引用出處 :電鍋壞了

圖片引用網拍出處(非替它廣告) :A01《原廠品質+專利安全設計》大同10人【2線式】 電熱片 加熱片 (本加熱器廠為大同認證採用)

楼主:
這樣的構造會共震嗎?? 很難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的構造會共震嗎?? 很難理解

如果是加熱片的聲音  不能說是共震
可以說是  熱漲冷縮  那加熱片在加熱時那雲母片遇熱發出的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的構造會共震嗎?? 很難理解

阿哉
非專業,說不上來

不過家中買的大同電鍋加熱片曾燒掉(近代產品)
當初是送大同工廠維修站修600元
現在看網站零件價格應該還可接受
版大要不要買一片自己換看看

另外家中的石英管電熱器
或 鎳鉻絲骨董老電熱器
剛啟動時都有類似的您說的電流聲且更大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