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Dell D220P-01 維修

楼主(2017-05-29):
這個電源是一個朋友從網上買回來,請我幫他做接線, 他買了兩顆,測試了一下,兩顆電源都有輸出,那就開始幫他做接線了,做好後習慣都會負載詳細測試一下.
發現其中一顆電源有問題,空載正常,帶載就會輸出打隔,電流只有0.05安也會出現打隔.

先看看規格,很強大的12V 18A :

內部,很精美,還同步整流,很不錯的電源:

故障在那兒? 就在這了:

看不清,那就放一支在上面來給你看看.:

故障原件,外表很正常的,但拆下來已分成兩邊,碎了.估計是運送過程弄碎了.

更換好:

測試 3.58 :

測試 10.5 :

測試 15.5:

測試 17.5:

故障分析, 這支究竟什麼用途,為何會出現這種故障呢 ?
這支是輔助電源和主電源的連接橋梁 , 待機時,輔助電源啟動,供應給各組芯片工作, 但當主電源啟動後,輔助電源會關閉,然後主電源就會經過這支IN4148 再繼續為芯提供電壓,當空載時,剛剛在臨介點,輔助電源剛剛好還沒停止工作,所以空載是正常的. 但只要稍微帶一點負載就會突破輔助電源關閉的臨介點,使輔助電源關閉,然後因為沒有這支IN4148 就不能給芯片供電,芯片沒電,那就停止工作,然後輔助電源又啟動,這樣就變成好像打隔一樣了.

提外話,我現在很愛這樣做電源線,覺得很好看

网友A:
像在綁辮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在綁辮子嗎?

是的.

网友B:
12V 18A 功率好大的電源供應器, 我會用來測試12V的汽車音響! 如果VR101可以改變電流或者電壓,那就是再好不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V 18A 功率好大的電源供應器, 我會用來測試12V的汽車音響! 如果VR101可以改變電流或者電壓,那就是再好 ...

peter5438大 :

請教 VR101在哪 ?
小弟眼拙,看了半天沒找到圖片中哪個位置 ?
可否指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ter5438大 :

請教 VR101在哪 ?

接一個可變電阻, 總是可以改變什麼東西吧?

在這裡La!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 18A 功率好大的電源供應器, 我會用來測試12V的汽車音響! 如果VR101可以改變電流或者電壓,那就是再好 ...

上網搜尋所得, 改輸出電壓的方法都和這個VR101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 18A 功率好大的電源供應器, 我會用來測試12V的汽車音響! 如果VR101可以改變電流或者電壓,那就是再好 ...

這個VR101 是連接OCP 運放的基準電壓,調節這個VR ,可以輕量調節OCP 的靈敏度. 如果只是輕度改電壓,可通過調節UCC3808 的FB 腳分壓比,但不能太高,因為主電源提高同時也影響各芯片供電,另外 OVP 也會使電源停止工作,如果想再高就需要改更多地方了.

网友D:
版主

型號不一樣,
D220P-01

网友:
版主

型號與銘版不一樣D220P-0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198680777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

型號不一樣,

謝謝,提醒,已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