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NYO DP50E84 50吋 EDGE LED 電視 不工作, 和 RT908H的應用!

楼主(2017-05-29):
SANYO  DP50E84 50吋 EDGE LED 電視 不工作, 和 RT908H的應用!
測試屏幕是點亮的
Sanyo 主機板 1LG4B10Y1270A Z8AL 很像WISH賣的V59電視版子, 因為造價便宜, 連日本公司都用了!  主晶片 SoC 是用這個 MSD3393LBT-SW...........
主機板都不拆下來, 直接在上面工作!
IC8000 EN25Q64  把它拆下來.
RT908H 讀寫的速度, 非常的快!!!
001:  Serial number:XXXXXXXXXXXXXX  ,PCB V1.70,Boot V1.00
002:  Auto identified 3 ID is match with the partnumber.
003:  http://www.ifix.net.cn/thread-2550-1-1.html
004:  The currently selected:EN25Q64, capacity: 64Mbits, 8Mbytes.
005:  >------------------------------------OK---------------------------------------<
006:  Chip pins contact is detected OK.
007:  Chip ID verification OK.
008:  Start reading chip......
009:  Status Register-1 : 0xBC .
010:  Read successful£¬Elapsed time£º4.991 seconds¡£
011:  Auto verifying...
012:  Verification successful£¬Elapsed time£º5.052 seconds¡£
013:  Buffer data checksum: 16bits_0xC74B £¬32bits_0x638FC74B :
014:  Elapsed time: 10.06 seconds£¬average speed of 1668046 bytes/sec.
015:  >------------------------------------OK---------------------------------------<
016:  File has been saved.
017:  Auto identified 14 ID is match with the partnumber.
018:  http://www.ifix.net.cn/thread-2550-1-1.html
019:  The currently selected:MX25L6405, capacity: 64Mbits, 8Mbytes.
020:  >------------------------------------OK---------------------------------------<
021:  Write operation has terminated.
022:  D:\RT809H\EN25Q64_20170528_123351 SANYO  DP50E84.BIN
023:  File has been loaded, checksum: 16bits_0xC74B £¬32bits_0x638FC74B :
024:  Chip pins contact is detected OK.
025:  Chip ID verification OK.
026:  Start writing chip......
027:  Auto erasing...
028:  Erase successful£¬Elapsed time£º26.89 seconds¡£
029:  Start writing...
030:  Write successful£¬Elapsed time£º9.592 seconds¡£
031:  Auto verifying...
032:  Verification successful£¬Elapsed time£º5.084 seconds¡£
033:  Elapsed time: 41.58 seconds£¬average speed of 403492 bytes/sec.
034:  >------------------------------------OK---------------------------------------<
035:  Chip pins contact is detected OK.
036:  Chip ID verification OK.
037:  Start verifying chip......
038:  Chip verification OK, Elapsed time: 5.069 seconds, average speed of 1654884 bytes/sec.
039:  >------------------------------------OK---------------------------------------<

鬼畫符!!!有沒有人看得懂的???
我用這個MX25L6405代換!  我連助焊劑 & 焊錫都沒用, 用熱槍, 直接放上去!!! 仔細看! IC 我放偏了!
待機的電流
開機的電流.
我修好!
我有一個問題是? 誰知道! 我在幹什麼?

我知道!  老和尚!  你在修電視啊!

网友A:
常碰到 EN 開頭的 壞掉 但讀得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碰到 EN 開頭的 壞掉 但讀得出來

是的! 用冷凍法讀出後, 寫入別的EEPROM里面. 一進一出 $140.00

考試一下! 那麼64M的可以給32M的使用嗎? 我的意思是, 我需要32M EEPROM, 我可以用64M來代替嗎?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為什麼會壞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用冷凍法讀出後, 寫入別的EEPROM里面. 一進一出 $140.00

考試一下! 那麼64M的可以給32M的使用嗎?  ...

門外漢繳交試卷答案
看看能得幾分

"用冷凍法讀出後, 寫入別的EEPROM里面."

借屍還魂維修法
如這篇20樓所述

Westinghouse DWM55F1G1 新型的 55寸 LED電視.............有STB 5V待機電壓, 但是不開機 #20樓

"那麼64M的可以給32M的使用嗎? 我的意思是, 我需要32M EEPROM, 我可以用64M來代替嗎?"
1. 可用,但最好使用相同廠牌&系列
2. 但有些電視不能用大容量的存儲器進行代換,
    否則,代換後,會出現一些奇怪的故障,
    如開機後直接進入維修狀態、不能進入維修狀態、進入維修狀態後不能改寫數據等。

3. 不同廠牌EEPROM代換時,要確認datasheet中pin腳對應接點用法是否一致。
4. 不同廠牌EEPROM代換時,要確認pin腳控制電平是否一致(高致能或低電平致能)

"EEPROM為什麼會壞掉?"
可能下列其中之一,或版上高人再指點糾正

1. 厚黑產銷學 - 計劃性汰舊,內寫計時程式啟動破壞商品功能,控制商品使用年限(希望不是這項)。
2. EEPROM初始設計有限制基本讀寫次數控制其壽命,常見10萬次為基本規格。
    一般壽命很長 但若剛好遇到單體不良,也就提早掛點。
3. EEPROM中的數據會受到放射線的嚴重影響,因為它的數據存儲採用的是電子電荷。
    意外電壓突波或高溫造成晶體電荷飄移時內部數據就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用冷凍法讀出後, 寫入別的EEPROM里面. 一進一出 $140.00

考試一下! 那麼64M的可以給32M的使用嗎?  ...

小弟對這個理論不太懂,但從實物經驗來說,從舊品讀出換上新品OK的機率很高,如果沒辦法就要找看看有沒有FLASH程式,另外以前有試著拿大容量FLASH換上小容量FLASH無法代用,同樣容量但編號不同的還沒遇過不能代用的,另外想請教P大,有燒錄過48PIN FLASH嗎?使用情況如何,目前在觀望中~~~哈,因為那台說實在的有點小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門外漢繳交試卷答案
看看能得幾分

EEPROM :  Electrically-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 :  電子抹除式可複寫唯讀記憶體

序列式EEPROM[编辑]
Microwire 通信口(4線):型號為以 93 開頭的系列。例:93C46
I2CTM 通信口(2線):型號為以 24 開頭的系列。例:24LC02
SPI 通信口(3線):型號為以 25 開頭的系列。例:25LC08
UNI/OTM通信口(1線):由 Microchip 公司出品,型號為以 11 開頭的系列。
1-Wire® 通信口(1線):由 Dallas / Maxim 公司出品。
並列式EEPROM[编辑]
型號通常為以 28 開頭的系列。
至於型號通常為以 29 或 49 開頭的系列,寫入須以較大的區塊為單位,此種記憶體一般會使用 Flash (閃存/快閃記憶體)來稱呼。至於能以較小單位(例如以位元組)擦除或寫入的則才以 EEPROM 稱呼,以作區別。

I have a design that has data saved to EEPROM. Very occasionally, I noticed that the data has been corrupted. It has taken me ages to find the cause but I believe it is due to the ramp up/down speed of the power supply to the chip. If all program code that refers to the EEPROM is stripped out (to avoid inadvertent read/write access to EEPROM), the EEPROM can still be messed up.

我有一個將數據保存到EEPROM的設計。 非常偶爾,我注意到數據已經損壞。 我花了很多時間找到原因,但我相信是由於芯片電源的上升/下降速度。 如果所有引用EEPROM的程序代碼都被刪除(以避免不經意的對EEPROM的讀/寫訪問),EEPROM仍然會被弄亂。

My brownout detect was set at 4.5V on a 5V board. All of the EEPROM data was corrupted. Since I am not the only person who has observed this problem, I think it might be real no matter what anyone says.

我的掉電檢測在5V電路板上設置為4.5V。 所有EEPROM數據都已損壞。 既然我不是唯一一個觀察到這個問題的人,我認為這可能是真實的,無論有人說什麼。

Just had a thought- besides all the usual spikes and stuff (which can't be identified), I wonder if perhaps the internal DC charge pump circuit is activating, causing the power rails to the EE matrix to spike. That could cause the corruption. Its always the same bit in any of the matrix. Yes I know there is built in bit-redundancy at the factory, but on average it looks like a data line is hovering...

除了所有常見的尖峰和材料(無法識別)之外,我還想到,不知道內部直流電荷泵電路是否正在激活,導致電源軌到EE矩陣尖峰。 這可能會導致腐敗。 它總是在任何矩陣中相同的位。 是的,我知道在工廠里內置了冗餘,但平均來說,它看起來像一條數據線是懸停在...

EEPROM數據丟失的原因與對策
https://read01.com/R5mjg.html

EEPROM IC 製程 -結構與操作原理
http://eshare.stust.edu.tw/Eshar ... 014_12_08c2c58a.pdf

但是我要講的是: 我的EEPROM並沒有壞掉, 內部的數據也沒有亂! 他只是不乖而已!!!  因為我還是可以讀出資料, 所以4內部儲存單元的問題, 當溫度上升時, 會讀不出來!

門外漢...還這麼厲害! 那我以後都去偷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對這個理論不太懂,但從實物經驗來說,從舊品讀出換上新品OK的機率很高,如果沒辦法就要找看看有沒有FLA ...

這個是EEPROM 不是NAND FLASH!    EEPROM & NAND FLASH是相同的! 但是又是不同的!!!

快閃記憶體: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97%AA%E5%AD%98
什麼是ROM、RAM、DRAM、SRAM和FLASH的區別   https://read01.com/kEd0E.html

[有燒錄過48PIN FLASH嗎?]   有的! 現在我在測試容量比較大的16G NAND FLASH.......... 還在測試中, 因為我在等零件.

我從工作中的電視, 拆下NAND 來讀取. 如果寫入放回TV工作的話, 就成功了.

[哈,因為那台說實在的有點小貴].........修兩台TV就回本了, 等我測試工作了, 讓你知道! 最重要的是, 廠商後續軟體的支持援助!!!

除了屏幕以外.....三八大大預測這個將來會是...電視最常發生的問題.  廠商會改成, 更換NAND FLASH後, 直接從USB就可以更新和修復了. 所以要.....

把握時機, 機不可失.

网友:
為什麼會壞,我個人傾向經常發生"寫入性"動作所造成~
寫入次數過說,或寫入或清除過程中產生的斷電(or此時的電源不夠穩定,一般來說掉電)~
eeprom/flash 產品的設計,一般都需要加入幾次機制:
1.Fault Tolerance policy ~
  2 stages write procedure.
  backup block.
  re-construct when data was corrupted.
2.減少不該產生的 write cycle~
3.重複性的寫入,透過 ram buffer 來當暫存,而後才最後一次性的修正更新。

補充內容 (2017-5-30 12:55 PM):
錯字修正:寫入次數過"多"

楼主:
沒有關係! 我會保留所有的兇手. 歸檔後, 送去NASA 慢慢查詢!

到時候, 這個SANYO公司說: EEPROM 又不是我做的, 是這家宜揚公司做的. 那責任要怎麼追究?

晶豪科技Elite Semiconductor Memory Technology Inc., ESMT......宜揚科技.Eon Silicon Solution Inc is a fabless semiconductor company...  [TAIWAN]

宜揚科技說我們只是設計IC, 我們連工廠都沒有!  EEPROM 又不是我們做的, 可能是台積電做的...那又要怎麼辦? 責任要怎麼歸屬?

EN25Q64
http://www.xinyahong.com/upLoad/ ... 411201249025495.pdf

Eon Silicon Solution Inc.
http://www.si-tech.co.jp/eng/v-eon.php

网友D:
引用 楼主:
EEPROM :  Electrically-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 :  電子抹除式可複寫唯讀記憶體

序列 ...

彼得大帝好~

發現一個小問題,基本上這篇文章裏的,都是屬於 nand flash 架構,這也是為什麼資料在電視機應用上更容易損毀的原因。

一般 pc 上會用的是 xor flash,本身具有 single byte write 動作,意指單位元資料原始為0xFF時不需對整塊抹除即可寫入。
eeprom 與 pc bios 上用的 flash (xor flash) 因為單位置更新不會產生整塊需要被清除的命令。
nanad flash 不管它外部的介面是什麼,在同 page/sector 裏任一 byte 需要被更新,就會產生整塊清除命令。

電視調調音量,選台,設定,都需要寫入去記錄,如每次更改都需寫入,而又是 nand flash,自然就會發生壽命遠低於 xor flash 與 eeprom 的設計。

用nanad flash 加整合把設定隨時可調的參數每次都寫入,掛的快。

你這篇提到的2顆 serial flash,都沒有單byte寫入,在這種應用上會掛的快。

電源不穩,自然也是一種可能原因之一,就如同斷電測試一樣,這些都會加上 crc 之類的去驗證資料完整性。可被自動回復,不應會影響正常使用,如果是一個正規性的產品(我是假設這是正規性的電視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彼得大帝好~

發現一個小問題,基本上這篇文章裏的,都是屬於 nand flash 架構,這也是為什麼資料在電視 ...

謝謝你, 精闢的闡述. 但是還是沒辦法解釋我心中的疑慮? 就是為什麼? 不工作, 不開機的NAND FLASH 遇到冷的時候, 就工作正常? 同樣的情行, 也發生在EEPROM上面!

很多人都會說資料被破壞了[DATA CORRUPTED], 其實沒有....不然怎麼會遇到冷空氣, 就工作正常?

本人認為是這個原因 :  The Floating-Gate Transistors . 浮置柵極晶體管

Failure modes
There are two limitations of stored information; endurance, and data retention.
During rewrites, the gate oxide in the floating-gate transistors gradually accumulates trapped electrons. The electric field of the trapped electrons adds to the electrons in the floating gate, lowering the window between threshold voltages for zeros vs ones. After sufficient number of rewrite cycles, the difference becomes too small to be recognizable, the cell is stuck in programmed state, and endurance failure occurs.
The manufacturers usually specify the maximum number of rewrites being 1 million or more.
During storage, the electrons injected into the floating gate may drift through the insulator, especially at increased temperature, and cause charge loss, reverting the cell into erased state. The manufacturers usually guarantee data retention of 10 years or more.

故障模式
存儲信息存在兩個限制:耐力和數據保留。
在重寫期間,浮置柵極晶體管中的柵極氧化物逐漸積累被俘獲的電子。捕獲的電子的電場增加了浮動柵極中的電子,降低了零與閾值電壓之間的窗口。經過足夠數量的重寫週期後,差異變得太小,無法識別,單元被卡在編程狀態,並發生耐久性故障。廠商通常指定最大重寫次數為100萬次以上。
在存儲期間,注入浮柵的電子可能漂移穿過絕緣體,特別是在升高的溫度下,並引起電荷損失,將電池恢復為擦除狀態。製造商通常保證數據保留10年以上。

囉裡囉嗦....就是說....跟我的牙齒一樣......快要壞掉了, 但是還沒有壞! 還是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精闢的闡述. 但是還是沒辦法解釋我心中的疑慮? 就是為什麼? 不工作, 不開機的NAND FLASH 遇到冷 ...

抱歉!我好像跑錯間了,我看到冷凍想到膨脹跟收縮,我要走了當我沒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精闢的闡述. 但是還是沒辦法解釋我心中的疑慮? 就是為什麼? 不工作, 不開機的NAND FLASH 遇到冷 ...

半導體的物理特性啊!!!!

你看,以前CPU超頻不是有用乾冰去催上去......................也就是溫度越低電子的傳輸越清晰....

還有製程上摻雜得不好也會造成壽命變短...............

我是記不太得了,好像什麼熱電子'穿隧效應之類的...........

反正半導體就是越熱就越會漏電.........漏電就是漏訊號..............也就是你看到的故障症狀....

當然,你給它泠郤,改善漏電也就是不漏訊號.........

(以上是不專業解說............有人更正確可以提出來說明.....)

网友:
小學生進博士班研究所通常會被請出去,
還好這是痞酷大學沒分大小,這教室我很愛來,ㄒㄒ沒說話沒人知道你來過,哈哈!彼特大帝沒說話代表他在等正確的回應,他的個性急的很,對吧!我又走錯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精闢的闡述. 但是還是沒辦法解釋我心中的疑慮? 就是為什麼? 不工作, 不開機的NAND FLASH 遇到冷 ...

回覆彼德大帝:

如果這種特性因寫入次數過多後降低後不認為這是毀壞的話。
那電容突起並容值變低也能說並不是毀壞。

電容突起後,當然加熱與降低溫也能再修正容值量。
一般在標準認定內,這都是屬於未達標或不回格。這應該算是基礎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是EEPROM 不是NAND FLASH!    EEPROM & NAND FLASH是相同的! 但是又是不同的!!!

快閃記憶體: https: ...

大大 請問你的過程有成功的燒錄這款 TOSP48腳位的IC嗎 編號是 貼片 H27UAG8T2BTR-BC HYNIX原裝 16GB閃存 存儲器芯片 TSOP48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5 ... amp;_u=42m6e6o52824,    我是採用直接智能識別ID=SmartlD
NAND_AUTO,我先噴過急速冷凍劑 在讀取出來 但是在燒錄進去的時候一堆錯誤 ,請問大大也是這種方式嗎?還是你有更好的方法,謝謝

楼主:
我是採用直接智能識別ID=SmartlD   NAND_AUTO ..............是的

我還在等零件, 我訂購的10個還沒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採用直接智能識別ID=SmartlD   NAND_AUTO ..............是的

我還在等零件, 我訂購的10個還沒到!  ...

這是我剛剛燒錄成功跟失敗的數據 , 上機測試還是失敗收場, 讀取的時候數據是成功的:7:  引腳接觸良好。
008:  TotalPageNum: 0x100,PageNumInBlock: 64,PageSize: 2112
009:  HYNIX, ID: 0xADD5949A7442ADD5, 3.3V, CE:1, 8bit, Col: 2, Row: 3, MLC.
010:  PageSize:8192B, OobSize:448B, BlockSize:2048KB, ChipSize:2160MB.
011:  C:\Users\TOM\Desktop\瑞旭原廠數據\瑞旭原廠數據
012:  開始讀取芯片......
013:  緩衝區數據累加校驗和:16位_0xA033 ,32位_0x9AC0A033 ;
014:  讀取成功,用時:275.1秒。
015:  自動校驗...
016:  所有字節校驗一致。
017:  校驗完成,用時:339.1秒。
018:  用時:614.2秒,平均速率7375332字節/秒。
019:  >------------------------------------OK---------------------------------------<再來是寫入失敗的數據我採用冷凍法下去寫入還是一樣102:  自動擦除...
103:  擦除成功,用時:2.204秒。
104:  開始寫入...
105:  寫入成功,用時:605.1秒。
106:  自動校驗...
107:  50字節校驗不一致。因為NAND的位反轉特性,每512字節允許1到4位不一致。
108:  超過1 bit/512B校驗不一致的頁有:0個
109:  超過4 bit/512B校驗不一致的頁有:0個
110:  超過24 bit/512B校驗不一致的頁有:0個
111:  校驗完成,用時:288.4秒。
112:  用時:893.5秒,平均速率5069887字節/秒。
附上我燒錄失敗的晶片 貼片 H27UAG8T2BTR-BC HYNIX原裝 16GB閃存 存儲器芯片 TSOP48   網址:https://world.taobao.com/item/55 ... amp;_u=42m6e6o52824

网友:
小弟最近也遇到2台32"用這種方法處理好的,
只因當時檢查各零件覺得都正常沒壞,只好死馬活醫,
將資料讀出再寫入同顆IC,(因手邊還沒有進貨相同或相容的25系列IC),
沒想到竟然都開機了
再來因為學藝不精,不知道故障原因和此法的修復原理以及能夠用多久?
也就不敢PO上來獻醜了
看來該是準備一些25系列的時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我剛剛燒錄成功跟失敗的數據 , 上機測試還是失敗收場, 讀取的時候數據是成功的:7:  引腳接觸良好。 ...

H27UAG8T2BTR 它有很多的舊版本, 我用舊的去燒錄, 也有這問題, 所以才訂購全新。

网友E:
引用 楼主:
H27UAG8T2BTR 它有很多的舊版本, 我用舊的去燒錄, 也有這問題, 所以才訂購全新。

請問你是訂購什麼編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你是訂購什麼編號的呢?

我盡量選購全新的, 但是我聽說全新的也是有問題的!
H27UAG8T2BTR
H27UAG8T2MTR

有人更換了原來有問題 HYNIX 的 NAND FLASH H27UAG8T2BTR-BC  換成了這個Micron Technology, Inc. 的 MT29F16G08CBACA. 這兩個記憶體都是16G NAND FLASH , 所以也可以證明記憶體是可以交換的!

我用這一個TNM2000+拷貝也是一直有問題, 他一直說有不好的區域, 我是覺得他們可能不會去讀: NAND FLASH有一個壞區的地圖? 拷貝的時候沒有問題! 但是檢驗的時候都是錯的!!!

所以我才會想再去買一個更貴的Xeltek SuperPro 6100 或者是  TL86-PLUS ProMan.   我現在頭也很大! 因為我沒辦法拷貝這個NAND FLASH, 我的工作沒辦法繼續下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盡量選購全新的, 但是我聽說全新的也是有問題的!
H27UAG8T2BTR

這應該不是機器的問題,而是要知道原設計的燒錄方式。
一般這些 nand flash廠商會發包給專業燒錄廠燒,而燒的條件是依據原程式定義出來的。

如:
前幾塊(多大)是不能有 bad blocks,因為要跑 boot loader
後面燒寫時,需依照 flash內部的 bad blocks 描述而跳過。此 bad block 需有被 flash "登記在案"~
儲存變數資料(設定檔)的空間定義在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盡量選購全新的, 但是我聽說全新的也是有問題的!
H27UAG8T2BTR

我請公司來重灌過韌體了,就跟你之前的文章說的一樣,還是GG了,直接壞閃存記憶體,公司也是建議我更版,不過原廠的真的是超級貴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應該不是機器的問題,而是要知道原設計的燒錄方式。
一般這些 nand flash廠商會發包給專業燒錄廠燒,而 ...

一個常見的方法是跳過壞塊並將數據放在好的塊中。 我們稱之為跳塊方法。 另一種常見的方法(由三星公司)將一些塊分配為“預留塊區”。在這個區域中,一個塊用於“表”,它跟踪壞塊,其餘塊用於 將被寫入壞塊的數據。 這兩種方法都包含在我們目前用於NAND閃存的基本算法中。目前,我們有5到6種處理壞塊的方法。 [真是好麻煩哦!!!]  這裡說明了兩種常見的方法。

並非所有存儲器單元在NAND器件中都完全正常工作。 一些塊(1塊= 64頁)被聲明為壞塊。 在測試期間,壞塊被標記在前2頁的NAND閃存的備用區中。 用戶應讀取錯誤的塊標記,避免使用它們。 由於重複使用NAND閃存,可能會創建其他壞塊,用戶也應該處理新的壞塊。  [真是好麻煩哦!!!]

NAND閃存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被擦除和編程。 如果經常訪問頁面,則該頁面中的存儲單元可能會損壞,從而導致整個NAND閃存失敗。 使用磨損均衡器來平衡NAND的使用,並在NAND設備的所有頁面上均勻地分配內存使用量。 這有助於增加NAND閃存的使用壽命。 它涉及NAND設備中的邏輯地址映射到不同的物理地址。

如果目標設備已經有一些壞塊,那麼複製NAND閃存是很困難的。 複製NAND閃存與復制任何其他EEPROM或閃存芯片不同,因為NAND閃存芯片中存在壞塊。 例如,如果K9F1G08U0A NAND閃存已被第三方編程器編程,則可以通過在“器件配置”中檢查“寫入壞塊/硬拷貝”來讀取芯片,而不用擔心好壞塊。 從NAND設備讀取所有數據到緩衝區,而不考慮壞塊處理方案,因此,緩衝區還包含壞塊中的數據,這種方法不推薦用於大量生產,因為許多目標芯片將具有壞塊。

由於您的NAND閃存已被第三方編程人員編程,芯片複製操作應通過硬拷貝完成,可以分為兩個步驟 - 讀取原始設備和編程目標設備。

當複制16GB的完整設備時,SuperPro 7500將從0到16GB扇區號讀取全開的讀取命令的全尺寸數據。然後進行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可將16GB數據分解為需要編程(非零)區域和不需要編程(零)區域並創建分區表的數據。 所以編程程序將讀取分區表並寫入需要編程的數據,並跳過不需要編程的數據。這將大大減少編程時間。 在每個繼續區域之後,將有一個停止傳輸和檢查CMD狀態。

參考文獻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 ... lash-programming%2F

SuperPro 7500  要價2000塊美金!      難道....中國還沒有克隆出來嗎?  看看公司有沒有招人? 混進去裡面, 當間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個常見的方法是跳過壞塊並將數據放在好的塊中。 我們稱之為跳塊方法。 另一種常見的方法(由三星公司) ...

這價格..............我快暈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個常見的方法是跳過壞塊並將數據放在好的塊中。 我們稱之為跳塊方法。 另一種常見的方法(由三星公司) ...

報告彼德大帝:

SuperPro說了這麼多~
意思就是說不代表它能 copy 有使用壞掉的 nand flash~
代表你想 copy 正常機器的時後(破解,copy 別人寫),有機會調整資料段成為原始的資料格式。

推大大敗一台來玩玩~哈哈

楼主:
RT809H參考文獻:

RT809H-飞线读取乐华TP.MS638.PC821主板EMMC教程
http://video.tudou.com/v/XMjc2OT ... m=a2h0k.8191414.0.0

RT809H通用编程器-在线维修飞利浦193V5L显示器
http://video.tudou.com/v/XMjc0ND ... m=a2h0k.8191414.0.0

RT809H编程器-lh28f256fht-ptsl芯片的读取和写入演示
http://video.tudou.com/v/XMjc1MT ... m=a2h0k.8191414.0.0

使用RT809H查看乐华MS638.PC821打印信息的教程
http://video.tudou.com/v/XMjc3OT ... m=a2h0k.8191414.0.0

-------------------------------------------------------------------------------------------------------------------------------------
EMMC_AUTO-BGA169-2GB-128GB-1         這個介紹的非常好
http://video.tudou.com/v/XMTg3Nz ... ed.5!12~5~5~5!3~5~A

IT8586离线读写视频教程
http://video.tudou.com/v/XMTU1MT ... ed.5!14~5~5~5!3~5~A

笔记本EC-MEC1633使用BGA转接座离线读写
http://video.tudou.com/v/XMTkzMT ... eed.5!4~5~5~5!3~5~A

GIVE ME POWER!!!

[推大大敗一台來玩玩~哈哈] 每次買燒錄器她的回本時間太長了~決定自己寫程式, 利用usb flash drive來做燒錄器!!!

楼主:
利用usb flash drive來做燒錄器!!!把這個NAND FLASH變成這一個eMMC來用!!!

USB memory stick repair for data recovery   這個方法真的是很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K-J29zr10

how to recover data from dead usb the easy wa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catJb73LI8

USB memory stick repair for data retriev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GCvBAF58U

NAND變成eMMC再變成USB FLASH DRIVER. 變... 變... 變!!!

AU698X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 ... P8dsURR6hNUL-A/edit

AU698X Support Flash List:  在這個間連接.....它支持很多TSOP48 NAND FLASH!!!
TSOP48 Flash Tester/Eraser,Support flash's Package TSOP48-pin,AU6987ANHL Controller,NAND Flash Sorting/Erasing/Burn-in, UFD Kits

楼主:
買了這個RT908H的eMMC插座, 準備來玩eMM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