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電子元件能夠在真空下運作嗎

楼主(2017-05-30):
首先 會有壓差的 跟液體 一定不行
例如說電池 電容 或是水銀 液晶??
再來  印刷電路板的水氣也是個問題   也許會產生破壞

環境是某大學研究金屬濺鍍  用的 真空腔    真空度好像可以到10e-6
因為觀察窗太小了  用鏡頭不好擷取  所以想在腔體裡面拍攝

供電使用特製的無線供電模組  SD卡用WIFI-SD卡
這樣子真的就沒問題了嗎   現在就是在想說一般電子元件能夠在真空下運作嗎

我記得每顆IC chip跟封裝  在金線的部分有空間  那邊應該是常壓大氣壓吧  那當抽真空之後封裝能夠承受住嗎

网友A:
外太空堪稱最接近真空的空間!

所有的人造衛星, 太空船, 火星登陸艇都在工作啊!

网友B:
如果找的到航太等級的零件拿來用當然沒問題,這種等級的除了使用溫度範圍很寬例如 IC 的陶瓷封裝膨脹收縮量很小還能適應極大與極低的壓力變化。
普通的塑料 IC 封裝是否能承受壓力變化而不傷到芯片這點的確是很有問題。

一般常見的電子零件有許多無法用在低氣壓的環境下,有電解液的電容當然不行至少要改用金屬封裝的鉭電容,有些詳細規格書會註明使用海拔高度,下面這種的比較有可能。
電池也有低氣壓環境用的但都屬於軍規以上的管制品,購買輸出要美國政府同意。一般能買到以色列的密封一次鋰電池算是比較佳的,如圖片。

該零件是否合用可以單獨放進真空釜中再拿出來檢驗就能很快知道答案。但無線供電模組的磁力線無法穿透金屬製的真空釜,WiFi 信號也是。
現成的模組ㄧ定無法在此極端環境下生存,用特規零件自行製作成本也太高了,以市售模組全部灌膠放進硬質環氧樹脂內可能能如願。
所以想在裡面觀察濺鍍的情況應該是很難的任務,如果可能的話該類設備供應商就會有出這類的攝影附件,可能改用光纖內視鏡會比較簡單。

网友C:
電子元件當然可以在真空下運作。
但是... 就是這個 but,材料都要特殊設計才可以在 "真空下運作"。

另外,沒有人在濺鍍 chamber 中拍攝吧?
光靶材濺出來了氣體分子就把鏡頭給汙染了吧。
另一個是濺鍍chamber中的 "乾淨" 程度是非常重要的。
一堆其他材料進 chamber 去汙染...實在很難想像以後鍍的品質。

网友:
用個普通的玻璃瓶也差不多
DIY濺鍍也是這樣做
真空度能否到-6E就不知道
不過免了很多麻煩

网友:
真空腔的 金屬濺鍍
環境是(高電壓電漿+高能磁場)引導靶材轟擊被鍍物
這恐怕不是電器用品能忍受的操作環境
若要分析結果大多是濺鍍後成品分析

若是要看過程則要高速攝影機
拍攝都是真空腔開觀視窗
攝像機外架拉長鏡頭拍的
沒聽過腔內放攝像器的。
不然就是腔內架折射成像鏡片,反射出成像讓相機拍
(有些特殊相機鏡頭是真空封裝,應用更挑環境限制)

网友D:
6樓PO文算扯蛋,沒解決問題

真空條件認證的電子元件規範,真的有
所以一般元件不能長期在真空中使用
有低壓高揮發度問題
像禁止有鋅,純錫和鎘電鍍的材料

回頭找較可行的解決方案 :
相機要放真空腔中操作可以,只要隔離真空環境即可

具體作法就是給相機 "戴套套" (此套非彼套)
做一個耐真空的透明容器
相機放進密封容器中,再將這透明容器進真空腔就解決了
像太空人穿著太空裝在真空中漫步一樣
(人也是不能存在真空中啊,但有穿太空衣即可)

也類似潛水時相機有防水專用盒那樣(但這是防正壓)
但只能把這防水和當概念,不能真的把潛水盒放真空腔喔!
示意圖(做個類似的密封箱吧)

网友C:
小弟看過的濺鍍、蒸鍍、E-gun,打 plasma,都是透過 chamber 外的玻璃看。
其實也沒什麼好看的。原理都差不多。
如果是想在腔內攝影,這我是覺得很有趣,但實不實用,能不能解決版大的問題,這小弟我就才疏學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看過的濺鍍、蒸鍍、E-gun,打 plasma,都是透過 chamber 外的玻璃看。
其實也沒什麼好看的。原理都差不 ...

如果有機會克服
真空腔內的高電壓 / 高能磁場 / 電漿 / 濺鍍汙染 / 溫度......等干擾問題
不管是攝像器 / 監檢電路設備/ ..........等,應該還是有可能放進去操作的
不管是有線或無線操控,處理好干擾問題是有可能的

放幾張深海探測器照片,發想一下
圖片出處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030702/3386110

网友:
基本上拍照都在外部拍,像上面大大說的,蒸鍍啥得只要電子元件進去,一次蒸鍍就毀掉你的CCD鏡頭了,最好還是在VIEW PORT 那邊裝個檔版,這樣VIEW PORT 的石英玻璃就不會被鍍得看不到裡面,也可以直接觀察
我想還是需要特定的元件才能在真空下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太空堪稱最接近真空的空間!

所有的人造衛星, 太空船, 火星登陸艇都在工作啊!

那是特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找的到航太等級的零件拿來用當然沒問題,這種等級的除了使用溫度範圍很寬例如 IC 的陶瓷封裝膨脹收縮量 ...

真空釜試驗這個不錯
我來去叫他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子元件當然可以在真空下運作。
但是... 就是這個 but,材料都要特殊設計才可以在 "真空下運作"。

不會放那麼靠近    會離基材遠一點
希望金屬氣體不會附在鏡頭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樓PO文算扯蛋,沒解決問題

真空條件認證的電子元件規範,真的有

這個不錯
不知道能夠承受多大的壓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不錯
不知道能夠承受多大的壓差

您問的是相機防水盒嗎 ?

相機防水盒能不能耐負壓未知,要測試驗證(防水是正壓,您的環境是負壓)

民生消費用防水盒售價不低(NTD : 8K以上)
但一般規格都只標示可耐水下幾米水壓
高規的約耐60米水壓
一般規格約耐20米水壓

提到防水盒是示意
原意是建議您
真空腔中放置,加工製作一個負壓防護盒
來保護相機或電子監測設備

ps:
從海平面開始,深度每增加10米,壓強增加一個大氣壓。
全球大洋平均深度4000米,而在這個深度,壓強是400atm,
什麼感覺呢,大約是兩隻大象站在你的大拇腳趾頭上。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yOyeo4.html

网友:
電子元件又沒有生命,
只要沒有液態或會揮發的東東,應該都可以!

网友E:
先要知道相機的大小,然後幫他做個Chamber...
如果塞的進Full Nipple就直接買根來塞(標準品現貨KF50內直徑最大是5公分,ISO有101mm,以前我都找日揚)...
再大要訂才有KF80,KF100,KF160...
然後兩邊鎖Viewport(有的直接可以買成品KF50&ISO100,特規要加工)...
不建議用無線充電跟傳輸(用電池加紅外線或定時遙控啟動攝影)...
干擾會非常嚴重(我試的Chamber直徑約30公分)...
只要沒漏氣就能用,但一開plasma就干擾,包鋁箔包鉛版加厚鉛玻璃會好點...
理論上Viewport標準品有36mm內直徑(KF50),ISO的有98mm直徑(ISO100),鏡頭塞不下去?還是角度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要知道相機的大小,然後幫他做個Chamber...
如果塞的進Full Nipple就直接買根來塞(標準品現貨KF50內直徑最 ...

看樣子 強電場跟電漿這些會產生電磁輻射的 比真空還難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樣子 強電場跟電漿這些會產生電磁輻射的 比真空還難處理

是啊,所以真要拍攝都是用望遠鏡,關燈,上電...
現在方便多了,用手機夾望遠鏡模組,遮光用紙筒從Chamber的viewport固定...
以前光攝影機+擷取卡+電腦就好幾十萬,望遠鏡頭還要另外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