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屋RT-4101S冰箱上層冷凍室冷,下層冷藏室不太冷

楼主(2017-05-30):
各位高手你好,我的西屋冰箱型號:RT-4101S,冷凍室會冷,而下層冷藏室不大會冷,約15度C,我拆了冷凍室後塑膠板,發現後面有結冰現象,是否就是這問題導致的,附上照片,請各位高手指教

問題:1 先從除霜定時器嗎?

問題:2 原本冰箱除霜定時器是有插線那顆型號,可改用Y拍那顆型號嗎?

原廠的

原廠的

Y拍賣的

Y拍賣的

网友:
是不是你可以根據機體上的電路圖去檢測是不是化霜電熱管、溫度開關、溫度保險、化霜定時器故障...

沒有三用電錶?

网友A:
冷凍庫的風扇正常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冷凍庫的風扇正常嗎?

S姐我也是懷疑想到風扇不過仔細看風扇在動

网友:
引用 网友B:
S姐我也是懷疑想到風扇不過仔細看風扇在動

我以為我看錯了.
你眼睛也很利.

网友C:
從第3張照片看來,若是冰箱插頭持續插著,且冷凍庫後蓋板打開後3分鐘內馬上照相
則你的冰箱漏冷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從第3張照片看來,若是冰箱插頭持續插著,且冷凍庫後蓋板打開後3分鐘內馬上照相
則你的冰箱漏冷媒了 ...

不好意思!!~~借個版面請教一下tsao0427大大...
我家一台聲寶冰箱...原本冷凍庫會結冰...冷藏室不太冷...
這幾天突然冷凍庫退冰(食物都解凍了)...冷藏室完全不冷...
經友人指點...將(壓縮機附近)所有零件檢查一遍....都正常...
將冷凍庫後蓋板打開後..發現是整個都結霜了(塞住了)...只剩風扇(部分)還在運轉
後來將冷凍庫完全除霜後...運轉了兩天....就恢復正常了...
請教tsao0427大大....這有可能是哪邊出了問題??
有聽說過是因為冷凍庫塞太多食物...擋住了出風口而導致這種現象
這種觀念正確嗎??...請tsao0427大大賜教...謝謝您!!!

楼主:
我量看看再報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借個版面請教一下tsao0427大大...
我家一台聲寶冰箱...原本冷凍庫會結冰...冷藏室不太冷...

化霜系統不良 , 食物放太多不會結霜結到整個風口塞住 , 因為化霜還是正常的 ,
大約8~10小時會自動除霜一次

  如冰箱是電子式的(電子基板控制) , 可能的零件有 : 電子基板 . 化霜感溫器 . 除霜電熱管
若是機械式的 , 可能零件有 : 化霜定時器 . 化霜感溫器(13度C) . 除霜電熱管

  如果電子基板不知道如何判斷好壞 , 因為可能的零件就3種 , 其他2種都可用三用電表判斷 , 這2種沒壞剩下的當然是基板壞了 , 其中冰箱用的感溫器都是用負係數熱敏電阻(溫度越低阻抗越大) , 判斷的時候就用比較法 , 也就是結滿霜的時候測量一下感溫器阻值 , 再來將感溫器拆下放在室溫幾分鐘 , 再次測量阻值 , 2種狀況的阻值正常應該相差10K以上

  機械式的判斷也是相同 , 不同的是感溫器測量不是開路就是短路 , 溫度低於13度C以下時必須導通(不導通就不會化霜) , 高於13度C以上就開路(不開路就會化霜化不停 , 最後溫度保險絲73度C燒毀)

  若是機械式冰箱不化霜以經驗來說大都是化霜定時器故障居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化霜系統不良 , 食物放太多不會結霜結到整個風口塞住 , 因為化霜還是正常的 ,
大約8~10小時會自動除霜一 ...

報告tsao0427大大...冰箱是機械式的 ...
剛剛有把化霜定時器拆下來...檢查過一遍...
接點有些碳化(變黑)...阻抗變大...
而且3個接點都有些鬆動....接觸點有些位移
等假期過後.....打算買一個新的化霜定時器....比較安心!!!
感謝您的指導

楼主:
有量過了,應該是除霜定時器接觸不良,另外我把下層調溫度的風門給拿掉了,這樣一來下層的冷藏室是處於最冷的狀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報告tsao0427大大...冰箱是機械式的 ...
剛剛有把化霜定時器拆下來...檢查過一遍...
接點有些碳化(變黑). ...

灰狼大如果修好,
別忘了發文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量過了,應該是除霜定時器接觸不良,另外我把下層調溫度的風門給拿掉了,這樣一來下層的冷藏室是處於最冷的 ...

"下層的冷藏室是處於最冷的"
此處可不要放蔬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灰狼大如果修好,
別忘了發文喔.

sandy姐....真拍謝啦n_043|
這台冰箱...讓我快凸了一個禮拜...都快被我家女王操翻了n_084|
我還哪敢一面拆冰箱....一面拍照....食物解凍...都壞了一大半n_103|
好死不死又遇到這.....端午佳節(連休4天).....
求ˋ助無門...連零件都買不到....被叮得滿頭包:on_075|
只怪老灰狼學藝不精....一直以為是漏冷媒...原本還想請店家來處理:on_108|

等下次...有機會...一定會發文:on_148|

网友:
引用 网友D:
sandy姐....真拍謝啦
這台冰箱...讓我快凸了一個禮拜...都快被我家女王操翻了
我還哪敢 ...

照相很難嗎?一個星期可以照成千上萬張照片理由一大堆,
一天到晚只會練笑話,喇曬你算第一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量過了,應該是除霜定時器接觸不良,另外我把下層調溫度的風門給拿掉了,這樣一來下層的冷藏室是處於最冷的 ...

這樣弄你下層的食物都會結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andy姐....真拍謝啦
這台冰箱...讓我快凸了一個禮拜...都快被我家女王操翻了
我還哪敢 ...

冰箱如果有漏冷媒的現象,
基本是不會結霜,
還有看一下冰箱後方壓縮機,
銅管是否有銅綠的現象,
像大大這種情形我遇過一次,
風扇故障,
再來就是化霜定時器不良,
因為結冰不化霜.
我都是一項一項排除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冰箱如果有漏冷媒的現象,
基本是不會結霜,
還有看一下冰箱後方壓縮機,

漏冷媒但還沒漏光(或是管路堵塞) , 故障現象就像版主情形一樣
蒸發器上半部結霜很厚 , 但下半部完全沒霜 (像圖3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如果有漏冷媒的現象,
基本是不會結霜,
還有看一下冰箱後方壓縮機,

sandy姐....
我的想法就像...18樓tsao0427大大說的...漏冷媒但還沒漏光
因為能力有限...該檢查的零件都檢查過了...還是找不到問題出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冷媒但還沒漏光(或是管路堵塞) , 故障現象就像版主情形一樣
蒸發器上半部結霜很厚 , 但下半部完全沒霜  ...

tsao0427大
謝謝教導,
我會記得這原理.

网友:
我猜是化霜不良
13度提早跳脫,先換掉13度試試看

也可以簡易測試,把板子塞回去運轉個十二十幾分鐘,然後定時器切到化霜下
等待13度跳脫停止化霜(有電流表看電流,沒表看定時器小齒輪有轉就是沒再加熱),在打開板子看狀況
霜化一半就大概13度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如果有漏冷媒的現象,
基本是不會結霜,
還有看一下冰箱後方壓縮機,

冷媒完全漏光當然如您所說不會結霜,但當冷媒漏了一些沒完全漏光,由於冷媒量不足在進入蒸發器之後會過度膨脹(因為回壓不足),過度膨脹會導致冷度急遽下降,但只限於冷媒進入蒸發器的一部分,所以會有一半分結霜嚴重,另一部分卻完全沒結霜。

家用分離式冷氣漏冷媒時也會有類似現象,環境溼氣重時甚至會噴出碎冰,但冷房效果卻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