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B5800螢幕異常

楼主(2017-05-30):
各位大大端午佳節好
公司會議室的電視,今年10月滿3年
兩周前開機發現背光整個明顯,如圖

想問這是否需要換整個面板?還是拆開裡面有東西可以自行處理
目前螢幕抱起來搖晃會有聲音,不知道啥東西鬆脫了
再煩請處理過類似事件的大大教導一下
如果還是不行,我就打算聯絡客服

謝謝各位

网友:
#在這裡快速回復#今年10月滿3年...直接報修啦...

网友A:
為什麼在保內的東西,還想自己處理呢???保內叫原廠修又不用花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在保內的東西,還想自己處理呢???保內叫原廠修又不用花錢

這種保固內維修不用錢嗎??
我另一台禾聯的看3個月,螢幕半邊沒畫面
打去原廠報維修,好像還附了幾百塊的維修費
明天上班日來報LG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保固內維修不用錢嗎??
我另一台禾聯的看3個月,螢幕半邊沒畫面
打去原廠報維修,好像還附了幾百塊的 ...

禾聯才看三個月有問題被收錢???那當時真應該打去客服說一下

幾年前有收修到幾次禾聯保內的機器,連拆都懶得拆,直接客服叫修....
維修人員來了看到我這是修電視的場所,也沒多說,直問電視在那裡...
拍序號,確認保內,直接拆換機板,修好簽名走人.....超愛他們的服務...
之後有客人問..我都說買禾聯或LG(保內叫修服務超好)認機不認人....
其它地區我就不知道有沒有我這的那麼好了

网友:
  以個人看法  應是光擴散壓克力板 碎了

网友B: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透鏡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透鏡掉了

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 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 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盤.      ...

透鏡掉了
檢起來年回去OK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透鏡掉了
檢起來年回去OK嗎 ?

黏回去???真的嗎???

网友D:
sorryn_030|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向peter5438大提問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rry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向peter5438大提問

黏回去???真的嗎???

只有三個點不怎麼好黏!所以我用熱熔膠直接來黏, 順便把其他的也都黏一下. 但是要注意要擺在正中間.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rry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向peter5438大提問

打開屏幕的時候要小心, LCD屏幕很容易破裂, 小孩子最好不要在旁邊.

网友E:
卻是燈罩掉落了 但既然還在保固 幹嘛自己拆 沒經驗可能弄破面板 要三思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卻是燈罩掉落了 但既然還在保固 幹嘛自己拆 沒經驗可能弄破面板 要三思啊 ...

對的! 我不鼓勵自己去DIY, 我已經弄破了五個屏幕了.

我不曉得台灣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電視保護一年, 但是屏幕卻是有三年保固, 很多人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曉得台灣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電視保護一年, 但是屏幕卻是有三年保固, 很多人都不知道! ...

台灣國產品牌 是全機(含面板)保固三年 這是政府消基會制定的 進口品牌保固兩年

网友:
那我們就結案了,讓廠商去搞...

楼主:
目前在等待廠商回我電話,很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透鏡掉了
檢起來年回去OK嗎 ?

黏回去要小心要對準,不然面板裝上還是有可能再看見光暈的

网友:
LG保固三年 這屬於保固範圍內請快報修,如果要跟你收費就申訴到消保官那裏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昨天通報,今天早上就來修理了
面板直接換新,好爽
LG服務真好!!!!
謝謝各位

网友:
恭喜完修 保內當然要報修 不然拆機後反而不保了

网友:
保固內的電器產品、自己不要亂拆、拆了就無保固了

网友:
保內,就給廠商去服務,這是自身的權益。
假使過保了,可以先把電視搖搖看,燈箱裡會有「咕嚕!咕嚕!」的零件掉落聲。
打開燈箱看,就可以看到光源擴散球掉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