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32LV2500-DA 有聲無影有背光主板零件編號求助

楼主(2017-05-30):
銘牌

銘牌
開機有聲無影有背光,電源板電壓正常,量測邏輯板無12V,突然聞到有烤肉的味道, 往主機板查看主板背面零件編號Q409被炸得粉身碎骨及L701不知有無零件還是單純的短路造成,請痞酷先進們可以提供資訊,謝謝~也祝福痞大們佳節愉快~

電源板

電源板

邏輯板

邏輯板

主機板背面

主機板背面

主機板

主機板

Q409被炸碎不知何編號,旁邊晶體絲印LF不知相同嗎?查無資料可用何編號晶體代用及L701不知有無零件還是單純短 ...

Q409被炸碎不知何編號,旁邊晶體絲印LF不知相同嗎?查無資料可用何編號晶體代用及L701不知有無零件還是單純短 ...

网友A:
這是我找到最清楚的照片, 隨便代換就可以了, 問題不是在那裡! 是有東西短路了!

補充內容 (2017-5-31 06:48 AM):
http://assets.shopjimmy.com/med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我找到最清楚的照片, 隨便代換就可以了, 問題不是在那裡! 是有東西短路了!

Peter大大謝謝,提供資訊,你補充的連結連不上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我找到最清楚的照片, 隨便代換就可以了, 問題不是在那裡! 是有東西短路了!

主機板更換一顆PNP電晶體及電感一顆,上電測試一樣有聲無影背光有亮無OSD,邏輯板FUSE正常,量測約4.5V可是板子上印刷為12V1,請版大們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Peter大大謝謝,提供資訊,你補充的連結連不上喔!

你的機型,我們沒有, 但是和這個類似 LG EBT61532902 (EAX64290501(0)) Main Board for 32LK330-UB.CUSDLH  http://www.shopjimmy.com/lg-ebr7 ... for-32lk330-ub.htm#

蠻新的電視....要加油了!
SERVICE MANUAL:  https://elektrotanya.com/lg_32lk ... 0.pdf/downloa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