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T5 35W直流LED燈管 變壓問題

楼主(2017-05-31):
這是T5  35W LED 日光燈管
要求輸入電壓為DC 170V ~207V
請問這有適用的變壓器嗎
[可用電源 是AC220V ]
目前適用傳統 35WX2 電子啟動器再拖  可是有時候都會假死
所以想說有沒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encorea22175 大
上面標示VDC 170V ~207V 的
所謂傳統35W*2電子啟動器再拖(T5(4尺28W)/T8(4尺36W/40W))?況且這些是AC日光燈管再用的
除非LED燈具標示與說明不符看無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corea22175 大
上面標示VDC 170V ~207V 的
所謂傳統35W*2電子啟動器再拖(T5(4尺28W)/T8(4尺3 ...

不好意思 可能這裡說明得不是很清楚
燈管為 T5  35W  5尺 燈管 我知道比較特殊
燈管確定是LED
目前是使用 35W*2 電子啟動器去點燈
我的映象這種啟動器 是交流輸出 不過因為高頻的關係 所以燈看起來是正常的
(上面這句這裡不是很確定 有錯的話請糾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corea22175 大
上面標示VDC 170V ~207V 的
所謂傳統35W*2電子啟動器再拖(T5(4尺28W)/T8(4尺3 ...

我好像懂你在說什麼了
你是在講 燈管要求明明是VDC
為什麼我們還裝電子啟動器對吧?
目前狀況就是這樣 確實能用
只是現在更換的時候發現問題是 若不重新送電 燈管會不亮
所以才上來請教 有沒有適用的變壓 或者 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