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Panasonic 電剪 充電器 RE5-93/RE9-11 輸出電壓與標示不符

楼主(2017-05-31):
剛拿到這顆RE5-93充電器時

ER148

ER148

量它的輸出電壓約為DC 6V, 是我的電錶不準還是充電器壞了??

DCVout

DCVout

再拿了另一顆新的RE9-11,規格一樣是標示DC 2.4V

ER1410

ER1410

量它的輸出電壓還是約為DC 6V, 電錶量測其它變壓器的直流輸出電壓是正確的.

DCVout

DCVout

想請教各位先進大德, 為什麼會這樣? 故意標示錯誤? 沒接上負載的關係? 感謝

補充內容 (2017-6-2 08:15 AM):
在Yahoo奇摩知識+看到的回答, 個人的理解是"充電器"跟"電源供應器"不同之處.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081211000015KK04987

网友:
接上附載 才會準確

网友A:
這顆裡面可能是矽鋼片的變壓器

网友:
以下是 6V 與 2.4V  的關係亂猜的

該變壓器 只有半周整流 6Vp , 無濾波電容
( RMS 大約就等於 2.x    )
接上後 電表DCV 檔有小電容   臨時成了濾波電容
於是空載量測值保持在峰值

加負載 大概會降吧

网友B:
這個是...沒接上負載的關係...
圖中的變壓器標示為6VDC...電表實測為9.6V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裡面可能是矽鋼片的變壓器

重量蠻重的,應該是矽鋼片的變壓器沒錯。
但矽鋼片的變壓器我也有幾顆,並不會有這種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沒接上負載的關係...
圖中的變壓器標示為6VDC...電表實測為9.6VDC

我以為這只會發生在交換式的變壓器上。

网友:
因為是給充電器用的, 所以矽鋼片的變壓器沒有穩壓器. 標示是說: 在2.4V狀況下, 會給出1.2A的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為這只會發生在交換式的變壓器上。

我這種的是...早期傻瓜手機座充用的
裡面...大多是矽鋼片變壓器...再加上半波整流...
很有份量....蠻重的n_133|

网友:
電錶沒壞,不用大驚小怪

80%變壓器多是這樣,不接負載單測測出電壓多會高出好幾伏特

主要還是要看接上負載後,實際供電才準

网友:
空載的時候,輸出電壓偏高多半偏高,要接上負載量測才會準確。
不放心的話,拿一顆大瓦數的電阻當負載再量測一次,答案就揭曉了。

网友:
看來是充電池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