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KC SPS-250A 上電無反應

楼主(2017-05-31):
小弟又來請教了,由於小弟的功力就只是換換電容,左量量右量量(亂量一通)的那種,所以卡關,上來請教前輩們

因為已經拆機了,所以先來個正面照,少了的那個鈕是可以調整輸出的電壓的

然後拆出的板子背面照,以及我目前量測到的電壓,大電容那邊是有300v,後面二顆電晶體有155v,然後到這邊~~

然後板子的正面照

剛說到後面量不到電壓的變壓器←應該是吧@@"

如果是這顆壞了,請問各位大大,我該怎麼查它的規格呢?
如果不是,也請前輩給個方向

网友:
它是用那一個IC

楼主:
請問wish大說的是副板上的這顆嗎?

還是指可以量到155v的這顆晶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wish大說的是副板上的這顆嗎?

先確定TL494 Vcc有沒有進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TL494 Vcc有沒有進來?

報告wish大,量不到喔,0v

另外小弟也看了一下背面圖,上述提到的那顆零件,量不到,我在想副板的電力來源應該是它吧?
黃色框是副板接腳,紫色框是量不到的一側,這三個點的阻值為0,這是正常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wish大,量不到喔,0v

那就是找到問題了啊!接下來你就要往回找為什麼TL494 Vcc 沒進來?

网友B:
哈~哈~哈~哈「順我者生,逆我者亡」.......藏镜人 ...出現了.

我有一台跟你一模一樣的, 當時我花了$129這麼多的錢買的. 所以請努力地, 去修復吧!
先確定TL494 PIN 12 Vcc有沒有進來?.............檢查這個電壓, 是錯誤的方法!!! 因為當電源供應器不振盪並不會有TL494 Vcc電源產生出來. 也就是說ATX電源供應器, 他們是用偷吃步的. 當電源供應器不工作時就沒有這個VCC電壓, 所以如果你沒有儲存示波器來抓出0.1秒的TL494 VCC供電電壓的話, !  你只能去找短路! 一般說來你的這兩個Q1 Q2 應該是短路了!

TL494
史羅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順我者生,逆我者亡」.......藏镜人 ...出現了.

報告大大,可是我的Q1、Q2是有量到155v的,沒有短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可是我的Q1、Q2是有量到155v的,沒有短路呢。

C-E 短路還是會量到155V的! 你要把腳拿開, 來測量! 他們是電晶體.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電源供應器輸入這個TL494 VCC電壓15V....看看是否, 有輸出振盪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 短路還是會量到155V的! 你要把腳拿開, 來測量! 他們是電晶體.

好的,等等拆下來量。(不過朋友好像有自已買新的裝上去了)等等回報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等等拆下來量。(不過朋友好像有自已買新的裝上去了)等等回報喔

我以前好像修理過一次, 是更換了一顆綠色的電容! 如圖所示!!! 這好像有一點作弊的嫌疑?

我要回去吃飯了 明天繼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 短路還是會量到155V的! 你要把腳拿開, 來測量! 他們是電晶體.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電源供應器輸入 ...

网友:
2SC2625 [NPN] 電錶要轉到測試二極體來測試 B-E [1-3], B-C [1-2] 大概有0.5 V ! 測試端反過來則是無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好像修理過一次, 是更換了一顆綠色的電容! 如圖所示!!! 這好像有一點作弊的嫌疑?

報告大大,我把T3拆下來,量測這三個腳位阻值為0,會不會是它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我把T3拆下來,量測這三個腳位阻值為0,會不會是它壞了?

阿彌陀佛! 那個東西從來沒有壞過! 去換電容吧! 在第11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彌陀佛! 那個東西從來沒有壞過! 去換電容吧! 在第11樓.

報告大大,這顆嗎?

手邊找不到50v 4.7u,可以用50v 10u替代嗎?

這是它旁邊那顆,要一起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好像修理過一次, 是更換了一顆綠色的電容! 如圖所示!!! 這好像有一點作弊的嫌疑?

報告大大,更換1u的電容後狀況一樣,4.7u的部份手邊沒料件,等換上後再來回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更換1u的電容後狀況一樣,4.7u的部份手邊沒料件,等換上後再來回報 ...

你在測試時,那個調整電壓的VR 有沒有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測試時,那個調整電壓的VR 有沒有接上去?

報告,有的~~

网友:
因為你從一開始就有提大電容上有300V,這表示電容之前是正常的,半導體故障幾乎都是短路居多, 功率電晶體短路產生的電流很大,有故障都會燒斷保險絲,所以大電容還量的到300V 表示功率電晶體是好的機會很大,這個電路並沒有像ATX Power有待機電源,所以TL494 的Vcc 必需在U30D20C 正常輸出下,包括D12、C19、R30正常才會有,當然C22及C24也要檢查。
電容本來就是有使用壽命的零件,我在修Power 的習慣大多電容全換,很多時候換完就修好了。

网友:
功率晶體鎖螺絲金屬部份跟中間腳本來就是相連(短路)

网友C:
494供電vcc的電源軌道 電容和二極管全換 盲修試試看 再來其他電源輸出的二極體也換

网友:
這台的廠牌是錯誤的

网友D:
這種電路  沒有類似ATX待機電源(TL494專用電源)
只能靠POWER ON瞬間 給予功率晶體 一個啟動脈衝
給予TL494啟動電源

你看看兩個大功率NPN 晶體的周邊電路
  連接其 CB端  各有一個 數百K 歐姆(220~510K)的電阻

就是那兩個 數百K 歐姆的電阻 故障OPEN 或阻值變高
POWER ON瞬間  它提供給予功率晶體 一個啟動脈衝

照片黃圈裡  找找數百K 歐姆(220~510K)的1/2 W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從一開始就沒有提大電容有300V,這表示電容之前是正常的,半導體故障幾乎都是短路居多, 功率電晶 ...

好的,明天我全拆下來測試。謝謝wish大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494供電vcc的電源軌道 電容和二極管全換 盲修試試看 再來其他電源輸出的二極體也換 ...

哇塞,那是大工程呢~~還是謝謝大大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電路  沒有類似ATX待機電源(TL494專用電源)
只能靠POWER ON瞬間 給予功率晶體 一個啟動脈衝
給予TL494 ...

明天來找看看,記得上面有圖,小弟再仔細研究一下。謝謝您。

不過小弟真的是盲修~~只能靠各位給方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天來找看看,記得上面有圖,小弟再仔細研究一下。謝謝您。

不過小弟真的是盲修~~只能靠各位給方向 ...

記得要放電完畢,才能開始量測阻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天來找看看,記得上面有圖,小弟再仔細研究一下。謝謝您。

不過小弟真的是盲修~~只能靠各位給方向 ...

幫你標了一下重點檢查地方,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記得要放電完畢,才能開始量測阻值。

感謝大大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幫你標了一下重點檢查地方,試試看.

好的,不過要明天或下週一才能回報了,這二天在救客戶的資料。先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電路  沒有類似ATX待機電源(TL494專用電源)
只能靠POWER ON瞬間 給予功率晶體 一個啟動脈衝
給予TL494 ...

報告大大,中間檢查到一半,不過有發現到C24那顆電容有問題,所以先換掉了,目前這黃框剩四顆電阻還沒拆下來試,測完再回報大大。

R8、R12量到37歐母,算正常嗎?   因為圖很糊

网友F:
引用 楼主:
R8、R12量到37歐母,算正常嗎?   因為圖很糊

39歐姆測起來37歐姆還算正常,可以點圖然後滾動滑鼠中間滾輪來放大,比較容易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39歐姆測起來37歐姆還算正常,可以點圖然後滾動滑鼠中間滾輪來放大,比較容易看清楚。 ...

報告大大R6、R10圖上標的是不是2.2歐姆呀?

可是這二顆我都量不到ㄟ,不知道是不是我電表不會用,我是轉到電阻歐姆200那個檔位去量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R6、R10圖上標的是不是2.2歐姆呀?

可是這二顆我都量不到ㄟ,不知道是不是我電表不會用,我是轉 ...

R6,R10圖上是2.2Ω沒錯,歐姆檔量不到阻值那就是開路了,換掉試試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R6、R10圖上標的是不是2.2歐姆呀?

可是這二顆我都量不到ㄟ,不知道是不是我電表不會用,我是轉 ...

35# YSC 大說的對
只是有點訝異  R6、R10  兩個同時壞!?

网友G:
引用 网友D:
35# YSC 大說的對
只是有點訝異  R6、R10  兩個同時壞!?

(不過朋友好像有自已買新的裝上去了) !! 指的應該是晶體

通常是晶體先掛 , 然後這就把這電阻燒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過朋友好像有自已買新的裝上去了) !! 指的應該是晶體

通常是晶體先掛 , 然後這就把這電阻燒了 !!

我也贊同你的說法!  如果電晶體沒有短路一定有開路! 我覺得樓主電晶體測量法有問題!  但是樓主拔零件的功力好高啊! 鍥而不捨的精神, 全部也沒幾個零件,遲早他會修好的!!!

測量電晶體: 請參考第13樓

(不過朋友好像有自已買新的裝上去了)等等回報喔....................電晶體不用測量了! 是好的! 因為他朋友換過了, 所以換電阻以後一定會工作!!!

他的朋友....功虧一簣.  第二十九樓 kafachan 他圈的!  也算是大師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贊同你的說法!  如果電晶體沒有短路一定有開路! 我覺得樓主電晶體測量法有問題!  但是樓主拔零件的功 ...

最後換掉R6跟R10二顆電阻,亮了ㄟ,比中樂透還開心

非常謝謝所有大大的幫忙。感恩~~

這次換掉的零件共有,C24,C16,C10,C11及R6跟R10

目前負載測試中,沒問題就叫朋友來帶回去嘍~~這邊真是寶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偷偷的學起來
我是剛起步盲測學徒
路過進來練經驗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