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滑鼠電路內這棵IC的規格?

楼主(2017-05-31):
這顆IC位於羅技滑鼠的電ˋ源供應端,上面標示著兩行文字
GM30G
005A8
想請問高手們知道這顆零件的規格嗎?(圖中紅色箭頭標示處)

网友A:
看看是不是 AIC1642-30GU
http://www.analog.com.tw/ImgShow/DS-1642G-06.pdf
(第三頁中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 AIC1642-30GU
http://www.analog.com.tw/ImgShow/DS-1642G-06.pdf
(第三頁中間)

沒錯,謝謝您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謝謝您的幫忙

多多利用谷哥大神的協助,
搜尋 GM30G 就會看到一堆相關的訊息, 然後自己再篩選一下
再細一點就在搜尋條件除品名文字外再加入零件包裝 SOT23, 可以直接篩掉差別較大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