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筆電v570不過電,主機板短路查修

楼主(2017-05-31):
請問各位大大,我的聯想筆電v570,關機後就無法再開機,插變壓器上發現變壓器上的電源燈一閃一閃,拔開變壓器插頭燈號恆亮,懷疑主機板有短路,查詢網路資料後,拆開插變壓器後檢查主機板各元件,發現有一個零件pu4307發燙,請問此零件編號,高雄哪可購買?煩請各位前輩幫我看一下感謝大家,我只有一支烙鐵,可以拆這個零件嗎?

v570主機板編號

v570主機板編號

pu4307

pu4307

网友:
PU4306 PU4307 PU4308 更換最好三個一起換 烙鐵拆不下來的 鐵殼MOS不好拆也不好換

网友:
這裡的mos短路通常會燒cpu,
修好後如果不能重灌會自動斷電或重開,
都是cpu壞了,
很恐怖的設計

楼主:
感謝大家說明,請問我要購買這3個mos的話,淘寶網要用什麼字搜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說明,請問我要購買這3個mos的話,淘寶網要用什麼字搜尋?

2樓電路圖裡就有型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說明,請問我要購買這3個mos的話,淘寶網要用什麼字搜尋?

沒屋頂就有
NCP5911MNTBG IRF6721 IRF6725

网友:
哈!居然露天就只有烏骨雞學姐有現貨,不過她也只有IRF6721跟IRF6725。

楼主:
感謝大家的協助

网友:
這個零件更換是要用吹的,只有一根烙鐵怎麼玩?
送修或買好零件找有工具有經驗的人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