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Panasonic CDR-H80 更換液晶排線後只出現直條無畫面

楼主(2017-06-01):
朋友的攝影機液晶沒畫面,送原廠被拒修,原因為已無零件。
自淘寶買了液晶排線請小弟更換,拆開發現排線確實有斷部分,硬著頭皮幫換新排線後,螢幕只有白底直條,請問各位先進,這現象是排線沒插好,還是液晶掛點了?

螢幕只有白底直條

螢幕只有白底直條

网友:
小弟覺得是排線,規格是否一樣,可以的話兩條排線拍張照PO上來看看

网友A:
以這種訊息,如要我猜測

我認為整個液晶模組被搞壞 or 淘寶買來的液晶排線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這種訊息,如要我猜測

我認為整個液晶模組被搞壞 or 淘寶買來的液晶排線有問題 ...

晚上再換回舊線試看看,再回報給大家

楼主:
再請問對岸掏回的軟排, 使用前需要先擦拭金手指嗎? 因為是新的, 我沒做這動作

楼主:
再請教先進,對岸買回的軟排金手指要先清潔嗎?因是新的,我沒做這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教先進,對岸買回的軟排金手指要先清潔嗎?因是新的,我沒做這動作

可以用擦布小心擦一擦排線~

建議把新舊排線都拍照 PO上來吧~

楼主:
今晚把機子拆開大卸八塊,所有軟排重新插好,竟然就神奇的好了,應該是自己不夠細心,沒確實插好線

楼主:
附上今晚的二次施工圖

楼主:
神奇的好了,真是有驚無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