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3S 變壓器短路造成電池不充電

楼主(2017-06-01):
麻煩請各位先進大大診斷,謝謝!
本來是換了一個電源變壓器,19V3.42A電壓OK但插頭不符,剪掉插頭調換重接但正負極接錯造成主機板短路。

短路後現在筆電的情況是:
一、(圖二)若沒有電池不開機電源鍵沒反應,裝上電池可開機(右下顯示未插電),功能正常獨不論電量多少都顯示電池未充電

二、雖然顯示使用電池中未插電源,但電量不會減少(其實有插電源),問題就是不充電,無電池不開機

二、開機狀態拿下電池也OK不會斷電關機,拿掉電池後右下顯示未裝電池(正常),能正常使用硬體都OK,開關機狀態電源燈都不會亮

我住林口,長庚醫院附近
對筆電維修完全不懂,也沒有燒焊能力,想請問各位先進大大判斷這個情況主機板還有救嗎?
比較希望也許哪位大大願意友情支援,讓我花少少的錢修好目前的故障情形,簡單的拆裝我會,目前主機板已取下
謝謝各位大大前輩們不吝指教。

補充硬體資訊,不知道對不對:
ASUS A43SV i5-2430M 2G顯卡GT-540M USB3.0x1
記億體座:1971B 196QA
背面貼紙:MB Ver K43SV B9N0BC26305438A A43SV-333D2430M

网友A:
可能是保護隔離線路出問題 還有主機板板號跟記憶體座貼紙的型號是多少
這樣要維修的人會比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保護隔離線路出問題 還有主機板板號跟記憶體座貼紙的型號是多少
這樣要維修的人會比較清楚 ...

好的,目前主機板已裝回才能上網
剛拆蓋看記憶體座有編號,和筆電背面貼紙已重新編輯補上
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謝謝~

网友B:
變壓器的那一路出問題了,
雖然電池可以放電開機,
但變壓器無法給電池充電,
等到電池沒電就會無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的那一路出問題了,
雖然電池可以放電開機,
但變壓器無法給電池充電,

是的,目前的情形大致是這樣沒錯

不過筆電似乎只有按電源鍵那一下需要使用電池的電
開機後電池的電並不會持續減少,也可以取下電池使用來自變壓器的供電
只是無法對電池進行充電(電池燈不亮)

我沒有維修過筆電
不知道這種情形主機板能修嗎...

====================分隔線=============================
「抱歉!您目前的等級不能使用簡訊」...好像也不行加分,我一直找不到加分按鈕 @@"

對,每次開機會使用到一點點電池的電,又無法對電池充電
若您能修,我可以寄給您請您處理嗎?可以使用全家便利店到店寄過去或郵寄
我不懂維修,數百元內能請您幫忙嗎?或您接受以物易物的話
我手上還有一塊不知好壞的A43SD主機板(可過電可開機,因與A43SV散熱模組不合我無法測試好壞)
或我手上也有一個筆電散熱座(良品)可送
若您能處理且有時間可幫我再麻煩告訴我謝謝(若您方便再請簡訊留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的情形大致是這樣沒錯

不過筆電似乎只有按電源鍵那一下需要使用電池的電

專業無價,
如果想請人幫忙修理,
是否先請對方估個價,
再自行評估是否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專業無價,
如果想請人幫忙修理,
是否先請對方估個價,

是的,這是必然程序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的情形大致是這樣沒錯

不過筆電似乎只有按電源鍵那一下需要使用電池的電

若你有維修需求,
可以前往論壇裡"徵求啟事"專區尋求協助會比較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你有維修需求,
可以前往論壇裡"徵求啟事"專區尋求協助會比較正確

我在淘寶問到此型筆電的主機板良品大約都落在台幣1000元左右
對不懂維修的人來說,譬如我,應該是比修復便宜非常多
只是對岸的品質我很有疑慮
若真的沒有遇到願意協助解決的熱心朋友
也許考慮冒點風險買一塊試試
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寶問到此型筆電的主機板良品大約都落在台幣1000元左右
對不懂維修的人來說,譬如我,應該是比修復 ...

在淘寶買主機板有時要碰運氣,
建議自己要有一點維修能力再考慮,
因為如果遇到問題再去往返是很麻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淘寶買主機板有時要碰運氣,
建議自己要有一點維修能力再考慮,
因為如果遇到問題再去往返是很麻煩的 ...

嗯,點中了向對岸買東西最需要耽心的問題點

也不是說不願意花錢修理,只是二手行情不過五六千元的筆電
維修主機板必須花費二三千元似乎不值
比較過淘寶上幾家
同樣2G獨顯有USB3.0相同規格都約台幣1000左右
雖然對岸的東西始終不大讓人放心
但一千元能買到主機板的話...二三千只能修理似乎又更不值了
目前,若沒有其他省錢的方法維修這塊短路主機板也只有向淘寶買了
謝謝您這幾天的回應和指導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點中了向對岸買東西最需要耽心的問題點

可以就跟他賭一把,
一片不行頂多再買一片,
不過淘寶的保固幾乎都是一個月,
台灣的維修通常三個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就跟他賭一把,
一片不行頂多再買一片,
不過淘寶的保固幾乎都是一個月,

以台灣的維修費用兩三千...應該可以賭3片~

网友D:
掏寶 -- 主板價格不是刊登的價格 -- 要問賣家清楚一般刊登在上頭都是維修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掏寶 -- 主板價格不是刊登的價格 -- 要問賣家清楚一般刊登在上頭都是維修價  ...

我在淘寶以1200元買到板子已經把筆電修好了
故障的板子寄回可退大約300,也就是說花大約900元加運費等等
1000元內確實都搞定了

不過目前並沒有打算將故障的板子寄回換300
還是希望以我認為的合理價
800元以內嘗試找到願意幫忙我修復這塊板子的朋友
筆電現在都OK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