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用weller恆溫烙鐵及hakko烙鐵架

楼主(2017-06-01):
今天看到公司工程師在修設備,weller的恆溫烙鐵 + hakko的烙鐵架耶~

小弟旁邊看到口水直流,公司真的很敢花。

類似WESD51的樣子(圖是從amazon截圖下來的)。

网友A:
門面很好看,更可加強客戶的信心,這筆錢是該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門面很好看,更可加強客戶的信心,這筆錢是該花的!

再仔細觀察看看...說不定生產線都是用這家的,這樣耗材等相關服務比較容易談吧?!

网友B:
這樣說吧,,就如前面說的,門面好看。。
如果是研發工程師用的應會更高級些。
但是,如果是公司有客戶稽核,用最高級的是QA..
因為要秀給客戶看。。

网友C:
我也有一台weller的恆溫烙鐵, 專門焊小零件用的, 但是烙鐵頭不容易買到, 而且很貴! 現在在冷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weller的恆溫烙鐵, 專門焊小零件用的, 但是烙鐵頭不容易買到, 而且很貴! 現在在冷宮. ...

看到這篇才知道他的耗材很貴。德國工藝(更正:美國大廠)肯定是不便宜的好貨。

[維修工具] Weller WD1溫控烙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說吧,,就如前面說的,門面好看。。
如果是研發工程師用的應會更高級些。
但是,如果是公司有客戶稽核 ...

原來如此,感謝Simon大的釋疑。

小弟沒機會進RD部門參觀設備,不然下巴掉下來口水流滿地就麻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這篇才知道他的耗材很貴。德國工藝肯定是不便宜的好貨。

[維修工具] Weller WD1溫控烙鐵  ...

不是德國公司, 是美國的公司! 但是在德國有工廠.

Weller,業界首屈一指的焊接品牌。 我們很榮幸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工具製造商之一的Apex工具集團。 自1952年以來,我們一直在創新,為您帶來最全面的耐用可靠的手工焊接解決方案,可用於任何任務。

Apex工具集團是美國手動工具和電動工具供應商。 它是由Cooper工廠和Danaher的“工具和零部件”部門合併成為Cooper Industries和Danaher的合資企業。 2012年10月,丹納赫和庫珀以Apex向貝恩資本出售了約16億美元。Apex總部設在馬里蘭州的斯帕克斯,在全球擁有20多個工廠,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德國,中國和南美洲。

楼主:
網拍有賣焊接station獨缺烙鐵頭,不知道能不能有替代方案來改裝?

費用加一加好像可以買台完整的中古hakko 936恆溫烙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網拍有賣焊接station獨缺烙鐵頭,不知道能不能有替代方案來改裝?

費用加一加好像可以買台完整的中古hakko ...

hakko 936 我也用過這個, 外面有很多拷貝的烙鐵頭!

我最喜歡用的還是這個, 三秒鐘即可焊接! 因為24V 和我用31V, OVER-POWER.

Ac adapter use 31v HP old printer AC adapter.

我有買TS100, 但是我還是最喜歡我自製的!

网友:
要我说,如果不是专业、频繁使用烙铁的,一般的、普通的、高级的、昂贵的……没啥两样。现在这个差距越来越小,发烧友另当别论。

网友D:
Weller 是很好用的牌子,我有三台都在用,使用時抓手柄的手感很好,能讓使用者很放心不用擔心突然會壞,但秏才不便宜是缺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kko 936 我也用過這個, 外面有很多拷貝的烙鐵頭!

Printer adapter我好像也有台閒置。

可是P大這樣怎麼避免燙傷...整個烙鐵頭紅通通不會過熱縮短壽嗎?我看了您的文章,好像類似隔熱膠的東西。

另外這烙鐵頭以及加熱器是hakko的嗎?

想研究一下烙鐵如何運作的,或許網路上故障的hakko solder station可以買來維修/改裝。

楼主:
引用 网友D:
Weller 是很好用的牌子,我有三台都在用,使用時抓手柄的手感很好,能讓使用者很放心不用擔心突然會壞,但 ...

看工程師使用時類似握筆的感覺,似乎很輕鬆的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Printer adapter我好像也有台閒置。

可是P大這樣怎麼避免燙傷...整個烙鐵頭紅通通不會過熱縮短壽嗎?我看 ...

好像類似隔熱膠的東西。...........是 SILICON 硅膠.

另外這烙鐵頭以及加熱器是hakko的嗎?是中國仿冒HAKKO T12 的! 他們做得非常好! 又便宜! 我現在把它當成拋棄式, 壞了就丟.

加熱器..........沒有加熱器, 加熱器是開關....開關來調節烙鐵熱量!

我曾經用過$1500烙鐵系統, 還是現在我這一個自製窮人的烙鐵好用!

沒騙你比這個TS100還好用! 我天天用, 用了半年了才發現, 最簡單的竟然是最好的!!!

按下開關, 三秒鐘後就可以使用, 焊锡溶解不了的時候, 再點一下開關, 又可以繼續使用. 不用的時候是開路, 所以永遠不會把桌子燒一個洞.

我用四顆18650電池......製作了電池烙鐵也不錯...Oo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類似隔熱膠的東西。是 SILICON 硅膠

另外這烙鐵頭以及加熱器是hakko的嗎?是中國仿冒HAKKO T12 的!  ...

這個開關是微動開關嗎?好像在電腦機殼上看過,用來偵測機殼側板被打開。

「HAKKO T12 diy」關鍵字去找影片,發現不少透過模組調整溫度,p大把它簡化成一個開關來完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開關是微動開關嗎?好像在電腦機殼上看過,用來偵測機殼側板被打開。

「HAKKO T12 diy」關鍵字去找 ...

這個開關是微動開關嗎?......任何2安培以上的開關都可以使用, 我是用微波爐上的微動開關.

這些[模組調整溫度]太麻煩了! 而且到後來只是在燒你的烙鐵頭!!! 真正要用的時候....加溫速度緩慢!

簡化成一個開關來完成。.............因為我是維修工作, 我通常都只是焊一個點, 隔兩三小時再焊一個點. 所以比較適合我, 但不適合工廠加工長時間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開關是微動開關嗎?......任何2安培以上的開關都可以使用, 我是用微波爐上的微動開關.

瞭解~我剛去看HP printer adapter的規格:24V 0.5A。

想買仿的hakko soldering tip來DIY一台。

1.請問P大您用的adapter規格是多少?

2.是不是要有個絕緣的東西來使用會比較安全一些呢?

3.剛看完底下的影片,真的有溫控模組上升的速度有變慢很多。

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瞭解~我剛去看HP printer adapter的規格:24V 0.5A。

想買仿的hakko soldering tip來DIY一台。

HP printer adapter的規格:24V 0.5A。電流有一點不夠! 可以用一般LAPTOP電腦的供電器 19~24V 2A以上. [8秒鐘即可使用]

我是用舊的HP印表機的31V 2.4A ,用起來才爽. [三秒鐘即可使用] 因為我很沒有耐心在哪裡等, 電烙鐵發熱.

這樣容易燒壞! .............. T12 TIPS 那麼便宜怕什麼?

那為什麼不用DC插座呢?................... 因為那會讓你活動不方便....[定地]台.

我買了這一個東西, 結果都沒用, 而且它的長度非常的長. 用起來非常難用,絕對不要買這個東西如圖.....好看但是不好用!!!

可以抽換! ........但是後來給你, 只是接觸不良而已!  所以我才會直接焊上去

有個絕緣的東西來使用會比較安全一些呢?以前有用熱縮套管...现在懶得用了, 因為30V不會會電人的!

真的好希望有人能夠照我的方法, 製作出來更加實用的T12 烙鐵, SHOW給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 printer adapter的規格:24V 0.5A。電流有一點不夠! 可以用一般LAPTOP電腦的供電器 19~24V 2A以上. [8 ...

感謝P大釋疑,準備找60W以上的adapter。

小弟要來去睡覺,祝P大生意興隆,門庭若市。

補充內容 (2017-6-3 07:31 AM):
會的!有做出來再分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