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IKUSUI 5060 示波器會漏電(問題求助)

楼主(2017-06-02):
我買了一台二手的KIKUSUI 5060 示波器,我想要看一下 調光器(TRIAC) 電路的工作情況。
我量測的是1 和2號點,我調整調光器的可變電阻使其由 OFF 到漸漸導通時,就跳電了。
Note: 調光器 OFF 時示波器可以看到110V AC, 調光器漸漸導通時就跳電了
因為電源有使用防漏電的NFB (non-fuse breaker),只要接地端有漏電NFB就會啟動。
或是我我不要用示波器去量測就沒事。

示波器的 probe是不是有漏電接地端到接地端??這樣正常嗎?

KIKUSUI 5060 示波器

KIKUSUI 5060 示波器

示波器

示波器

量測點

量測點

网友A:
正常現象,示波器測量電源火線必須以隔離變壓器來對示波器供電,測量電源火線時示波器外殼會讓人觸電喔。

网友:
有相對的電位差就有觸電的可能...................

网友B:
就算有用隔離變壓器,大家在使用雙軌跡的示波器在測量市電時,如果兩個Ch 同時都要使用,一定特別小心示波器探棒的負極是共同接地,一不小心很容易造成短路,沒有概念時還是用一個Ch 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現象,示波器測量電源火線必須以隔離變壓器來對示波器供電,測量電源火線時示波器外殼會讓人觸電喔。 ...

了解了,我運氣真好,在廚房量測,剛好有防漏電NFB保護。要是在其他房間可能就被電到了。

以前在學校只量過直流電,是由電源供應器AC->DC 提供的電源。
沒想過這個問題示波器的電源和量測電源之前的關係。
謝謝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我運氣真好,在廚房量測,剛好有防漏電NFB保護。要是在其他房間可能就被電到了。

以前在學校只 ...

主要的問題是示波器所有輸入端地電位都跟示波器外殼相通,所以測量電源火線系統要非常小心,整個示波器外殼有可能帶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有用隔離變壓器,大家在使用雙軌跡的示波器在測量市電時,如果兩個Ch 同時都要使用,一定特別小心示波 ...

一般的離變壓器好像只有二孔的,有三孔的嗎?
若隔離變壓器用在 示波器這邊, 那示波器還可以接地嗎?
還是說隔離的目的就是不要形成迴路,因此不要接地比較簡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離變壓器好像只有二孔的,有三孔的嗎?
若隔離變壓器用在 示波器這邊, 那示波器還可以接地嗎?
還是 ...

即使加上隔離變壓器,示波器測量電源火線系統還是不可以接地,前面說了,探棒接地跟外殼相通,外殼又跟電源線的接地端子相通,若示波器有確實接地,在探棒接地鱷魚夾碰觸到電源火線系統時......保證火化四射。

所以示波器測量火線系統時(包括電源供應器高壓側),示波器不可以接地,必須保持浮接,而且身體不可以接觸示波器任何金屬部分。

网友:
不是用隔離變壓器,就是用差動/隔離探棒,後者要比前者貴很多

楼主:
解釋的很清楚,了解了  謝謝